[西门子] 一边学习PLC知识,识字就能学,一边参与抽奖,免费图书拿到手软

楼主(2024-07-24):
☞ 这是金属加工(mw1950pub)发布的第7629篇文章

《学PLC技术超简单(全新升级版)》的改进主要有:

◆ 删掉一些陈旧或少用的内容,另外对一些旧符号、旧图形和旧电路进行更新,并对其重新进行描述说明。

◆ 为了增强临场感,将一些绘制图换成实物图,让读者在阅读图书时就有仿佛亲自现场操作的感觉,这样在实践时可以很快上手。

◆ 在第1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除了让图书内容更完善外,还增加了很多实用的内容,使图书有较高的性价比。

◆第一版介绍的主要是S7-200的内容,第二版提高了版本从S7-300/400为起点。

点击封面购买

主要内容:

本书以PLC常用的基本指令(位逻辑指令、定时器、计数器)、顺序控制指令、功能指令(传送指令、比较指令、数学运算指令、逻辑运算指令、移位与循环指令、转换指令、时钟指令、程序控制指令、子程序指令、中断指令、高速计数器指令、高速脉冲指令、PID指令)、基本控制电路和梯形图的讲解为主,并提供多个经典实例(如交通灯、自动门、机械手等)。

全书贯穿PLC编程软件(STEP 7)和仿真软件(S7-PLCSIM)的使用方法。

与第1版相比,新增S7-300/400系列PLC的内容。

拖动右侧滚动条可以查看全目录▼

前言
第1章 快速了解PLC
1.1 概述
1.1.1 PLC的定义
1.1.2 PLC的分类
1.1.3 PLC的特点
1.2 PLC控制与继电器控制的比较
1.2.1 继电器正转控制电路
1.2.2 PLC正转控制电路
1.2.3 PLC控制、继电器控制和单片机控制的比较
1.3 PLC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1.3.1 PLC的组成框图
1.3.2 PLC内部组成单元说明
1.3.3 PLC的工作方式
1.4 PLC的编程语言
1.4.1 梯形图
1.4.2 功能块图
1.4.3 指令语句表
1.5 西门子PLC介绍
1.5.1 S7系列与S7-200系列PLC
1.5.2 S7-200系列PLC的编程元件
1.5.3 S7-200系列PLC的硬件接线
1.6 PLC应用系统开发举例
1.6.1 PLC应用系统开发的一般流程
1.6.2 PLC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开发实例
第2章 PLC编程与仿真软件的使用
2.1 S7-200系列PLC编程软件的使用
2.1.1 软件界面说明
2.1.2 通信设置
2.1.3 编写程序
2.1.4 下载和上载程序
2.2 S7-200系列PLC仿真软件的使用
2.2.1 软件界面说明
2.2.2 CPU型号的设置与扩展模块的安装
2.2.3 程序的仿真
第3章 基本指令及应用
3.1 位逻辑指令
3.1.1 触点指令
3.1.2 线圈指令
3.1.3 立即指令
3.1.4 RS触发器指令
3.1.5 空操作指令
3.2 定时器
3.2.1 通电延时型定时器
3.2.2 断电延时型定时器
3.2.3 记忆型通电延时定时器
3.3 计数器
3.3.1 加计数器
3.3.2 减计数器
3.3.3 加减计数器
3.4 常用的基本控制电路及梯形图
3.4.1 起动、自锁和停止控制电路与梯形图
3.4.2 正、反转联锁控制电路与梯形图
3.4.3 多地控制电路与梯形图
3.4.4 定时控制电路与梯形图
3.4.5 长定时控制电路与梯形图
3.4.6 多重输出控制电路与梯形图
3.4.7 过载报警控制电路与梯形图
3.4.8 闪烁控制电路与梯形图
3.5 基本指令应用实例
3.5.1 喷泉控制
3.5.2 交通信号灯控制
3.5.3 多级传送带控制
3.5.4 车库自动门控制
第4章 顺序控制指令及应用
4.1 顺序控制与状态转移图
4.2 顺序控制指令
4.2.1 指令名称及功能
4.2.2 指令使用举例
4.2.3 指令使用注意事项
4.3 顺序控制的几种方式
4.3.1 选择性分支方式
4.3.2 并行分支方式
4.4 顺序控制指令应用实例
4.4.1 液体混合装置的PLC控制
4.4.2 简易机械手的PLC控制
4.4.3 大小铁球分拣机的PLC控制
第5章 功能指令及应用
5.1 功能指令使用基础
5.1.1 数据类型
5.1.2 寻址方式
5.2 传送指令
5.2.1 单一数据传送指令
5.2.2 字节立即传送指令
5.2.3 数据块传送指令
5.2.4 字节交换指令
5.3 比较指令
5.3.1 字节触点比较指令
5.3.2 整数触点比较指令
5.3.3 双字整数触点比较指令
5.3.4 实数触点比较指令
5.3.5 字符串触点比较指令
5.3.6 比较指令应用举例
5.4 数学运算指令
5.4.1 加减乘除运算指令
5.4.2 浮点数函数运算指令
5.5 逻辑运算指令
5.5.1 取反指令
5.5.2 与指令
5.5.3 或指令
5.5.4 异或指令
5.6 移位与循环指令
5.6.1 左移位与右移位指令
5.6.2 循环左移位与右移位指令
5.6.3 移位寄存器指令
5.7 转换指令
5.7.1 标准转换指令
5.7.2 ASCII码转换指令
5.7.3 字符串转换指令
5.7.4 编码与解码指令
5.8 时钟指令
5.8.1 时钟指令说明
5.8.2 时钟指令使用举例
5.9 程序控制指令
5.9.1 跳转与标签指令
5.9.2 循环指令
5.9.3 结束、停止和监视定时器复位指令
5.10 子程序指令
5.10.1 子程序
5.10.2 子程序指令
5.10.3 带参数的子程序调用指令
5.11 中断与中断指令
5.11.1 中断事件与中断优先级
5.11.2 中断指令
5.12 高速计数器指令
5.12.1 指令说明
5.12.2 高速计数器的计数模式
5.12.3 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
5.12.4 高速计数器的控制字节
5.12.5 高速计数器计数值的读取与预设
5.12.6 高速计数器的状态字节
5.12.7 高速计数器指令的使用
5.13 高速脉冲输出指令
5.13.1 指令说明
5.13.2 高速脉冲输出的控制字节、参数设置和状态位
5.13.3 PTO脉冲的产生与使用
5.13.4 PWM脉冲的产生与使用
5.14 PID指令及使用
5.14.1 PID控制
5.14.2 PID指令介绍
5.14.3 PID指令的应用举例
第6章 PLC通信
6.1 通信基础知识
6.1.1 通信方式
6.1.2 通信传输介质
6.2 S7-200系列PLC通信硬件
6.2.1 PLC通信接口标准
6.2.2 通信端口
6.2.3 通信连接电缆
6.2.4 网络连接器
6.3 S7-200网络通信协议
6.3.1 PPI协议(点对点接口协议)
6.3.2 MPI协议(多点接口协议)
6.3.3 PROFIBUS协议
6.3.4 TCP/IP协议
6.3.5 用户定义的协议(自由端口模式)
6.4 通信指令及应用
6.4.1 网络读写指令
6.4.2 两台PLC的PPI通信
6.4.3 发送和接收指令
6.4.4 获取和设置端口地址指令
6.4.5 PLC与打印机之间的通信(自由端口模式)
第7章 S7-300系列PLC的硬件系统
7.1 S7-300系列PLC的硬件组成、安装与地址分配
7.1.1 S7-300系列PLC硬件组成
7.1.2 S7300系列PLC硬件安装与接线
7.1.3 单机架S7-300与多机架S7-300系列PLC硬件系统
7.1.4 S7-300系列PLC I/O模块的地址分配
7.2 CPU模块
7.2.1 分类
7.2.2 操作面板说明
7.3 数字量I/O模块
7.3.1 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
7.3.2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
7.3.3 SM323/SM327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7.4 电源模块
7.4.1 面板与接线
7.4.2 技术指标
7.5 其他模块
7.5.1 模拟量模块
7.5.2 通信模块
7.5.3 功能模块
7.5.4 特殊模块
第8章 S7-300/400系列PLC编程组态及仿真软件的使用
8.1 STEP-7快速入门
8.1.1 STEP-7的安装与卸载
8.1.2 STEP-7的启动与新建项目
8.1.3 组态(配置)硬件
8.1.4 编写程序
8.1.5 定义符号地址
8.1.6 程序的下载与上传
8.2 S7PLCSIM仿真组件的使用
8.2.1 S7PLCSIM的安装
8.2.2 S7PLCSIM的启动及常用对象
8.2.3 仿真程序
8.2.4 在线监视程序
第9章 S7-300/400系列PLC应用系统的开发流程及举例
9.1 S7-300/400系列PLC应用系统的一般开发流程
9.2 S7-300/400系列PLC应用系统的开发举例
9.2.1 明确系统的控制要求
9.2.2 确定输入/输出设备,并为其分配合适的I/O端子
9.2.3 绘制系统控制电路图
9.2.4 在STEP-7中组态机架并编写控制程序
9.2.5 选择安装硬件模块并接线
9.2.6 连接PC与PLC并下载程序
9.2.7 系统调试运行

金粉商城818图书节送福利

下面是给金粉送福利的时间,

新一轮的抽奖正在进行,在“金粉商城(jsjgzzs)”公众号中回复 “ 抽奖 ”二字即可参与免费得书活动!

开奖时间:8月4日,上午9点

赠送奖品:《研发管理破局》图书一本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入活动

热门图书排行
☞金粉最爱图书排行

☞机械加工排行

☞生产管理排行

☞设计软件排行

☞最新上架

欢迎加入金粉商城,机械人专享的商城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进入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