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技成学习周报第6期】西门子系列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7-24):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我们

西门子系列200samrtPLC问题

1、安装STEP7-Micro/WIN SMART 软件时 提示“未处理的异常情况 错误号码:0X80040707”

答:重启电脑,并将原先未完全安装的SMART软件文件夹删除,然后再重新安装即可

2、STEP7-Micro/WIN SMART Modbus RTU 从站如何设置?

答:打开 Micro/WIN SMART软件,在“库”中调用“MBUS_INIT”和“MBUS_SLAVE“两个子程序,编程时使用SM0.0调用MBUS_SLAVE,使用SM0.1调用子程序MBUS_INIT进行初始化,并指定相应参数,在CPU的V数据区中分配库指令数据区(Library Memory)在弹出的选项卡中设置库指令数据区

3、做完PID向导后,如何在调试中修改PID参数?

答:可以在状态表中,输入相应的参数地址,然后在线写入用户需要的PID参数数值,这样用户就可根据工艺需要随时对PID参数、设定值等进行调整。

4、西门子200samrt高速计数器的值在复位后是复位到初始值还是“0”值?

答:外部复位会将当前值复位到0值而不是初始值;内部复位则将当前值复位到初始值(若初始值设为”0“,则内部复位也是复位到”0“值)。如果你设定了可更新初始值,但在中断中未给初始值特殊寄存器赋新值,则在执行HSC 指令后,它将按初始化时设定的初始值赋值。

5、为什么S7-200 SMART 高速计数器在低频率下计数正常,而在高频率下无法计数?

答:在 S7-200 中,HSC 旁路了输入滤波。而在 S7-200 SMART 中,HSC 没有旁路输入滤波,因此系统块中设置的输入滤波会影响H SC,这样可以有助于一些用户避免高频干扰。默认的滤波时间 6.4ms 可以允许计数的最高频率是78 HZ,如果要计数更高频率的信号,必须调整相应的滤波时间。

6、块对于PLC存储器来说过大,或者系统块包含了对于该PLC类型无效的参数,如何解决?

答:程序容量超了不够了。PLC能支持的容量,对应型号说明书是有相关说明,换个大的PLC试试,或者下载个空程序,PLC就好了。

7、西门子PLC S7-200SMART 组态运动时出现0005非法组态块格式组态轴0,1时正常(轴0为寻原点方式,轴1为单相2输出非原点方式),当再加上轴2时(轴2为寻原点方式时)出现了0005非法组态块格式错误。

答:可能的原因是轴0、轴1同时组态了双相或者正交时,轴1占用了Q0.3,再组态轴2时地址被轴1占用而报警。

8、S7-200SMART做PN通信的时候,没有通讯时设备可以正常运行,一但通讯上,模拟量块的线圈是通的,但用在别的地方的触点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

答:可能地址重复了,你检查一下所有程序地址,可以引用交叉引用查看哦!

9、PLC数据类型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的区别?

答:无符号数就是正数。有符号数就是这个数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

10、S7-200SMART编程用户如何自定义指令库?

答:一个已存在的程序项目只有子程序、中断程序可以被创建为指令库。

第一步: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建立库命令;或者用鼠标右键单击指令树的指令库分支,选择创建库

第二步:通过执行""创建库""(Create Library) 对话框的各个步骤(节点),组态库的构成。

1、设置库名称、路径

2、选择哪些子程序制作成库

3、可选择是否要用密码保护库中的代码

4、设置要创建的库的版本,包括主次版本标识符

5、完成创建

西门子系列200PLC常见问题
11、设置PG/PC接口,为什么会出现“所有接口正在通讯,此时不能更改访问路径”?

答:这个可能的原因是电脑中启动了其它软件,关闭电脑重新启动STEP 7 - MicroWIN V4.0  SP9软件,再设置通讯参数。

另外,在安装STEP 7 - MicroWIN V4.0  SP9软件前除系统版本兼容性外,还需要关闭电脑正在运行的防火墙。如果还不行就可以通过删除注册表中的一个数值项来清除这些配置: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然后进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这时我们可以找到该数值项:ComDB,它的值代表目前使用中的串口端号。比如1d,它的二进制:0001 1101,则从右往左数代表第1,3,4,5端口被占用。这样我们只需要把ComDB这个数据项删除,关闭注册表(不用重启电脑)即可。

12、PPI编程电缆与200CN PLC软件ps9连接提示未找到访问点,如何解决?

答: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C/PG接口,然后再里面的应用程序访问点里面选择添加删除,添加一个Microwin的访问点即可。

13、PTO或PWM输出的幅值是多少?

答:PTO或PWM输出的幅值为24V(高电平有效,共负端连接),若想实现输出其他电压的幅值,需自己加转换器来实现。

14、STEP 7 MicroWIN SP9使用时提示“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

答:1、关闭杀毒软件防火墙,检查服务是否被杀毒软件禁用或者损坏,比如SIMATIC S7DOS Help Service或者SIMATIC IEPG Help;状态是否为启动

2、从新装系统或者在虚拟机上安装软件

西门子系列300PLC 常见问题
15、打开STEP 7项目 提示下图,无法正常打开提示:“如果Windows区域和语言选项设置为“英语(美国)”,则只能打开项目等如何解决?

答:打开STEP 7项目存在的目录下 “Global”文件夹下的文件删掉 就可以了。删除后可以正常打开了

16、S7-300CPU集成的PN口是否可以与S7-200的以太网模块建立以太网通讯吗?集成的PN口是否可以与西门子触摸屏HMI以太网口建立通讯连接?与CP343有什么不同?

答:CPU的集成PN口跟通讯模块CP343都有以太网通信功能,都可以与S7-200的以太网模块进行以太网通讯,都可以进行S7连接,也可以使用TCP、ISO on TCP等协议进行通信。但二者在通信功能方面还是有些区别的,比如集成PN口具有开放式IE通讯服务,而CP343是S5兼容的通讯服务,在组态和编程上这两点是不同的。除此之外所支持的通信连接数也不一样,一般通信模块的要多一些。同样,都可以与触摸屏的通信,使用的是他们的HMI通信服务功能,但各自能连接的触摸屏的最大数量上有区别,一般也是通信模块的多一些。

17、S7-300 OR指令的作用是什么?

答:用于单个常开触点与上面的触点并联连接

18、如何在触摸屏上修改S7-300PLC中定时器的定时时间?

答:把PLC里面定时器的设定值设置成变量,然后这个变量关联到触摸屏上去

西门子系列wincc常见问题
19、运行WINCC时提示“组态的服务器不可用。请更正您输入的服务器名称”如何解决?

答:需要将WINCC项目中的服务器名称更改为运行时电脑的名称

在项目界面下,选中“计算机”—“属性”WinCC运行系统时提示 服务器不可用,点击“属性”—“使用本地计算机名称”,WinCC运行系统时提示 服务器不可用,重启项目即可运行

20、wincc打开文件用户没有执行该操作的权限

答:检查登陆操作系统的用户隶属于"SIMATIC HMI" 和"Administrators"用户组.把服务器名称改成你的计算机名称,再重新打开试下。

21、安装WINCC 7.0 SP3时没有文件扩展,如何解决?

答:出现这种错误,多半是安装包的问题,建议换个安装包重新安装

22、WINCC数据库上下文不存在或无效

答:数据库上下文不存在或无效”的报错信息,运行中键入:“reset_wincc.vbs”测试看看,不行的,可以试着重装网卡驱动,或重装wincc软件。不要安装不兼容的防火墙和其他软件。

来源:技成辅导员-徐陈爽

往期周报

扫码关注公众号

菜单栏点击“技成周报”

即可查看往期周报内容

平平安安回家过年,来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