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面试题,你能答出来几道?

楼主(2024-07-24):
我整理了 6000套工业机器人资料,想要撩我
(点击上方红字,免费领资料)
电气的面试题看看有几个能做得出来。朋友跳槽到一个企业面试的问答,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大概意思对就可以了)。
1.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都能旋转。
2.说出一台新的电机使用前需要做哪些措施(电气和机械方面)。
3.你能讲出几种电缆规格(例如:0.5mm平方,1.0mm平方,1.5mm平方)?
4.变频器带电机运转时,用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出线端子频率,为什么有时会测量出有几千Hz频率。
5.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有什么作用。
6.一台电机需要频繁启动,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变频器(电感式还是电容式)。
7.一台电机带齿轮箱运转,齿轮箱是10:1,当齿轮箱坏了,是否可以去掉齿轮箱换成变频器来达到10:1的转速,并说明原因。
8.说出PLC的程序执行过程。
9.画一个双联开关控制一盏灯的电路图。
10.对S7-200SMART系列PLC ,两个16位数整数相乘,产生一个32位的输出结果,应采用哪种指令?
11. 工业控制中,PLC直流控制电压一般为多少伏?
12.CPU ST30的哪三个输出端子,除正常使用外,还可利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产生PTO与PWM输出。
13.定时器的两个变量是多少?
14.S7-200SMART中输出的类型有哪两种?
15.I/O总点数是指什么的数量。
16.如果传感器为热电阻,需要选用什么模块进行采集。
17.EMAI04模拟量输入模块共有多少路输入。
18.讲一个你以前在电气维修中,碰到一个难题,后来又完美解决的事例(也就是自我吹一下牛,呵呵)
不知各位朋友觉得问题怎么样,也来答一下,算是给自己面试一下。这种题不是很难,但要回答到问者满意可能有一点难,因为我不是很会吹……以下是本人总结的答案,仅供参考。
【答案】
1.交流电机是交流电产生的交变磁场与转子做异步转动,直流电机是靠主磁极与换向器产生的磁场来做运动的,直流电机的特点是转矩大。
2.新电机使用前要做绝缘检查,机械方面检查外壳有无碰裂,轴承是否要加油。新电机看是什么电机,功率、转数、甚至扭力,接220V电源还是380V电源,看星型还是三角形接法,一般4.5KW以上的多选用三角形。新电机要测三相之间的绝缘、各相对壳的绝缘。机械上转子转动要灵活、轴承无异响,端盖螺钉要扭紧,端盖、机座、地脚无开裂。
3.工厂里一般用的电缆是180mm平方以下的,种类很多。
4.万用表是不可能测出变频器频率的,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是不是专用的没用过,因为变频器的调频方式V/F不一样,而万用表是按一定频率来计算,一般的万用表无法反映出来正常的读数。万用表绝对可以测量电压,变频器的频率与电压成正比。
5.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用来消耗电机产生的再生电压而不冲击坏变频器的IGBT模块,变频器只有在电机频繁启动或吊重物时才装制动电阻。
6.选用电容式的变频器。
7.不可以换,因为变比一样,输出功率不一样,问题还有很多。
8.三个过程:扫描外部输入,中间计算,外部输出。简单的说,PLC来来去去无非都那些控制,通讯、模拟量、伺服、步进、变频。最近在做伺服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的非标设备,经过上千次的反复研究,终于成功了。
9.双联开关我在小学时就自己想出来了,后来才在初中的书中看到这个图。 10.MUL
11.DC24V
12.Q0.0 Q0.1 Q0.3
13.当前值 预置值
14.继电器 晶体管
15.输入点数 输出点数
16.EMAR02
17.4
18.大家自由发挥啦!
亲,你答对了几题?
来留言参与讨论吧~
End
☞来源:电工技术及工控帮整理
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请联系QQ2823408167删除!
想高薪就业吗?我可以帮你!
▼
工业机器人应用(调试)工程师成长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