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Hpmont变频器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显示电压、电流、频率等(案例二)

楼主(2024-07-24):
↖戳上方蓝字 "PLC发烧友” 关注我们哦!今日和大家解析S7-200SMART PLC与海浦蒙特HD20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控制变频器与如何在触摸屏启动、停止、正转、反转、写频率以及读取电流和电压。01学习目的
本文章是运用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库指令与MCGS触摸屏基本操作的应用,通过本文章来让大家对于MODBUS RTU库指令通信的理解与应用以及MCGS触摸屏基础应用。
02设备配置
1.海浦蒙特HD20变频器一台

2.S7-200SMART PLC ST40一台

3.485通讯线一根

4.一台电机

5.MCGS TPC1570Gi触摸屏一台
03控制要求
S7-200SMART PLC与海浦蒙特HD20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控制变频器与如何在触摸屏启动、停止、正转、反转、写频率以及读取电流和电压。
04接线说明

    电源接L1与L3N(220V)、电源L1/L2/L3N(380V)

2.使用RJ45网线水晶头来根据如下图所示来接线,对于PLC是3正8负,变频器是2正和7负。

05设置变频器参数
F00.10设置为2(频率通信给定2)

F00.11设置为2(命令通信给定2)

F17.00设置为1(1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偶校验、)

F17.01设置为3(波特率9600)

F17.02设置为2(变频器站地址2)

06编写PLC程序
第一步:(上电初始化所使用到的M地址)

第二步:(使用初始化指令完成位来激活MSG指令)

第三步:(设置写入控制命令MSG指令)

EN使能端使用M1.0接通

First:激活端使用M1.0加上升沿激活

RW:填写1写入

ADDR:填写412801(PLC MODBUS RTU起始寄存地址40001和变频器控制命令字0x3200,0x表示16进制换算成十进制12800并相加等于412801)

Count:使用地址数,填写1

DataPtr:存放地址,填写&VB200即VW200开始的地址

Done:完成位,位地址,填写M1.1

Error:错误位,填写MB3

程序段5使用轮询的方式来做,当M1.0接通,完成位M1.1接通复位M1.0并置位下一条MSG指令M1.2。

第四步:(设置写入频率令MSG指令)

EN使能端使用M1.2接通

First:激活端使用M1.2加上升沿激活

RW:填写1写入

ADDR:填写412802(PLC MODBUS RTU起始寄存地址40001和变频器控制命令字0x3201,0x表示16进制换算成十进制12801并相加等于412802)

Count:使用地址数,填写1

DataPtr:存放地址,填写&VB202即VW202开始的地址

Done:完成位,位地址,填写M1.3

Error:错误位,填写MB4

程序段7使用轮询的方式来做,当M1.2接通,完成位M1.3接通复位M1.2并置位下一条MSG指令M1.5。

第五步:(设置读取输出电压MSG指令)

EN使能端使用M1.5接通

First:激活端使用M1.5加上升沿激活

RW:填写0读取

ADDR:填写413077(PLC MODBUS RTU起始寄存地址40001和变频器控制命令字0x3314,0x表示16进制换算成十进制13076并相加等于413077)

Count:使用地址数,填写1

DataPtr:存放地址,填写&VB204即VW204开始的地址

Done:完成位,位地址,填写M1.4

Error:错误位,填写MB5

程序段7使用轮询的方式来做,当M1.5接通,完成位M1.4接通复位M1.5并置位下一条MSG指令M13.0。

第六步:(设置读取输出电流MSG指令)

EN使能端使用M3.0接通

First:激活端使用M3.0加上升沿激活

RW:填写0读取

ADDR:填写413078(PLC MODBUS RTU起始寄存地址40001和变频器控制命令字0x3315,0x表示16进制换算成十进制13077并相加等于413078)

Count:使用地址数,填写1

DataPtr:存放地址,填写&VB206即VW206开始的地址

Done:完成位,位地址,填写M2.0

Error:错误位,填写MB10

程序段7使用轮询的方式来做,当M3.0接通,完成位M2.0接通复位M3.0并置位下一条MSG指令M1.0。

第七步:(使用触点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正转、反转、写频率)

07MCGS组态配置
第一步:(选择实际触摸屏对应的型号,这里我是TPC1570Gi这款型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触摸屏型号来选择。)

第二步:(设备窗口—通用TCP父设备—基本属性)

本地IP地址:192.168.0.55(触摸屏IP地址)

远程IP地址:192.168.0.145(PLC IP地址)

第三步:(设备PLC属性填写PLC地址变量)

第四步:(窗口—使用大写A文字标签设计一个标题)

第五步:(使用大写A标签设计类似于威纶通数显的功能并关联PLC地址)

第六步:(标准按钮—基本属性—设置名称—操作属性—关联PLC地址)

第七步:(设计完成)

08演示效果

温馨提醒:

1.由于西门子200系列不支持2个停止位,所以在选择变频器通信格式的时候要注意,否则通信不上去。

2.西门子S7-200SMART PLC寄存器地址是可以扩展到最大400001,所以在ADDR引脚填写超过40001的地址。

此时此刻S7-200SMART PLC与海浦蒙特HD20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控制变频器与如何在触摸屏启动、停止、正转、反转、写频率以及读取电流和电压已编写完成,大家都理解并且掌握了吗?可以在上述文章找答案!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徐陈爽。转载请注明出处!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S7-200SMART PLC与海浦蒙特HD20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案例一)

往期推荐

案例分享 | 西门子200SMART 一键启停还能这样做

【三菱PLC】GX Works3:FB块较实用的应用案例

【案例】FX5U跟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例

三菱 FX PLC实例,通用函数的实际应用,速存!

西门子S7-1200 PLC 水箱水位控制程序案例

Q系列跟台达变频器通讯实例

西门子S7-200 Smart和欧姆龙CP1H-E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