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与200Smart通讯

楼主(2024-07-24):
测试环境:Win10、MCGSE、Smart V2.5
      组态与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通讯,并实现数据的监护。      昆仑通态有两款触摸屏软件MCGSE和MCGSPro,以MCGSE为例,这两款软件配置通讯过程都差不多。还有一款网通版上位机软件,不过用的很少。
1-配置PLC端      PLC IP设置

      编写一段程序,主要使用到M1.0和VW3

2-MCGSE配置      创建一个新的程序后,切换到设备窗口,双击下方的图标打开设备工具箱

      选择设备工具箱进行打开

      在左侧驱动列表中选择西门子_Smart200,点击增加,增加到右侧。点击确定

      双击西门子_Smart200,将设备驱动添加到设备组态窗口

      双击西门子_Smart200驱动,对其进行配置。
      本地IP地址设定为与PLC IP同一网段下,远程IP地址为PLC IP。

      添加M类型变量M1.0      点击右侧通道配置界面中的增加设备通道      通道类型选择M      通道地址:1      数据类型选择位数,即M1.几      通道个数:1。即要添加的变量个数,从设定的起始地址递增

      添加V类型变量VW3      数据类型选择16位无符号,即UInt型

      以上配置完后,双击连接变量的位置为通道设置变量(此变量是触摸屏中用到的变量,通过此变量在触摸屏中对M1.0和VW3进行读写)

      设定完变量,点击设备组态检查,点击全部添加。

      点击右侧的启动设备调试,即可对变量进行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