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23个变频器常见问题整理(附答案)(台达、三菱、汇川、...

楼主(2024-07-24):
23个变频器常见问题整理(附答案)(台达、三菱、汇川、...
1、变频器电路板用热风机吹一下就能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线路板出现虚焊或是脱焊,用一段时间会有锡斑,这种情况下焊一下就好了;

(2)电解电容出现漏电情况;

(3)IC芯片热稳定性不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2、施耐德ATV-61变频器上没有启动停止按钮,请问这种变频器只能使用按钮启动吗?

答:施耐德ATV61面板上有上升和下降键,可以用于对频率进行调整,不能用于对变频器进行启动和定制控制,若需要启动和停止需要购买中文面板,在变频器的面板上有个网状口,用来接中文面板。

3、汇川MD280 5.5KW的变频器送电经常出现Err40快速显示过电流,请问这是检查电路有问题吗?

答:变频器一般在启动之后才会过电流,在上电一般是不会出现过电流的,在送电后就报过电流需要考虑是否是遗留的故障,可按复位功能键,复位一下。

4、请问变频器的板子要如何进行保养?是否需要刷三防漆?

答:看变频器使用在什么地方,变频器一般都不刷三防漆,很多变频器出厂的时候有刷胶,假设环境湿度比较高,灰尘比较多,那么可以刷一层胶,刷完后烤干,一般来说能不刷三防漆就不刷,除非变频器之前的工作环境很恶劣,修完之后才会刷。

5、请问磊峰37KW的变频器,按下启动按钮,频率升到最高,但测量的电流只有十几安,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变频器是否正常?

答:首先你测量的电流是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如果是输入端的电流,那么十几安来讲很正常,因为电机没有满载,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要远远小于输出端。若测量的是输出端,对于37KW电机,电流应该为74A,正常工作空载电流最少20A左右。

6、变频器长期两相运行会不会炸电容?

答:三相输入变频器如果是输入两相,变频器一般不会炸电容,最多就炸整流模块,如果是输出两相变频器会报缺相故障。

7、请问380V的变频器可以用来启动三相220V同功率的电动机吗?

答:完全可以,参数调整好就可以了。只需要把电机的电压参数由380V调整到220就可以了,把变频器的最高输出电压也调到最高输出220V。

8、请问电机运行有漏电,需要调试哪个参数?

答:变频器没有电机漏电的参数,电机接地变频器是能检测到的,没有调试的参数,有一些变频器里面有接地电流参数,但是有一些没有,在变频器里找,把所有参数找一遍,看里面有没有这个接地电流报警值。

9、变频器停电前正常,无运行信号,但是报过流请问什么原因?

应该是互感器有问题。假设变频器通电,就报过流,三个互感器有一个引脚输出电流最高,就会报过流,检查一下互感器。

10、伟肯变频器NX0001VU73,出错报警代码13,查手册是低温报警,低四十度报警,现在环境温度是两摄氏度,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答:可能里面的温度传感器有故障,温度传感器在散热板上,建议先查看变频器上面的温度。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会通过面板调参数,在面板显示变频器的底板温度,看底板的温度,假设现场温度才两度,但是我底板温度才负十几度,那要么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或者温度传感器线性不良;如果底板温度两度,那可能是参数设置错了,因为有些变频器里面可以调低温报警参数。

11、请问台达VFD-B的变频器,功率为2.2KW,连接750W的电机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答:要设定电机的极对数、电机电压、电机容量,还有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的百分比。因为台达变频器设定的电流很不直观,是按比例来算的,参数里面有一个最低电流,一个最大的限制电流。一般750W电机,电流不到2A。

12、请问变频器输入端串入灯炮会不会炸模块?

答:不一定。变频器输入串灯泡只是做充电,模块那边有个P+(直流母线正极),把模块正极的电源串两个灯泡在直流母线,保证炸不了。一般情况下,像维修ABB的大变频器, 在IGBT的模块正极,和直流母线上的,串两个灯泡,到整流出来的电容两端的正极,也就是说这两个灯泡,串个电容在IGBT之间,保证不会炸模块。如果先给大电容充电,充好之后,模块短路了,大电容放电,绝对会爆炸。

所以,一般如果触发板有问题,把IGBT直流母线的正极断开,整流桥向电容充电,电容充电之后,再把电送到IGBT,电容和直流母线的正极之间串联两个灯泡就可以了。一般我们在维修大功率变频器时,都会串两个大灯泡,或电阻丝的那种电炉。串个电炉,如果驱动有问题,触发电路有问题,IGBT就不会炸,最多电炉红起来。

13、西门子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但输出电流不平衡,更换变频器就好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因为变频器有电流补偿,可能变频器里面的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

14、西门子430的变频器输出电抗器温度高,105度,是电抗器的问题吗?

答:一般在60度左右才是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载波频率设置的太高,变频器载波频率输出调的太高,变频器输出扭矩提升的太大,变频器输出连接马达的电流太大,都会导致电抗器高,二是输出电流是不是太大。

15、变频器的IGBT击穿主要有什么原因?

答:检查是不是马达接错了,输入输出接错了,还要看是不是新变频器,假设是老变频器,IGBT容易坏的,用的IGBT质量一般,一到两年没坏就是正常的。

16、请问ABB800变频器经常出现变制失败的原因, 是变频器本身自己有问题吗?

答:首先看变频器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是新的变频器,检查电机的参数设置是否没设置好或是扭矩故障设置得太大,如果是旧的,可能是IGBT模块或是电路板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

17、请问5.5kW变频器重载启动,调速不转,手要推一下才转动,要设置哪个的参数?

答:把变频器的输出扭矩加大,任何变频器都有这个参数,具体查看你使用的相应变频器的说明书。

18、请问变频器过电流应该如何调节?

答:变频器报过流有很多种类,有加速的时候报过电流,有恒速的时候报过电流,有减速的时候报过电流,报过电流需要去查马达的原因还是变频器的原因。假设变频器通电就报过电流,可能这个电流互感器输出引脚电压特别高,所以通电就报过电流,已经超越了变频器能修正的范围,假设变频器合闸,马上就报过电流,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IGBT,一个是变频器的三组电流互感器里有一组电压特别高,这就是通电的时候报过电流;还有一按运行,能走到3Hz~5Hz,再报过电流,有可能是参数设定的问题,参数设定的时候是不是输出扭矩太小,电机电流设置不准确,最高频率设置不准确,电机电压设置不准确。

19、VLT2800买新内存芯片换上没用是什么情况?

答:买一个内存芯片装上去,肯定是没用的,因为它内部是空白的,必须有原始的资料放在那做芯片。此外要看变频器的序列号,序列号代表着它的版本,变频器的版本不同也不同,注意主板的内存芯片不能乱换,需要提供一个数据库,必须有一定的方法。

20、变频器在V/F模式时,要不要自学习电机参数?学习和不学习有什么差别?

答:要看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有些品牌的变频器V/F模式下学出来是没多少作用的,变频器V/F 恒转矩调速,一般来说V/F模式下,可以自学习也可以不用自学习,但是建议自学习。但在FOC模式下,就必须自学习。变频器自学习之后在低频的输出扭矩会得到大的补充。低频的马达,如果不做自学习的话会出现扭矩不够的情况。

21、艾默生直流调速器MP550A4,报警HF04,数据处理错误,功率处理器无通讯,但是换主板后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答:数据处理错误,应该是主板数据库的问题。艾默生CT主板薄薄上面带显示数码管,看是不是这个类型的主板,应该是上面的数据库坏了,可换一个数据库。

22、三菱F700报E6错误是什么问题?说明书上写着CPU通讯异常。

答:检查看是不是面板水晶头脏了,导致的接触不良。把面板拆出来,水晶头刮一刮,网孔刮一刮。如果是CPU通讯异常应该报E7,不是E6,E6不是通讯异常,E7是主板连接底板那排线有问题。

23、变频器带负载偶尔转不起来,频率7Hz左右上不去,请问是什么问题?

答:变频器带负载偶尔转不起来可能的原因是输出扭矩太低,变频器给它50Hz,但只跑到7Hz就上不去了,证明过载,电机过载了,或者是扭矩输出太小,导致频率提不上去,另外也有可能是电机参数没设置好,检查一下电机的参数是否设置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