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罗克韦尔(AB)PLC讲解,4、RS5000、Studio5000编写梯形图.完整版

楼主(2024-07-25):
创建了任务、程序、例程以及所需标签后,我们需要编写工作站(冲压、卷边和焊接)、 传送带和站调度梯形图逻辑程序。RSLogix5000 编程软件支持梯形图、功能块、顺序功能图、结构文本等编程语言,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选择编程语言。对于本例,我们 选择梯形图编程语言。
本实验主题:
1. 输入梯级和指令
2. 使用快捷键输入指令和梯级元素
3. 输入分支
4. 掌握常用指令,如输入、输出、定时器、跳转子程序等。
5. 在多个项目间复制梯级
6. 校验梯形图逻辑
实验步骤:
1. 双击桌面上图标,打开 RSLogix5000 软件。
2. 单击
File->Open
,选择上一实验所创建项目 P1 并打开。
3. 输入梯形图逻辑。右键单击
Assembly->Program_1_Press->Routine_Dispatch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Open(打开),如图 2-21 所示。
4.在弹出的编程窗口中编写调度例程,如图 2-22 所示。
注意出现在右边窗口的梯级,此梯级处于编辑(Edit)模式,在梯级的左边标着“e”。现在可以添加指令和梯级了。
5. Routine_Dispatch 主例程的作用是初始化子例程、调度子例程。初始化子程序将
Station_1_Press 例程中 StationTimer 的计时累加值清零。如果标签 Call_Program_Value(调用程序号)由 Station_Dispatcher 例程设定为 1,则跳转到子例程 Station_1_Press 中。
首先,输入一个相等(EQU)指令(属于 Compare 类),单击 EQU,它就出现在梯级
的相应位置,如图 2-23 所示。
注意:您也可以将其拖到梯级上,或者双击“e”标记,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 EQU, 或者按下Insert 键,输入 EQU。
无论您采用哪种方法,现在都能够获得EQU 指令,出现如图2-24 所示画面:
6. 现在您需要在 EQU 指令的 SourceA 和 SourceB 处输入正确的标签地址。所有需要用到的标签我们在上一实验中都已经创建好了,这时,我们仅需双击问号,然后单击向下 箭头,如图 2-25 所示。
您可以在 Controller Scoped Tags 和 Program Scoped Tags 之间切换画面。回顾上次实验
内容,因为 Call_Program_Value 会在多个程序中使用,故作用域为 Controller Scoped Tags。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标签被定义为 Program Scoped Tags,那么,只有属于这个Program 的 Routine 才可以对此变量进行读/写操作。
7. 双击 SourceB,直接输入立即数 1。如果不采用立即数方式,而采用标签的方式,
那么您可以右键单击 Source B 的问号,如图 2-26 所示。
8.弹出如图 2-27 所示画面。为了与本实验保持一致,请采用下例中的名称,并配置成相应属性。或者,直接使用立即数 1。
9. 按照上述方法,为
Assembly->Program_1_Press->Routine_Dispatch
例程创建如图2-28 所示梯形图逻辑,添加清除定时累加值所需指令 ONS 和RES。按下Insert 键,直接输入指令名称。由于本次实验中用到了的指令较多,不能一一介绍,对于不清楚的指令,您可以直接与指导老师沟通,或单击
Help->Instruction Help
(指令帮助),查阅相关指令的帮助。
10. 创建梯形图分支。在 Routine_Dispatch 例程中,对 Station_1_Press 例程中定时器累加值清零后,梯级需要跳转到 Station_1_Press,开始执行压缩机部件的冲压工序。由于计时器累加值清零程序的输入条件与跳转指令相同,故我们需要将两个输出并联,但一定 要注意,输出并联梯级的顺序不能交换。
单击EQU 梯级指令,然后在工具条中选择 Branch,如图 2-29 所示
单击Branch,然后将其一端拖拽到所需位置,释放鼠标左键,如图 2-30 所示:
然后,添加跳转到子例程指令 JSR。按下 Insert 键,直接输入指令名称。对于不清楚
的指令,请单击
Help->Instruction Help
(指令帮助),查阅相关指令的帮助,如图 2-31 所示。
11. 最终,创建完成的
Assembly->Program_1_Press->Routine_Dispatch
例程如图 2-32
所示。
12. 将
Assembly->Program_1_Press->Routine_Dispatch
中 的 梯形图 逻辑 复 制到
Assembly->Program_2_Stake->Routine_Dispatch
。
13. 将该梯形图逻辑粘贴到
Assembly->Program_2_Stake->Routine_Dispatch
例程后, 修改以下参数,如图 2-33 所示。
- 将 EQU 指令中 SourceB 参数改为 2。
- 将 JSR 指令中Routine Name 参数改为 Station_2_Stake。
14. 将
Assembly->Program_1_Press->Routine_Dispatch
例程中梯形图逻辑复制到
Assembly->Program_3_Weld->Routine_Dispatch
中,修改以下参数,如图 2-34 所示。
- 将 EQU 指令中 SourceB 参数改为 3。
- 将 JSR 指令中Routine Name 参数改为 Station_3_Weld。
注意:由于程序功能类似,我们通过简单的 Copy+Paste 就完成了程序的编写,无须重
修改标签,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多个冲压工作站,我们只需编写一个冲压工作站
的程序,其余的只需 Copy+Paste 就可以完成!
1. 单击工具条上
校验每个例程,出现错误提示后,纠正错误。然后,单击工具 条上
按钮校验整个项目并纠正出现的错误。
16. 在
Assembly->Program_1_Press->Station_1_Press
中,输入如图 2-35 所示梯形图逻辑。
17. 用户可以直接将
Assembly->Program_1_Press->Station_1_Press
例程的梯形图逻
辑直接复制到
Assembly->Program_2_Stake->Station_2_Stake
例程后,修改如下参数:
-将StationTimer 的 Preset(预设值)改为 2000;
注意:选择多行梯级可以按下 Shift(上档)键,依次单击想要选择的梯级即可。
修改后的结果如图 2-36 所示:
18. 用户可以直接将
Assembly->Program_1_Press->Station_1_Press
例程的梯形图逻
辑直接复制到
Assembly->Program_3_Weld-> Station_3_Weld
例程后,修改如下参数:
-将StationTimer 的 Preset(预设值)改为 3000;
-StationTimer 定时结束后,添加 Complete 输出,表示三道工序都已经完成,用于控制 Conveyor 输出。
修改后的结果如图 2-37 所示:
19. 单击工具条上
校验每个例程,出现错误提示后,纠正错误。然后,单击工具 条上
按钮校验整个项目并纠正出现的错误。
20. 保存该项目。
21. 至此,三个工作站的程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在创建过程中,实际上,仅仅程 序 Program_1_Press 是自己创建的,其它两个程序都是对第一个程序的 Copy+Paste 以及一些简单的修改。那么,用户可以先将程序 Program_1_Press 的标签、例程创建完成后,再复制、粘贴、修改以及校验。注意:标签名称为什么不会冲突?
22. 接下来我们编写 Conveyor ( 传送带)例程的梯形图逻辑, 双击任务
Conveyor->Conveyor->Conveyor 例程,编写如图 2-38 所示梯形图逻辑。
第 0 行梯级用于对光眼故障(接线故障)的报警。第 1、2 行梯级用于控制传送带输出。
23. 继续编写工作站调度例程。双击 Periodic_Dispatcher->Station_Dispatcher->Station
_Dispatcher 例程,编写如图 2-39 所示梯形图逻辑。
其中,梯级 0 用于生成压缩机产品编号。梯级 1 用于判断三道工序是否正在工作。梯
级 3、4 用于调度工作站。
24.
单击工具条上 校验每个例程,出现错误提示后,纠正错误。然后,单击工具
条上 按钮校验整个项目并纠正出现的错误。
我们使用例程和项目校验工具时只能查出程序中出现的语法错误;不能查出程序中的 逻辑错误。但是现场条件往往不允许直接连接 I/O 模块调试。通过趋势图,我们可以观察时序,进而分析程序逻辑关系是否正确。
25. 单击菜单
File-> Save
选项,保存该项目,如图 2-40 所示。
26.单击选择资源管理器中 Trends(趋势图)文件夹,右键单击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New Trend(创建新趋势图),如图 2-41 所示。
27. 从弹出的对话框中命名新趋势图 Compressor,单击 OK,如图 2-42 所示。
28. 弹出 Add/Configure Tags(添加/组态标签)对话框,从 Scope(作用域)中选择Controller(控制器)或其它程序,然后从 Available Tags(可用标签)中选择标签,单击Add(添加)键,您可以在 Tags to Trend(建立趋势图的标签组)看到所添标签。若要从Tags to Trend 中移除所添标签,单击 Remove(移除)键。按图 2-43 所示添加所需监视的标签。
29. 弹出趋势图画面,在画面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Chart Properties(图表属性),如图 2-44 所示。先选择Display(显示)选项卡,将 Background color(背景色)改为白色。
30. 选择 X-Axis(X 轴)时间轴选项卡,设置相应参数如图 2-45 所示:
31. 选择 Y-Axis(Y 轴)选项卡,设置相应参数如图 2-46 所示。设置完成后,单击
OK 键。
32.设定完Trends(趋势图)参数后,创建的趋势图如图 2-47 所示:
33. 接下来,我们要将该程序下载到控制器中运行,通过趋势图观察其运行结果是否 正确。下载前确认您所使用的 Logix5555 控制器的钥匙处于 Remote 位置,且程序处于离线状态。单击菜单
Communications->Who Active
,弹出如图 2-48 所示对话框。
34. 单击 Download(下载)按钮,将该程序下载到控制器中。如果您的控制器正处于Remote Run(远程运行)状态,将弹出如图 2-49 所示警告。
35.单击 Download(下载)按钮,出现下载进程,如图 2-50 所示。
36. 程序下载后,将控制器打到运行状态,用户通过扭动控制器上的钥匙实现,也可以鼠标左键单击如下图所示的 Online(在线工具栏),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Run Mode(运行模式),如图 2-51 所示。
37. 改变控制器运行模式后,用户首先双击已创建的 Compressor 趋势图,弹出趋势图画面,并单击 Run(运行),开始实时绘制曲线。
38.. 接下来通过手动触发 PartSensor 标签, 使模拟的生产线运行起来。双击Station_Dispatcher(站调度)例程,弹出程序窗口,触发梯级 2 中标签 PartSensor。如图 2-52 所示:
39.双击
Trends->Compress
,切换到趋势图,并观察到时序图如图 2-53 所示:
至此,您已完成梯形图程序编写的相关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