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手持式无线触摸屏支持三菱,台达,欧姆龙等232通讯PLC.

楼主(2024-07-25):
     MTG765-UT手持式无线触摸屏

   S-BOX  433M无线透传模块

      用户手册(第一版)

目 录

1  MTG765-UT产品概述2

1-1 产品特点2

1-2 一般规格2

1-3 各部分说明3

1-3-1 结构说明3

1-4 产品尺寸与使用环境6

1-4-1 产品尺寸6

1-4-2 使用环境6

1-5 编程软件使用7

2  S-box产品概述8

2-1 模块简介8

2-2 模块配置8

3  应用案例11

3-1 XC系列PLC一主一从通信案例11

3-1-1 连接11

3-1-2 参数设置11

3-2 XD系列PLC一主多从通信案例13

3-2-1 连接13

3-2-2 参数设置14

  3-3 欧姆龙PLC通信案例..................................................................................................16

3-3-1 连接16

3-3-2 参数设置17

  3-4 三菱PLC通信案例.......................................................................................................19

3-4-1 连接19

3-4-2 参数设置19

  3-5 台达PLC通信案例.......................................................................................................21

3-5-1 连接21

3-5-2 参数设置22

附录25

1  MTG765-UT产品概述
1-1 产品特点

显示方面

Ø 7.0英寸显示器,1677万色显示,高亮屏幕,支持BMP、JPEG格式图片,色彩更饱满,显示效果更逼真;

Ø 高速400MHz主频CPU,128MB内存配置,展现出色的数据处理能力,下载速度更快;

Ø 大幅度提高开机加载速度,减少等待时间、画面跳转,动画效果更佳流畅;

Ø 存储容量大幅增加;

Ø 全新外观设计,无线连接,触感好,视觉效果好;

Ø 触控校准功能;

Ø 支持二维码生成;

Ø 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文等多国语言,字体任意设定,大小随心所欲,支持下划线、斜体、粗体等,更可设置阴影、立体、描边等艺术效果;

Ø 丰富的图片素材,画面运行无滞留。

n 控制方面

Ø 开关控制、数据动态显示监控、棒状图、实时/历史趋势图、时间趋势图、XY趋势图、XY折线图、离散/连续数据柱状图、实时报警、历史报警记录等完善控制功能;

Ø 自定义条件数据采集保存;

Ø 用户权限设定,9级密码保护机制;

Ø 可通过USB-A U盘接口导入画面工程,程序下载更便捷;

Ø 强大的C语言函数功能块,运算、命令、通讯,无所不能;

Ø USB-A(USB2.0标准)接口U盘数据备份功能,速率高达480Mbps;

Ø 专用USB-B(USB2.0标准)下载接口,数据传输更为快捷;

Ø 自定义动画轨迹设计。

n 通讯能力

Ø 无线通讯,与XC、XD系列PLC、三菱PLC、欧姆龙PLC、Modbus-RTU设备等多种设备无线通讯,直观性好,续航时间长,速度快,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1-2 一般规格

性能规格

项  目

MTG765-UT

画面

属性

尺寸

7.0″

类型

1677万色

分辨率

   800*480

亮度

可调(系统寄存器PFW100)

触摸面板

四线电阻式触摸板

使用寿命

50000小时以上,环境温度25℃,24小时运行

文字设定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俄文、德文等多种语言

字符尺寸

任意字体、任意大小

存储器

存储器

128MB

电气规格

项目

MTG765-UT

电气

特征

功率

4W

充电输入参数

5.0V-2.0A  9.0V-2.0A  12V-1.5A

续航时长(常开)

8小时

充电时间

<10小时

环境

操作温度

0-45℃

环境湿度

10%RH-90%RH(无凝露)

周围空气

无腐蚀性气体

保护结构

前面板符合IP65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结构

外部尺寸(mm)

217.1*158.0*36.6

接口

PLC口(内置)

内置PLC口集成无线通信模组

USB接口1

USB-A(符合USB2.0规范),U盘口

USB接口2

USB-B(符合USB2.0规范),USB下载口

Micro-USB

          Micro-USB,USB充电接口
1-3 各部分说明

1-3-1 结构说明

      如下图1所示为MTG765-UT无线式触摸屏背面图,图2是MTG765-UT的底视图。

图1

图2

1-3-2 接口说明

MTG765-UT无线触摸屏接口说明如下:

外观

   名称

功能

信道调节旋钮

    无线通信信道选择

无线通讯

波特率选择拨码

设置无线通信的波特率

显示屏拨码开关

用于设置显示屏强制下载、触控校准等

USB-B接口

连接USB线上/下载程序

USB-A接口

可插入U盘存储数据

Micro-USB

无线触摸屏充电接口

电源开关

无线触摸屏电源开关

1. 信道调节旋钮

组网设备请务必保持在同一信道上。当现场存在多组S-BOX通信,或使用对讲机等可能对此设备造成干扰的信号源时,可以通过调整信道开关,避免此类问题。调节范围是0~9。

    2. 无线通讯波特率选择拨码

无线传输速率由拨码开关设定,无线波特率越高通信延迟越低,传输距离越短。详细数据可参考下表,因障碍物遮挡、屏蔽等原因可能导致传输距离与下表不符,请跟据现场实际应用情况确定。

测试环境

DIP1

DIP2

空中传输速率

通讯距离

环境说明

办公场所

ON

ON

40~60米

存在至少3堵实心墙面的遮挡

ON

OFF

20~45米

OFF

ON

15~35米

OFF

OFF

10~20米

地下车库

ON

ON

80~110米

存在1堵实心墙面和大量金属遮蔽物

ON

OFF

70~90米

OFF

ON

35~60米

OFF

OFF

15~30米

    3. 显示屏拨码开关

开 关

DIP1

DIP2

DIP3

DIP4

功 能

状 态

ON

OFF

OFF

OFF

未定义

OFF

ON

OFF

OFF

强制下载

OFF

OFF

ON

OFF

系统菜单:时钟校准、触摸校准

OFF

OFF

OFF

ON

未定义

  在特殊环境下,人机界面程序无法顺利下载或在下载完成后,人机界面画面无法正常显示等情况下,请尝试强制下载。

实现步骤:

(1)将MTG765-UT无线式触摸屏处于断电状态,将拨码开关第2位开关拨至ON状态;

(2)将MTG765-UT无线式触摸屏上电,连接USB下载电缆,下载画面程序;

(3)完成后,将2号开关拨至OFF,重新上电,画面正常显示。

4.  USB-B接口

MTG765-UT拥有1个USB-B(USB2.0规范)通讯接口,位于反面左上侧,实现以下功能:

l 数据下载功能,传输速率达到480Mbps。

USB-B接口定义

引脚号

定义

说明

+5V

+5V电压信号

DATA-

数据-信号

DATA+

数据+信号

GND

信号地

(1)请使用屏蔽性能好的USB电缆;

(2)使用前首先要安装USB驱动,驱动可以到信捷公司网站www.xinje.com 下载;

(3)正确安装驱动后,确认正确连接计算机与MTG765-UT人机界面,点击“或”按钮,即可快速下载人机界面编辑画面了。

5.  USB-A接口

MTG765-UT 无线式触摸屏USB-A(USB2.0规范)通讯接口,具有以下功能:

实现备份管理,进行完整的数据导入及导出功能,传输速率达到480Mbps。

引脚号

定义

说明

+5V

+5V电压信号

DATA+

数据+信号

DATA-

数据-信号

-5V

-5V电压信号(接地信号)

USB-A接口定义图

6.  Micro-USB接口

标准的Micro-USB接口,无线触摸屏的充电接口,输入参数:5.0V-2.0A  9.0V-2.0A  12V-1.5A。

7. 电源开关

MTG765-UT无线触摸屏的电源开关按钮,长按启动,显示屏开始工作,再长按关闭电源,显示屏停止工作。
1-4 产品尺寸与使用环境

1-4-1 产品尺寸

MTG765-UT

                                      (单位:mm)

1-4-2 使用环境

环境因素:

    MTG765-UT的使用环境一般为室内,请在规定环境范围内正确使用。

不要在充斥易燃气体、水蒸气或灰尘的危险环境中使用,不要安装在温度变化太快或高湿度的环境中,否则将引起水分凝结在人机界面内部。
1-5 编程软件使用

     MTG765-UT适用的画面编辑软件必须是V2.D.3k及以上版本的,请至信捷官网下载,网址:http://www.xinje.com/Ch/DownView.asp?ID=275&SortID=17。

     详细软件功能及用法同TG系列触摸屏,请参看触摸屏TouchWin编辑软件用户手册http://www.xinje.com/Ch/DownView.asp?ID=181&SortID=27。

     注:软件工程里所选的通信设备只能是串口设备-PLC口的,通讯参数必须为192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

2  S-BOX产品概述

2-1模块简介

无线射频数据模块S-BOX是基于433MHZ载波频段进行工作的,设备串口通讯参数为19200,8,1,E,且用户不可修改此参数。为适应现场传输距离需要,空中速率提供4800~115200bps多档位串口速率调节,传输速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为提高设备抗干扰能力,提供了10个信道可选,默认均为通道0,用户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节。

2-2模块配置

S-BOX有S-BOX-T和XD-SBOXT-ED两款型号,前者(下图左)为RS-232C串口通讯,后者为XD系列左扩专用款,均采用24V直流供电。

产品外观图

S-BOX的外观指示灯功能如下表所示:

指示灯

说明

PWR

电源,上电后常亮

COM

无线收串口发,串口每发一包数据闪一次,发包较快时看起来常亮

RF

串口收无线发,无线每发一包数据闪一次,发包较快时看起来常亮

RUN

运行,若RUN灯熄灭表示模块异常

RSSI3

信号强度3

RSSI2

信号强度2

RSSI1

信号强度1

注:① 信号强度指示留有裕度,环境较好时信号强度灯全灭也有可能正常通信;

② 信号强度指示的是无线接收到上一包数据时的信号强度。

S-BOX外观指示灯

无线传输速率由拨码开关设定,无线波特率越高通信延迟越低,传输距离越短。详细数据可参考下表,因障碍物遮挡、屏蔽等原因可能导致传输距离与下表不符,请跟据现场实际应用情况确定:

测试环境

DIP1

DIP2

空中传输速率

通讯距离

环境说明

办公场所

ON

ON

4800bps

40~60米

存在至少3堵实心墙面的遮挡

ON

OFF

9600pbs

20~45米

OFF

ON

19200bps

15~35米

OFF

OFF

115200bps

10~20米

地下车库

ON

ON

4800bps

80~110米

存在1堵实心墙面和大量金属遮蔽物

ON

OFF

9600pbs

70~90米

OFF

ON

19200bps

35~60米

OFF

OFF

115200bps

15~30米

注:为保证设备信号的稳定传输连接,请务必使用标配的信号天线!由于天线增益较高,在较短距离内连接可能出现信号饱和现象,建议设备天线之间至少保证1米空间间隔。

S-BOX拨码开关

当现场存在多组S-BOX,或使用对讲机等可能对此设备造成干扰的信号源时,可以通过调整信道开关,避免此类问题。组网设备请务必保持在同一信道上。

S-BOX信道调节旋钮

3  应用案例

手持式无线触摸屏(MTG765-UT)充分发挥了人机界面在工业现场应用过程中的直观性好、交互性强、抗干扰能力好等优点。同时集成无线设备通讯模组、移动电源,在最大程度保留触摸屏原有特性的条件下实现各种现场环境下的无线监控,打破了传统有线连接的局限,监控稳定,续航时间长,调试、控制方便省事,给用户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适用于距离不太远、布线复杂或不便布线的场合,配备无线通讯模块 S-BOX 与信捷XC、XD系列PLC、三菱PLC、欧姆龙PLC、台达PLC、Modbus-RTU设备等无线通信。

   注:(1)无线射频数据模块S-BOX是基于433MHz载波频段进行工作的,设备串口通讯参数为19200,8,1,E,且不可修改此参数。

       (2)无线射频数据模块分为两种:S-BOX-T和XD-SBOXT-ED;前者使用串口通讯,后者专用于XD系列PLC的左扩展口。

       (3)为增强通信能力无线通信模块配备吸盘天线。
3-1 信捷XC系列

一主一从通信案例

应用项目:实现MTG765-UT与XC3 PLC RS232串口的无线通信。

组网设备:MTG765-UT 1台,S-BOX-T 1台,XC3-32T 1台,DVP线 1根。

3-1-1、连接

   需给S-BOX-T接入直流24V电源,另外用一根RS232串口线(DVP线)将PLC com1口和S-BOX-T连接起来即可。RS232串口线做线方式如下图。

DVP线

3-1-2、参数设置

要实现MTG765-UT通过S-BOX-T和XC3 PLC无线通信必须满足以下几点:无线通信信道相同,无线传输波特率相同,MTG765-UT的PLC口设备通信参数和PLC串口1的通信参数相同,且必须为19200,8,1,E,不可修改。

1. 配置需要组网设备串口参数为19200,8,1,E;

PLC 串口1配置

MTG765-UT  PLC口配置

2. 修改组网设备为相同的传输空中速率: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波特率为115200bps,故MTG765-UT背面无线通讯波特率选择拨码全部置OFF状态,S-BOX-T的拨码开关全部拨至OFF。

               MTG765-UT                                  S-BOX-T

3. 配置需要组网设备设置相同的信道: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信道0,故将MTG765-UT及S-BOX-T的信道选择旋钮全部旋置0。

   MTG765-UT                                  S-BOX-T

4. 检查组网结果,组网完成。

编辑触摸屏界面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即可。
3-2 信捷XD系列

一主多从通信案例

应用项目:实现MTG765-UT通过左扩S-BOX-T-ED远程无线监控2台XD3 PLC 。

组网设备:MTG765-UT 1台,XD-SBOXT-ED 2台,XD3-16R 2台。
3-2-1 连接

给XD-SBOXT-ED接入直流24V电源,分别将XD-SBOXT-ED的连接排线插入XD3对应的左扩接口即可。如下图:

3-2-2 参数设置

要实现MTG765-UT一主多从无线监控必须满足以下几点:1.组网设备的无线通信信道都相同;2.组网设备无线传输波特率都相同;3.MTG765-UT的PLC口设备通信参数和2台PLC串口3(XD系列PLC左扩串口为串口3)的通信参数要相同,且必须都为19200,8,1,E,不可修改。

1、配置需要组网设备串口参数为19200,8,1,E,2台PLC的站号分别为1,2:

1号PLC设置

2号PLC设置

MTG765-UT  PLC口配置

2、修改组网设备为相同的传输空中速率: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波特率为115200bps,故 MTG765-UT背面无线通讯波特率选择拨码全部置OFF状态,及2台XD-SBOXT-ED的拨码开关全部拨至OFF。

                 MTG765-UT                       XD-SBOXT-ED

3、配置需要组网设备设置相同的信道: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信道0,故将MTG765-UT及XD-SBOXT-ED的信道选择旋钮全部旋置0。

              MTG765-UT                              XD-SBOXT-ED

4、检查组网结果,组网完成。

编辑触摸屏界面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即可。触摸屏程序里所用部件属性里对象的站点号1对应的是1号PLC内的地址,站点号2对应2号PLC内的地址,即此处站点号数值对应所连PLC串口的站号。

3-3 欧姆龙PLC

应用项目:实现MTG765-UT与欧姆龙 PLC RS232串口的无线通信。

组网设备:MTG765-UT 1台,S-BOX-T 1台,欧姆龙CP1E-N30SDR-A型号PLC 1台,CPM线一根。

3-3-1、连接

   需给S-BOX-T接入直流24V电源,另外用一根RS232串口线(CPM线)将PLC com1口和S-BOX-T连接起来即可。RS232串口线做线方式如下图。

CPM线

3-3-2、参数设置

要实现MTG765-UT通过S-BOX-T和欧姆龙PLC无线通信必须满足以下几点:无线通信信道相同,无线传输波特率相同,MTG765-UT的PLC口设备通信参数和PLC串口1的通信参数相同,且必须为19200,8,1,E,不可修改。

1. 配置需要组网设备串口参数为19200,8,1,E;

PLC 串口1配置

MTG765-UT  PLC口配置

2. 修改组网设备为相同的传输空中速率: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波特率为115200bps,故MTG765-UT背面无线通讯波特率选择拨码全部置OFF状态,S-BOX-T的拨码开关全部拨至OFF。

               MTG765-UT                                  S-BOX-T

3. 配置需要组网设备设置相同的信道: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信道0,故将MTG765-UT及S-BOX-T的信道选择旋钮全部旋置0。

   MTG765-UT                                  S-BOX-T

4. 检查组网结果,组网完成。

编辑触摸屏界面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即可。

3-4三菱FX BD

应用项目:实现MTG765-UT与三菱 PLC的无线通信。

组网设备:MTG765-UT 1台,S-BOX-T 1台,三菱FX3U-32M型号PLC 1台,三菱左扩232串口BD板,OP线一根。

3-4-1、连接

   需给S-BOX-T接入直流24V电源,另外用OP线将BD通讯口和S-BOX-T连接起来即可。RS232串口线做线方式如下图。

OP线

3-4-2、参数设置

要实现MTG765-UT通过S-BOX-T和三菱PLC无线通信必须满足以下几点:无线通信信道相同,无线传输波特率相同,MTG765-UT的PLC口设备通信参数和PLC串口1的通信参数相同,且必须为19200,8,1,E,不可修改。

1. 配置需要组网设备串口参数为19200,8,1,E;

PLC左扩BD板参数配置

MTG765-UT  PLC口配置

2. 修改组网设备为相同的传输空中速率: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波特率为115200bps,故MTG765-UT背面无线通讯波特率选择拨码全部置OFF状态,S-BOX-T的拨码开关全部拨至OFF。

               MTG765-UT                                  S-BOX-T

3.配置需要组网设备设置相同的信道: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信道0,故将MTG765-UT及S-BOX-T的信道选择旋钮全部旋置0。

   MTG765-UT                                  S-BOX-T

4. 检查组网结果,组网完成。

编辑触摸屏界面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即可。

3-5 台达DVP系列

应用项目:实现MTG765-UT与台达 PLC的无线通信。

组网设备:MTG765-UT 1台,S-BOX-T 1台,台达DVP-60ES型号PLC 1台,DVP线一根。

3-5-1、连接

   需给S-BOX-T接入直流24V电源,另外用一根RS232串口线(DVP线)将PLC和S-BOX-T连接起来即可。RS232串口线做线方式如下图。

DVP线

3-5-2、参数设置

要实现MTG765-UT通过S-BOX-T和台达PLC无线通信必须满足以下几点:无线通信信道相同,无线传输波特率相同,MTG765-UT的PLC口设备通信参数和PLC串口1的通信参数相同,且必须为19200,8,1,E,不可修改。

1. 配置需要组网设备串口参数为19200,8,1,E;

1、将PC与PLC相连接,台达PLC串口1参数默认为modbus ASCII,9600,7,1,E,连接成功后,编写程序修改串口1参数,程序如下 :

2、程序下载后,拨码请确认务必为RUN状态,重新上电后,修改PLC软件通信设置,串口参数为modbus RTU,19200,8,1,E。

注意:请勿在拨码为STOP状态下重新上电,此操作会将所有串口参数恢复默认。

PLC配置

MTG765-UT  PLC口配置

2. 修改组网设备为相同的传输空中速率: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波特率为115200bps,故MTG765-UT背面无线通讯波特率选择拨码全部置OFF状态,S-BOX-T的拨码开关全部拨至OFF。

               MTG765-UT                                  S-BOX-T

3.配置需要组网设备设置相同的信道:

本项目中选择无线传输信道0,故将MTG765-UT及S-BOX-T的信道选择旋钮全部旋置0。

   MTG765-UT                                  S-BOX-T

4. 检查组网结果,组网完成。

编辑触摸屏界面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即可。

附录

通信异常原因及解决方法:

1、组网设备的无线通信信道、无线通信波特率不一致。

     需将所有设备的无线通信信道,无线通信波特率全部调至相同。

2、显示屏程序选择的PLC口设备通信参数和所连接的PLC串口参数不一致,或波特率 不是19200bps。

检查触摸屏程序设置的通信参数和PLC串口参数是否一致,且为192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

3、触摸屏程序的部件对象的站点号和所连PLC站号不一致。

两者设置一致。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蠡园开发区滴翠路100号

创意产业园7号楼四楼

邮编: 214072

电话: (0510) 85134136

传真: (0510) 85111290

网址: www.xinje.com

WUXI XINJE ELECTRIC CO., LTD.

4th Floor Building 7,Orignality Industry park, Liyuan Development Zone, Wuxi City, Jiangsu Province

Tel: (510) 85134136

Fax: (510) 85111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