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计数器(C、HC、HSC)

楼主(2024-07-25):
一.编号一览

XD/XL 系列 PLC 的计数器 C 全部以十进制来进行编址,各系列的编号请参见对应表格:

系列

名称

范围

一般用

掉电记忆

精确定时

XD1

C

HC

HSC

C0~C575

HC0~HC95

HSC0~HSC31

XD2

C0~C575

HC0~HC95

HSC0~HSC31

XD3

C0~C575

HC0~HC95

HSC0~HSC31

XD5

C0~C4999

HC0~HC1999

HSC0~HSC39

XDM

C0~C4999

HC0~HC1999

HSC0~HSC39

XDC

C0~C4999

HC0~HC1999

HSC0~HSC39

XD5E

C0~C4999

HC0~HC1999

HSC0~HSC39

XDME

C0~C4999

HC0~HC1999

HSC0~HSC39

XL1

C0~C575

HC0~HC95

HSC0~HSC31

XL3

C0~C575

HC0~HC95

HSC0~HSC31

XL5

C0~C4999

HC0~HC1999

HSC0~HSC39

XL5E

C0~C4999

HC0~HC1999

HSC0~HSC39

XLME

C0~C4999

HC0~HC1999

HSC0~HSC39

各种计数器的编号原则如下:

类型

说明

16/32 位顺倒计数器

以XD3说明,C0~C575 HC0~HC95(作为32位计数器时每个占用2个计数器编号)编号必须是偶数

高速计数器

以XD3说明,HSC0~HSC30(HSC0,HSC2...HSC30)(每个占用2个计数器编号)编号必须是偶数

【注】:

XD/XL系列计数器(高速计数器除外)无16位、32位寄存器之分,通过指令来区分使用计数器的位数;也就是说同一个计数器既可以作为16位的使用,也可以作为32位的使用;增/减计数模式也是由指令的模式来指定的。

二.计数器特点

16位计数器与32位计数器的特点如下表所示:

项目

16 位计数器

32 位计数器

计数方向

增/减计数

增/减计数

设定值

-32,768~32,767

-2,147,483,648~+2,147,483,647

指定的设定值

常数 K 或数据寄存器

同左,但是数据寄存器要一对

当前值的变化

增/减计数后变化(计到最大或最小值时,将保持)

增/减计数后变化(计到最大或最小值时,将保持)

输出接点

计数到后置 ON,且将保持动作

计数到后置 ON,且将保持动作

复位动作

执行 RST 命令时,计数器的当前值为零,输出接点恢复

当前值寄存器

16 位

32 位

三.功能

一般用计数器和停电保持用计数器的分配,由软元件的区别来指定。

1.十六位计数器一般用停电保持用

16位二进制增计数器,其有效设定值为 K1~K32,767(十进制常数)。设定值K0和K1具有相同的含义,即在第一次计数开始时输出触点就动作。

如果切断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则一般用计数器的计数值被清除,而停电保持用的计数器则可储存停电前的计数值,因此计数器可按上一次数值累计计数。

(1)计数输入X11每驱动C0线圈一次,计数器的当前值就加1,在执行第十次的线圈指令时,输出触点动作。以后计数器输入X11再动作,计数器的当前值将继续加1,输出触点动作保持。

(2)如果复位输入X10为ON,则执行RST指令,计数器的当前值为0,输出触点复位。

(3)计数器的设定值,除上述常数K设定外,还可由数据寄存器编号指定。例如,指定D10,如果D10的内容为K123,则与设定K123是一样的。

(4)在以MOV等指令将新的设定值写入当前值寄存器时,如果当前计数值<新的设定值<原设定值,则计数到新的设定值时,C0接通;如果新的设定值<当前计数值<原设定值,则在下次X11输入时,C0接通。

2.三十二位计数器一般用停电保持用

32 位二进制增/减计数器设定值有效范围为 K+2,147,483,648~K-2,147,483,647(十进制常数)。通过指令来指定所有增计数/减计数器的方向。

(非掉电保持增计数寄存器)          (掉电保持减计数寄存器)

(1)如果复位输入 X3 为 ON,则执行 RST 指令,计数器的当前值变为 0,输出触点也复位。

(2)使用供停电保持用的计数器时,计数器的当前值、输出触点动作与复位状态停电保持。

(3)32 位计数器也可作为 32 位数据寄存器使用。

四.设定值的指定方法

计数值的指定,分为16位数和32位数两种情况讨论。

计数器(C、HC):非掉电保持计数器(C)、掉电保持计数器(HC)。

1.指令格式:

《16 位计数》

《32 位计数》

2.指令复位格式:

《16 位计数》

《32 位计数》

其中:S1:计数器(如:C0、HC10)

S2:计数个数(如:K100)

计数器不同于XC系列,无16位、32位计数器之分,通过指令来区分使用计数器的位数。

16 位计数器(非掉电保持增计数)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16 位计数器(掉电保持增计数)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16 位计数器(非掉电保持减计数)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16 位计数器(掉电保持减计数)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32 位计数器(非掉电保持增计数)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32 位计数器(掉电保持增计数)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32 位计数器(非掉电保持减计数)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32 位计数器(掉电保持减计数)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注意:常数 K 的设定范围、实际的设定值如下表所示:

计数器

K 的设定范围

实际的设定值

16 位计数器

1~32,767

1~32,767

32 位计数器

1~2,147,483,647

1~2,147,483,647

五.计数值

计数器计数模式是16位线性递增模式(0~K32,767),当计数器的计数值CD达到最大值K32,767会停止计数,计数器的状态保持不变。

计数器计数模式是16位线性递减模式(-32768~0),当计数器的计数值CD递减达到最小值K-32,768会停止计时,计数器的状态保持不变。

计数器计数模式是32位线性增/减模式(-2,147,483,648 ~+2,147,483,647),当计数器的计数值递增达到最大值K2,147,483,647会变成K-2,147,483,648,当计数器的计数值递减达到最小值K-2,147,483,648 会变成K2,147,483,647,计数器的ON/OFF状态也随计数值的变化而变化。

以上两条指令是等价的。在左边指令中C0作为寄存器处理,而右边指令中CD0则为对应定时器C0的数据寄存器。CD和C是一一对应的。

本指令所能计数的最高频率和滤波参数的选择以及PLC扫描周期相关;输入频率超过 25Hz 建议用高速计数器。高数计数器必须使用HSC0-HSC30以及对应的硬件接线。

高速计数器,当SM0导通时,HSC0对输入端子X0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高速计数器不受输入滤波器的响应滞后时间和循环扫描周期时间影响。因此,可以处理更高频率的输入脉冲。

【注】:上述软元件范围为 PLC 在 X-NET 通讯模式下的有效范围;在 MODBUS 通讯方式下,部分继电器无法进行读写操作。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