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数据寄存器(D、HD、SD、HSD)

楼主(2024-07-25):
一.结构

数据寄存器是用于存储数据的软元件,包括 16 位(最高位为符号位)、32 位(由两个数据寄存器组合,最高位为符号位)两种类型。

1.十六位

一个 16 位的数据寄存器,其处理的数值范围为 K-32,768~K+32,767

数据寄存器的数值的读写一般采用应用指令。另外,也可通过其他设备,如人机界面向

PLC 写入或读取数值。

2.三十二位

由两个地址相邻的数据寄存器组成的 32 位数据(高字在后,低字在前,如 D1D0 组成的双字,D0 为低位,D1 为高位)。

处理的数值范围为 K-2,147,483,648~K2,147,483,647。

在指定 32 位寄存器时,如果指定了低位,如 D0,则默认其高位为后继的 D1。低位可用奇数或偶数的任意一种软元件来指定,但为方便起见,建议低位采用偶数软元件编号。

二.功能

一般用

当向数据寄存器中成功写入数据后,只要不再重新写入,那么该寄存器中的数据将保持不变,即具有存储数据功能。

当 PLC 由 RUN 转为 STOP 或由 STOP 转为 RUN 时,所有数据将被清零。

停电保持用

停电保持区的数据寄存器在 PLC 由 RUN 转为 STOP 或停电后,仍然保持其中的数据不变。

停电保持区域的范围由寄存器模式决定,客户无法自己修改。

特殊用

特殊用寄存器用于写入特定目的的数据,或已由系统写入特定内容的数据。

部分特殊寄存器中的数据,在 PLC 上电时,被初始化。

特殊寄存器的编号和用途,请参阅附录部分。

作为偏移量(间接指定)

数据寄存器 D 可用作软元件的偏移量,使得软元件的使用更加简单和便于控制。

格式:Dn[Dm]、Xn[Dm]、Yn[Dm]、Mn[Dm]等。

带偏移的位组成的字寄存器:DXn[Dm]表示 DX[n+Dm]。

带偏移的软元件,偏移量只可用软元件 D 表示。

例:D100[D10],表示为 D[100+D10],如果 D10 的数据为 5,则 D100[D10]表示为寄存器 D105。

如果 D10 的数据为 50,则 D100[D10]表示为寄存器 D150。

上例中,当 D0=0 时,此时 D100=D10,Y0 为 ON;

当 M2 由 OFF→ON 时, D0=5,此时 D100=D15,Y5 为 ON。

其中 D10[D0]=D[10+D0],Y0[D0]=Y[0+D0]。

三.动作示例

数据寄存器 D 可以处理各种数据,通过数据寄存器可实现多种控制。

l 数据存储

M0 接通时,向 D0 写入 16 位、十进制数 100。

M1 接通时,向 D11D10 写入 32 位、十进制数 41100。由于数值 41100 为 32 位数(超过 32767),因此在存储数据时,虽指定为 D10,但 D11 也被自动占用。

l 数据传送

M0 接通时,将 D0 中的数据传送给 D10。

l 读取定时器或计数器

M0 接通时,将计数器 C10 中的当前计数值读取到 D0 中。

l 作为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

X0 接通时,T0 开始定时,定时时间与 D0 中的数值相等时线圈 T0 会立即置位,时基由 D2 决定。

X1 每次接通时,HC0 开始计数,计数值与 D4 中的数值相等时线圈 HC0 会立即置位。

【注】:上述软元件范围为 PLC 在 X-NET 通讯模式下的有效范围;在 MODBUS 通讯方式下,部分继电器无法进行读写操作。

四.位软元件组成字的应用举例

例 1:以下两种编程方式的结果是等效的,当 X0 到 X17 这 16 个线圈中有任一线圈为 ON 时,输出Y0。

方法一:

方法二:(对位软元件组成字的应用)

五.偏移量应用举例

例 1:下例所示为跑马灯应用,D0 作为偏移地址。当 M0 启动,输出 Y1 至 Y7 依次点亮。如果输出点数很多,可以使用 M 代替 Y,然后将所有的 M 对应到输出 Y。

例 2:当 M0 为 ON 时,每 1S 钟对 ID100 的数据进行一次保存,存放在 D4000 开始的 50 个寄存器里。寄存器 D0 作为偏移量使用。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