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故障及处理方法32讲!

楼主(2024-07-26):
1、如何区分重故障和轻故障?

轻故障时,系统发出报警信号,故障指示灯闪烁。重故障发生时,系统发出故障指示,故障指示灯常亮。同时发出指令去分断高压、合闸禁止,并对故障信息、高压分断指令作记忆处理。重故障状态不消除,故障指示、高压分断指令依然有效。

2、轻故障都有哪些?

轻故障包括:变压器超温报警、柜温超温报警、柜门打开、单元旁路,系统对轻故障不作记忆处理,仅有故障指示,故障消失后报警自动消除。变频器运行中出现轻故障报警,系统不会停机。停机时出现轻故障报警,变频器可以继续启动运行。

3、重故障具体都有哪些?

系统发生下列故障时,按照重故障处理,并在监视器左上角显示重故障类型:外部故障、变压器过热、柜温过热、单元故障、变频器过流、高压失电、接口板故障、控制器不通讯、接口板不通讯、电机过载、参数错误、主控板故障。单元故障包括:熔断器故障、单元过热、驱动故障、光纤故障、单元过压。外部故障必须先解除高压分断(柜门按钮或外部接点)状态再系统复位,才能使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除外部故障以外的重故障发生后,直接系统复位即可使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但在再次上电前一定要找出故障原因。单元故障发生后,只有再次上高压电源方能检测到单元状态。若故障较难分析且无法确定能否二次上高压时,请向厂商咨询。注意:切忌在未查明故障原因前贸然二次上电,否则可能严重损坏变频器!

4、变压器超温报警当变压器温控仪测量温度大于其设置的报警温度(默认设置为100℃)时,温控仪超温报警触点闭合。

检查变压器柜顶风机或柜底风机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柜底风机工作不正常,可能出现三相温度相差较大);测温电阻是否正常(有无断线、线路插头接触不良,如果接触不良,温度值将偏高);过滤网是否堵塞(拿一张A4纸置于过滤网上,看是否能吸附,否则需要清洁过滤网);变频器是否长期工作于过载状态;环境温度是否过高(环境温度应低于45℃,否则需要加强通风);安装于变压器柜内正面底部的风机开关和接触器是否断开;变压器柜风机控制和保护电路是否正常。

5、柜温超温报警单元柜测温点的温度大于55℃时,系统会发出柜温超温轻故障报警。

检查单元柜柜顶风机是否工作正常,安装于二次室内的风机开关是否跳闸;过滤网是否堵塞(拿一张A4纸置于过滤网上,看是否能吸附,否则需要清洁过滤网);变频器是否长期工作于过载状态;环境温度是否过高(环境温度应低于45℃,否则需要加强通风(墙上安装通风机或柜顶安装风道)或安装制冷设备);变压器柜风机控制和保护电路是否正常。

6、变压器过热变压器温控仪测量温度大于其设置的跳闸温度(默认设置为130℃)时,温控仪跳闸触点闭合,系统会报变压器过热重故障。

温控仪显示的温度是否在130度以上,若不是则检查温控仪的超温报警值是否设定为130度;其余检查项见变压器超温报警。

7、柜温过热。

单元柜测温点的温度大于60℃时,系统会报柜温过热重故障。检查项见柜温超温报警。

8、柜门联锁报警行程开关是否与柜门顶碰件压实。

行程开关的“预行程”和“过行程”是否合适;行程开关电气功能是否工作正常;否则更换接口板。

9、控制器不通讯。

确认监视器控制板到主控板的通讯线是否连接无误,确认监视器控制板上的+15V与+5V正确无误;更换主控板。更换监视器。

10、主控板故障。

监视器与控制器已建立通讯,监视器检测主控板有故障,则报主控板故障。更换监视器。更换主控板。

11、接口板不通。

讯监视器与接口板未建立通讯,接口板将每5秒钟复位一次监视器,在3分30秒仍未建立通讯,将判断为重故障。通讯线是否正常,检查接线端子是否正确;I/O板工作是否正常.尤其是工作电压;I/O主控板外芯片是否插好。

12、参数错误。

在修改参数的时候,如果设置的参数有误(同步矢量控制时可能报此故障),则报参数错误故障,请重新修改参数,按复位按钮。

13、外部故障。

本地高压分断按钮闭合或接口板上高压分断接点闭合时,系统将报外部故障。高压分断按钮是否按下;高压分断端子是否短路;接口板坏。

14、高压失电上级高压电源消失。

一般由正常分闸操作引起。若出现异常高压断电情况(无故障记录、无分闸操作),请检查上级开关柜分闸回路。

15、变频器过流。

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倍时,变频器将过流保护。输出电压检测板是否正常,有无明显短路、放电痕迹;光纤是否插紧,主回路连接螺钉是否紧固;霍尔元件电源是否正常、霍尔元件输出电流信号是否正确;检查参数设置加速时间是否过短、转矩提升是否过大、启动频率是否过高;电机或负载机械是否堵转,电机绕组和输出电缆绝缘是否损坏;确保所有单元工作正常(拆下单元连接铜排,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测单元输入输出电压和波形是否正常);输入电源电压是否过低;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有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它与电感有可能引起谐振。取消相关器件;单元检测板是否有短路及损坏。如果排除了以上原因仍有故障,请更换控制器信号板或主控板。在有些现场,因为齿槽效应等影响,电机低速时电流波动很大,此时变频器可能出现限流,使得变频器出现加速、限流减速等反复,而无法正常加速或造成过流保护,这种情况下需要减小加速时间,加大限流系数,使电机快速通过波动区域,避免过流保护。(此情况若有单元输出电压低,则更换该单元)。

16、电机过流。

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1.2倍并持续超过2分钟。检查参数设置电机额定电流设置是否正确;电机或负载机械是否堵转;电源电压是否过低。

17、变频器运行后电机不转。

检查变频器输出是否有接触器或开关类设备;检查变频器输出一次电缆是否连接电机;观察监视器是否有输出电流以及输出电压,若有电压、无电流则说明变频器到电机的主回路开路,若有电压、电流,则检查电缆是否有单相接地情况,电机转子绕组是否开路。

18、单元重故障。

单元重故障共有5种,包括熔断器故障、驱动故障、单元过热、单元过压、光纤故障,其中前3种故障可以旁路(若单元带有旁路功能,且旁路级数设置为非0时有效)。

19、熔断器故障检测到单元缺相时,报熔断器故障。

请检查是否因为主电源停电引起;单元的三相进线是否松动;进线熔断器是否完好,若熔断器开路,请更换单元。

20、驱动故障。

检查单元电压检测板是否短路,若短路会引起A1,B1及C1单元报驱动故障;功率单元输出端L1、L2是否短路,否则为单元IGBT损坏,请更换单元;电机绝缘是否完好;负载是否存在机械故障。

21、单元过热。

单元内散热器上装有温度开关(常闭点),温度超过85℃时,温度继电器常闭点断开,报单元过热故障。

检查柜顶风机是否工作正常、单元柜风机开关是否跳闸、过滤网是否堵塞(拿一张A4纸置于过滤网上,看是否能吸附,否则需要清洁过滤网);是否长期工作于过载状态、环境温度是否过高(环境温度应低于45℃,否则需要加强通风),墙上安装通风机或柜顶安装风道或安装制冷设备;

单元控制板坏,最后检查功率单元温度继电器是否正常。

22、单元过压。

直流母线电压超过保护值,变频器报单元过压。

变频器运行时,若某个单元的输出电压较低,会引起三相输出不平衡,而报单元过压;在空载电机调试时,比较容易出现直流母线过压和A1/B1/C1单元过压,此时,可以适当调低基准电压。

检查输入的高压电源是否超过允许最大值(电源电压过高时,可调整变压器分接头接到105%处);

减速过程中出现过电压,请适当增加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定值。

23、光纤故障。

当系统在上电状态下检测不到单元通讯时,报光纤故障。功率单元控制电源是否正常(正常时,绿色指示灯亮),否则更换功率单元;功率单元以及控制器的光纤连接头是否脱落,光纤是否折断。

24、单元旁路。

单元配置有旁路的硬件、参数设置中旁路级数为非零时,若单元出现驱动故障、熔断器故障、单元过热这三种故障时,将发生单元旁路。

若一个单元发生故障被旁路,则另外两相相同位置的单元亦将被旁路,此时,变频器仍可以启动和运行,但是因每相串联单元数量减少,额定输出电压和额定容量都将降低。发生单元旁路时,一定要查明原因,并尽快停机更换故障单元(其余两相被旁路的单元无需更换);清理单元驱动板与单元控制板,若此两块电路板集尘太厚可能引起误报。

25、运行频率与给定频率不一致。

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原因加减速过程中,受加减速时间的限制,输出频率到达给定频率有一个过程;

系统电压过高时减速,变频器出于自身保护的要求,此时频率不能停留在一个数值点上,以避免直流母线过压保护。此时建议将变压器分接头接到105%上;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设置的限流电流值,变频器自动降频以降低输出电流,避免过流保护跳闸。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输入电压过低或负载突增时;

瞬时停电时,为了维持电机在可控状态,变频器将自动减速,从电机处获得能量;霍尔元件、单元检测板或是信号板发生故障。

26、监视器黑屏。

按下柜门上的系统复位按钮(系统复位不会影响变频器正常运行状态);若仍不能恢复,则检查监视器的电源端子是否脱落、连接线是否松动、5V及15V电源是否正常、监视器线路是否有明显损伤;

是否存在干扰现象,否则请更换监视器。

27、参数无法修改。

在功能参数中参数修改选项设置为禁止时,则除该参数及给定频率或给定参量外,其余所有参数均无法修改。

在运行过程中,大部分参数均无法修改。

28、停机后变频器自动重启。

在远程控制模式下,启、停只能通过远程端子。

若参数设置中的启动方式为电平

启动(闭合启动,断开停机),在运行过程中紧急停机信号断开或通过其他方式使变频器停机,变频器会立即自由停机,但是当紧急停机信号重新闭合后,因为远程启动电平信号仍在,变频器会自动启动运行。

29变频器上电即跳闸。

变频器上电时,因变压器的激磁涌流和单元电容充电,瞬时电流有效值最高可达到变频器额定电流

的6-7倍,持续时间几十毫秒;若变频器上级电流保护整定值过小,会造成上级开关速断保护跳闸。

调整上级开关柜速断保护整定值。

30、启动过程中输出频率在低速震荡。

有些电机在低速时,因为齿槽效应等影响,电流波动非常大,此时变频器可能出现限流,使得变频器出现加速、限流减速等反复,而无法正常加速。增加限流电流设置;缩短启动时间;某个单元输出电压低,更换此单元;

31、自动旁路柜自动旁路时上级开关柜跳闸。

查看旁路柜中延时吸合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是否在1.5S——3S之间;开关柜整定值是否太小(应该在电机额定电流的5倍以上);将开关柜的速断保护时间设定为大于0.1S。

32、外接端子有感应交流电压。

可能是远程启动/停机、高压分断、系统复位信号线感应电压,建议无源信号与220V交流电源分开布线,此种情况最好用屏蔽线两端接地;

可能是远控箱上的信号线与电源线绑在一起引起的感应电压,建议在远控箱重新布线,无缘信号最好也用屏蔽线,而且屏蔽线剥线尽量不要太长;4-20mA电流信号有交流感应电压(10V以下),可以用一个275V/0.33uf接在电流信号与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