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维修歌曲,记住搞定90%故障!

楼主(2024-07-26):
变频损坏莫着急,放电完毕拆整机;
望闻闻切不可缺,弄清故障开始测;
输入输出PN结,三相平衡在拆机;
上电之前看名牌,电压加错会炸机;
母线无电看保险,整流滤波压敏错;
母线有电无显示,开关电源去补课;
显示杂乱拆主板,多半程序要重写;
显示正常看报错,故障代码查手册;
欠压过压最常见,取样电阻运放算;
上电过流看检测,电流互感最易错;
过热报错不稳定,风扇不转热敏断;
主控芯片功能多,放大检测都是它;
上电没错就运行,两种方式试机灵;
面板控制调参数,端子控制给信号;
运行过流很简单,驱动电路先要看;
模块损坏也常见,马达如果要抖动;
三相电压不平衡,要查光耦或电容;
缺相一般查外围,断线接触有不良;
参数复位需谨慎,现场备份少不了;
其他故障也很多,按部就班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