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一开,仪表信号乱跳!变频器存在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24-07-26):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变频器的使用非常广泛,但也常常伴随着干扰问题,尤其是对压力变送器等敏感设备的干扰。
来源:工控小新
变频器干扰的常见现象
压力变送器信号不稳定:变频器一开,压力变送器的信号就会出现剧烈跳动。
供水系统中压力变送器受干扰:在变频器控制供水时,压力变送器作为采集压力的信号源,容易受到变频器的干扰。
电机启动时信号跳动:当变频器启动电机时,压力变送器的信号不稳定,跳动厉害。
特定设备受干扰:压力变送器(4-20mA)在变频器启动后信号乱跳,而附近的一体化热电阻(4-20mA)却不受影响,且信号线都没有屏蔽。
为什么变频器会产生干扰?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它会产生电磁干扰。变频器通过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将输入的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压,再通过逆变器将直流电压变换成不同宽度的脉冲电压(PWM),以驱动电机。这种工作方式会导致以下三种电磁干扰:
谐波干扰:整流电路产生的谐波电流在供电系统的阻抗上产生电压降,导致电压波形畸变。这种畸变的电压会干扰许多仪表,尤其是在弱电源情况下更为严重。
射频传导发射干扰:变频器从电网吸取的脉冲电流中包含大量高频成分,形成射频干扰。这种干扰会影响同一电网中的仪表。
射频辐射干扰:射频辐射干扰来自变频器的输入电缆和输出电缆。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缆上有射频干扰电流时,由于电缆相当于天线,必然会产生电磁波辐射,产生辐射干扰。变频器输出电缆上传输的PWM电压,同样包含丰富的高频的成分,会产生电磁波辐射,形成辐射干扰。辐射干扰的特征是,当其他电子设备靠近变频器时,干扰现象变得严重。
变频器干扰处理方法
单点接地:变频器应采用单点接地,最好使用短而粗的线进行接地,以减少接地电阻。
屏蔽信号线:传感器的信号线应采用双脚屏蔽线,并将屏蔽层用电缆夹进行接地,以减少电磁干扰。
电源滤波:在传感器的电源上加装电源滤波器、滤波磁环或隔离器等进行隔离,以减少高频干扰。
谐波抑制:对变频器产生的谐波进行抑制处理,可选用变频器输入滤波器、输出滤波器、输入电抗器和输出电抗器等。在输入电路内串入电抗器是抑制较低谐波电流的有效方法。
此外,为防止变频器干扰信号和控制回路,建议给控制器、仪表和工控机采用单独的隔离电源进行供电。在现场,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仪表远离变频器,但这并不一定能完全排除干扰,具体方法需要逐一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