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频率怎么调整?变频器的使用条件有哪些?

楼主(2024-07-26):
  变频器的频率怎么调整

  变频器要能正常运行,必须具备两个基本上条件,就是频率信号和运行信号,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条件,就是变频器的频率信号。

  我们使用变频器目的,就是通过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来改变电动机的转速,那么如何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呢?关键就是要改变频器提供频率的信号,这个信号就称之为“频率给定信号”,频率信号来源有以下几个方式:

  一、操作器面板给定操作器面板给定是变频器最简单的频率给定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变频器操作器面板上的电位器、数宇键或上升、下降键,来直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报率。操作器面板给定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方便,同时又具有监视功能,即能够将变频器运行时的电流、电压、转速等实时显示出来。

  如果选择键盘数宇键或上升、下降键给定,则由于是数字最给定,精度和分辨率非常高。如果选排操作器上的电位器给定,则属于模拟量给定,精度稍低,但由于无需像外接电位器的模拟量输入那样另外接线,实用性非常高。

  二、外部电位器给定就是通过从变频器外部输入的电位器来调节频率

  三、多功能输入端子给定通过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值,该端子可以外接按钮或PLC、继电器的输出点。在变频器功能输入端子中,经过功能设置,使其中的两个或多个端子用于频率给定。

  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如何调整变频器的频率,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变频器的使用条件有哪些

  (1)变频器的运行温度多为0~40℃或-10~50℃,要注意变频器柜体的通风性。测试环境温度的点应距变频器约5mm。

  (2)变频器周围相对湿度范围应为5%~90%,无结露现象。周围湿度过高,存在电气绝缘降低和金属部分的腐蚀问题。如果受安装场所的限制,变频器不得已安装在湿度高的场所,变频器的柜体应尽量采用密封结构。为了防止变频器停止时的结露,有时装置需加对流加热器。

  (3)变频器周围不应有腐蚀性、爆炸性或燃烧性气体以及粉尘和油雾。变频器的周围如有爆炸性和燃烧性气体,由于变频器内有易产生火花的继电器和接触器,所以有时会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有腐蚀性气体时,金属部分产生腐蚀,影响变频器的长期运行。如果变频器周围存在粉尘和油雾时,这些气体在变频器内附着、堆积将导致绝缘降低。对于强迫风冷的变频器,过滤器堵塞将引起变频器内温度异常上升,致使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

  (4)变频器的耐振性因机种的不同而不同,振动超过变频器的容许值时,将产生部件紧固部分松动以及继电器和接触器等可动部分的器件误动作,往往导致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对于机床、船舶等事先能预见的振动场合,应考虑变频器的振动问题。

  (5)变频器应用场所的海拔大多规定在1000m以下。海拔高则气压下降,容易产生绝缘破坏,关于用在海拔1000m以上的变频器绝缘没有直接规定,在1500m耐压降低5%,3000m耐压降低20%。另外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散热条件差,冷却效果也下降,必须注意温升。从海拔1000m开始,每超过100m容许的温升就下降1%。海拔超过1000m时,使用变频器时要适当放大其功率等级。

  (6)不允许把变频器安装在接近电磁辐射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