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和5U的PLC如何通讯?用N:N通讯最简单~ ...
三菱3U和5U的PLC如何通讯?用N:N通讯最简单~

楼主(2024-07-27):
更多精彩点击下方立即关注 “ 技成电工课堂 ”
学习3U和5U通讯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N:N通讯(5U的PLC称这种叫做“简易PLC间连接”),N:N通讯是三菱FX系列PLC很基础的一个通讯协议,能够实现最多8台PLC直接的信号交互,这里面有一台PLC作为主站,能过和其余的7台PLC(从站)进行通讯(2到8台都可以通讯),首先需要进行接线,如下图接成2线制的,也可以接成4线制的。
接下来我们把3U和5U分别设置为主站,看下程序如何配置。
3U作为主站,5U作为从站
3U PLC的设置
M8038是N:N通讯固定用的,D8176是设置站号,给0表示作为主站;给D8177赋1表示只有一个从站,D8178是设置通讯数据范围的,设置为模式1。
如图,表示的是主站的,
M1000~M1031的线圈导通了,那么所有从站对应的M点的常开触点就会闭合,主站给D0~D3赋值,任何一个从站对应的D寄存器就能接收到对应的数据;一号站的M1064~M1095线圈导通了,主站对应的M点常开触点就会导通(从站的数据只能给到主站,给不到其他从站),1号站给D10~D13赋值,主站对应的寄存器也会接收到数据。
5U PLC的设置
5U的PLC是在导航栏的485串口配置,选择“简易PLC间连接”
先设置为1号站,
设置FX3兼容,选择CH1,然后点击应用,这时5U这边的配置就完成了。
写一下通讯的程序测试下
主站按下X0按钮,M1000的线圈就会导通,从站M1000的触点就会导通,从站的Y0就会有输出;主站按下X1按钮,M1001的线圈就会导通,从站M1001的触点就会导通,从站的Y1就会有输出;从站按下X0按钮,从站的M1064线圈就会导通,主站的M1064常开触点就会导通,主站的Y0就会有输出;从站按下X1按钮,从站的M1065线圈就会导通,主站的M1065常开触点就会导通,主站的Y1就会有输出。
5U做主,3U做从
主站设置
在导航栏的485串口配置,选择“简易PLC间连接”
设置为0号站,从站个数选择1个,通讯模式选择为模式1
最后选择FX3系列兼容,使用CH1
从站设置
只需要把站号设置好就行。
通讯程序
控制的原理和上面一样!
往期推荐
01最新电气版CAD绘图软件,附超详细安装教程!02【粉丝福利】65套电气自动计算EXCEL表格免费领取!03【限时福利】电气人都想要的热门仿真软件,现可免费领取!0410000+全网最全CAD电气符号免费领取!
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