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的M究竟是什么,今天就来认识它!

楼主(2024-07-27):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最近几天论坛火热,有大虾表示PLC编程中不用M和T。我发现大家有些观点有误,这段时间比较忙,但忍了很久,实在忍不住了,抽半天时间写篇文章。

用不用先不说,首先得知道M和T究竟是什么?T有点特殊,先不谈,把M搞清楚了T就容易搞清楚。

如果学过单片机或计算机原理或嵌入式等硬件课程的就不用看了,因为这是非常基础的概念,我今天不用电子技术的语言来说,所以语言会不太严谨,主要目的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搞PLC的人听懂,请大虾手下留情不要把我脸打肿了。

先说说我接触编程的过程,我是学硬件的,编程最先学的是51单片机和X86汇编,然后学C/C++,最后才学的PLC,编程掌握不好,即使到今天我也无法准确阐述什么是面向对象!先自己打脸,但这不影响我用PLC做项目。

其实PLC是最像单片机的,完全就是单片机的硬件升级软件简化版本,扯远了!

下图是西门子S7-200手册里关于存储器结构的介绍。左边这个RAM就是今天的主角。

下图是对数据存储器的定义:

下图来看数据存储区究竟有些啥,请注意看M区:

看了上图可能明白了,M存储区在数据存储区,数据存储区又在RAM中。RMA长啥样?

下图左上那个蜈蚣状的CY62256就是西门子S7-222CPU的RAM。

就是块集成电路,我还是看不懂!那就“拆”开给你看。下图就是内部结构:

没错,它就是一堆“房间”,32k字节。S7-222CPU使用了2k字节的存储空间,不管你是M还是T还是C,还是V,通通都在这里面。

那么如何在这一堆房间里访问找到我需要的那个她呢?看上图中A0---A14,这就是地址线,就是访问这些房间的地址,通过这些房间就能访问M、T、C、V等等。

那么M和V有什么区别吗?半毛区别都没有!除了把M区放到MCU高速缓存中的PLC结构,像西门子S7-200系列这样的都是放到一个存储芯片中的。

文章开头说过,T跟M还有点不一样。对的,因为有些PLC的有些T是由硬件产生的,那就是集成在MCU里的硬件定时器,比如西门子S7-300就有硬件定时器。那么C呢?C也有硬件计数器和软件计数器之分,硬件计数器同样是由集成在MCU里的硬件来完成的。当然,PLC已经做好了,把这些硬件T、C的数据都映射(复制)到RAM里了,我们直接访问RAM就可以了,不用关系那些硬件T和C。当然,如果你喜欢,PLC也是有指令让你能够直接访问这些硬件计数器的,比如台达就可以直接去读硬件计数器的当前值。

说了这么多如何证明M和V都是在一个芯片里呢?

那就是PLC提供了绝对地址访问功能,比如寄存器寻址,一个数据寄存器里存放的数据是一个地址数据,对的这个地址数据就是绝对地址,就是上图A0-----A14这个地址。

再来看看国货之光汇川的PLC对存储空间的定义,下图:

这个就更清晰了,M和D有区别吗?半毛区别都没有!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M区能让我们很方便的进行位寻址。

那么不用M可以吗?当然可以!不过,既然M和D(V)没有区别,我们为什么不用?

我也不知道!

那么大虾说的所谓标准化编程究竟是什么呢?我没买过他的资料,厂家的手册难道不香吗?

从他帖子中的描述,我的理解是,哪里是不用什么M、T,估计他宣扬的只是全部用局部变量,不用全局变量,这样程序在进行移植的时候不用关心存储空间的分配,直接交给编程软件的编译系统来完成。

M也可以定义为局部变量呀!为什么不可以用?因为有些使用通用MCU的PLC,位寻址能力很弱,位寻址的时间比字寻址时间还长!

那么如何做到不用M呢?

很简单,你把V(D)数据地址当成一个M来使用就可以了。

但大厂PLC使用的CUP都是自己设计的,保留了很强的位寻址和操纵能力。

那么放弃使用M和T有实际意义吗?

只要大厂还提供直接的位寻址和操纵能力,就没有必要放弃!特别是梯形图,天生的就非常适合位寻址,用M的编程方式。这么香干吗要放弃!

文章来源:工控论坛
电气人狂戳!!!免费题库+免费技能等级鉴定,ta终于来了!!!
往期推荐【建议收藏】电气故障排除的一般步骤和故障排除的方法老电工教你如何又快又准的判断漏电?配电柜接线工艺规范,电气人必备知识!纸质书籍免费领:李金城老师编著三菱3U编程入门、三菱5U技能实训等教材,速来!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如何接线,要用几个开关?电工入门:常用的电气图形符号,快速看懂电路的不二法门!PLC是如何执行中断?又是如何去应用的?问懵了:“电气”中的“气”究竟是什么意思?电气人要知道的:34种自动控制原理图400KW电机接线铜排烧断了,为何会烧断,来看看原因!PLC基本指令之数字函数5000套电气CAD图纸免费领取!

分享、在看与点赞,至少我要拥有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