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指令教程】步进指令STL和RET(单序列状态转移图编程)

楼主(2024-07-27):
↖戳上方蓝字 "PLC课程” 关注我们哦!

一、状态继电器:

状态继电器(S)是PLC内部软继电器的一种,它和输入继电器(X)和输出继电器(Y)一样,有无数对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如不作步进状态软元件,可作一般的辅助继电器(M)使用。

FX2N系列PLC的状态继电器(S0~S999)共有1000点。用来作初始化用的状态元件有10点(S0~S9)。初始化状态继电器一般用特殊继电器M8002在PLC运行后产生的初始脉冲置位或由其他初始信号将其初始值置位,表示程序运行开始。其它状态继电器的作用如下表1所示。

二、步进指令:

    步进指令是专为顺序控制而设计的指令。在工业控制领域许多的控制过程都可用顺序控制的方式来实现,使用步进指令实现顺序控制既方便实现又便于阅读修改。

FX2N中有两条步进指令:STL(步进触点指令)和RET(步进返回指令)。

STL指令:

    RET指令:

这两个指令都是直接接母线。

    STL和RET指令只有与状态器S配合才能具有步进功能。

    我们用每个状态器S记录一个工步,例如STL S200有效(为ON),则进入S200表示的一步(类似于本步的总开关),开始执行本阶段该做的工作,并判断进入下一步的条件是否满足。一旦结束本步信号为ON,则关断S200进入下一步,如S201步。

    RET指令是用来复位STL指令的。执行RET后将重回母线,退出步进状态。

    三、状态转移图的绘制:

    状态转移图(SFC)是一种描述顺序控制系统功能的图解表示法。

    对于复杂的顺控系统,内部的互锁关系非常复杂,若用梯形图来编写,其程序步就会很长、可读性也会大大降低。符合IEC标准的流程图语言,以流程图形式表示机械动作,即以SFC语言的状态转移图方式编程,特别适合于编制复杂的顺控程序。

还是从一个例题开始。

例:某工厂车间的排气系统由一台引风机和一台鼓风机组成。当按下启动按钮后,引风机先工作,8秒后鼓风机也开始工作。当按下停止按钮后,鼓风机先停止工作,12秒后引风机也停止工作。试编写梯形图控制程序。

    其IO分配如下:

从上述的控制过程中,可以知道:该工厂排气系统实际上是一个顺序控制系统,整个控制过程可分为如下4个工序(也叫状态、阶段):先是准备状态,引风机和鼓风机可以开始工作、然后是按下启动按钮后进入引风机工作状态、接着是8秒后鼓风机也开始进入工作状态、最后是按下停止按钮鼓风机立即停止,12秒后引风机也停止工作状态。 各个状态之间只要条件成立就可以过渡(也叫转移)到下一状态。因此,可以很容易地画出该工厂排气系统的工作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再把上面的工作流程图进行规范化整理,就可以得到该控制系统的状态转移图:

状态转移图的绘制要求:

(1)、将流程图中的每一个工序(或状态)用PLC的一个状态继电器来替代;

(2)、将流程图中的每个阶段要完成的工作(或动作)用PLC的线圈指令或功能指令来替代;

(3)、将流程图中各个阶段之间的转移条件用PLC的触点或电路块来替代;

(4)、流程图中的箭头方向就是PLC状态转移图中的转移方向。从上面两图可看出:任何一个状态转移图都由步、转换和有向线段三要素组成。

    (5)、每次只能有一个活动步,某个步被置为1则其它的步都要置为0。由于PLC运行梯形图程序第一个循环时一般状态继电器都为0,所以要用首循环标志位M8002启动S0准备步。

    (6)、只有上一步为1且转换条件达到才能启动下一步。

三、状态转移图转换为梯形图的方法:

上面根据控制系统的功能而画出的状态转移图还不是梯形图,还有必要把状态转移图转换为梯形图。状态转移图转换成梯形图要用专门的步进指令STL和RET。状态转移图变成梯形图,只要掌握了方法,就都是一个套路,难就难在如何根据控制要求设计出合适正确的状态转移图,不同的控制要求,状态转移图不同,但所有状态转移图转换成梯形图的方法是一样的。举例如下:

状态转移图与梯形图之间的转换一些规定:

1)、状态必须用SET指令置位才具有步进控制功能,这时状态才能提供STL触点。

2)、状态转移图除了并联分支联接的结构以外,STL触点基本上都是与母线连接的,通过STL触点直接驱动线圈,或通过其它触点来驱动线圈。线圈的通断由STL触点的通断来决定。

3)、M8002为特殊辅助继电器的触点,它提供开机初始脉冲。

    4)、在步进程序结束时要用RET指令使后面的程序返回原母线。

控制要求

用PLC学习板上动作演示区的LED条演示自动洗衣机中水位的上下变化。点亮LED越多,表示水位越高,点亮LED越少,表示水位越低。用动作演示区的“上升”“下降”动作演示进、出水阀的动作,水位的变化用板子上的正(升)反(降)来控制。指示灯L3和L4演示洗衣机里面的电机正反转。SQ1和SQ4为两个液位检测开关。水位到相应高度就有信号输出。

洗衣机工作流程如下:

打开进水阀,开始进水,水位到SQ4处,进水阀关闭,开始洗涤(正转3s,反转2s,停1s,2次),打开排水阀,排水,水位到SQ1处,开始脱水,L3亮表示脱水(10s),停止

按下停止按钮,洗衣机立即停止工作。

IO分配

接线图

实物图

顺序功能图

源程序

如果觉得本文有用,欢迎推荐更多朋友关注我们

学习板基本操作

    USB转串口线驱动的安装学习板与三菱编程软件通信设置
    学习板与西门子编程软件通信设置

你的每个分享、点赞和在看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