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问答 | 三菱、西门子这24个问题,值得学习~

楼主(2024-07-27):
三菱系列常见问题

1、三菱FX5U程序怎么登陆到扫描程序里面?答:方法有三种:1)程序新建设置法:右击选中程序中的任意一个类型,选择新建数据。在弹出来的窗口中,执行类型选择扫描;2)规矩程序登录法:右击选中未登录程序中的程序,点击程序登录,选扫描即可。3)快捷拖动法:鼠标左击选中程序不要松开,然后直接拖动到扫描程序(拖动的过程中,鼠标箭头的右边有个小长方形;如果没有,需要重新选中),然后松开。
2、三菱FX5U定位指令怎么使用?答:按照以下步骤操作:1)新建FX5U项目。2)进入导航——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高速IO——输出功能——定位——基本设置,里面的参数都要进行设置,如果不设置,定位指令无效。3)在程序中编写相对应的定位指令。
3、三菱FX5U回原点参数解读答:1)近点DOG跟零点信号的区别:感应到近点DOG开始由原点回归速度减速到爬行速度。一般选用外接感应开关;感应到零点信号,停止输出脉冲。可以是外接感应开关也可以是电机的Z相信号;也可以将近点DOG信号和零点信号设定为相同的软元件,但是零点信号数要设置为1,以防急剧停止可能会损坏机械。2)原点回归零点信号数:设定在原点回归时,在检测出近点DOG后停止之前的零点信号数。开始零点信号计数的时机,可以根据计数开始时间,选择近点DOG的前端或后端。3)计数开始时间:指定零点信号的计数开始时间。

4、三菱PLCFX3U怎么跟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Q通讯?答:

西门子常见问题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5、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中用M0.1-M0.7批量替换成M1.1-M1.7如何操作?答:两种方法可进行批量替换操作  (1)若建立了符号表的,则可把软件先切换到符号寻址的界面 ,然后进入符号表中把M0.1到M0.7的地址分别改成M1.0到M1.7的地址  (2)若没有建立符号表的,使用软件中的查找替换功能进行替换,可通过按CTRL+H组合键打开查找替换对话框

6、在STEP 7-Micro/WIN Smart程序如何查看地址的使用情况及在程序的什么地方使用?答:(1)通过交叉应用的方式可查看地址的使用情况。(2)通过组合键CTRL+F打开查找对话框,可查找地址程序的使用位置

7、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中如何可监控存储器的数据?答:需要监控PLC存储器的数据,首先需要把PLC与编程软件建立连接,其次在软件中打开状态图标,在状态图标中输入你需要监控的存储器地址以及设置需要显示的个数,然后点击监控按钮即可对存储器数据进行监控

8、西门子S7-200SMART编程软件在于PLC进行连接是点击通信按钮图标后弹出“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如何解决?答: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将控制面板的显示类型切换到小图标显示。然后找到设置PG/PC的选项点击打开,在应用程序访问点的选项里查看是否MWSMART这个访问点,若没有选择添加/删除选项,新建一个MWSMART访问点,然后为该访问点分配相应的接口参数即可。

9、西门子S7-200SMART PLC 中断服务程序可以有多少个?答:S7-200SMART中的中断服务程序最多可以建立128个。

10、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与ET200S PN通讯配置的AI和AO模块地址如何分配?答:具体的地址需要看你组态后系统分配的地址是什么?如分配的是128,则表示IW128和QW128,这点需要注意的与CPU本地扩展的模拟量地址的表示方式不一样。

11、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TL转成LAD时为什么有的程序显示无效?答:所有编译正确的 LAD 程序都可以转换为 STL,但不是所有编译正确的 STL 都可转成 LAD,所以当转换后不符合LAD的原则时,则报无效程序段。

12、西门子S7-200SMART程序下载到CPU时,输出窗口编译没有问题,下载到PLC的时候显示编译错误需要如何处理?答:编译主要用于检测编写的程序是否符合编程规则的,若符号编程规则的程序则编译不会报错,若下载时提示编译出错,则说明程序执行的原则不合法,如顺控指令设计程序时,若未写SCRE指令编译不会出错但下载程序时会出错,具有这种情况可在软件中的“PLC”选项中的“信息”中点击CPU可查看到记录的错误信息和错误位置,找到后进行修改即可

13、西门子S7-200SMART PLC在RUN模式里写入M0.0为1,打到STOP模式后,在RUN为什么M0.0还是为1,不应该重置了吗?答:针对于位存储器M,CPU在RUN和STOP模式之间切换时并不会对该存储器进行清零操作,需要在CPU断电后重新上电才可实现清零操作,基于该情况,若需要在模式切换时进行清零操作需要在程序中用SM0.1作为条件去执行复位操作才可。

14、西门子S7-200SMART PLC时钟指令T我用VB类型可以  为啥用MB类型下面就会出红色线?答:可以使用的,MB最大为31,M区本来就很小,T处地址为连续8个字节,想正常使用的话可以用MB24之前的任一字节,注意要占用T处连续8个字节,所以一般都使用V区。

15、实数乘法的积转换成整数,用来做定时器的输入,如何转换?答:用ROUND或TRUNC指令即可,实数转换为双整数,再用DI_I指令将双整数存成整数

16、西门子S7-200SMART PLC里面的 I和Q都能查到某个位使用还是没使用 V里面能不能查到呢?答:可以查询的到,在交叉应用中进行查询即可

17、原来老款S7-200超过7天数据归零的解决办法可以加个电池卡插在上面,现在SMART200 没看到有电池卡呀,超过7天怎么保持数据部归零呢?答:S7-200SMART的断电保持功能与S7-200的不一样,S7-200SMART的提供了10K的永久断电保持区,只需要在系统块中设置为断电保持后,在断电时会把设置了断电保持的数据写入到永久断电保持区中

18、西门子S7-200PLC编程软件报警cannot start file "S7EPATD中文.DLL"如何解决?答:打开系统盘C:\Windows\SysWOW64 找到s7epatdk.dll复制并修改名字为 s7epatd中文.dll(无需删除原文件,只需要复制改名,并保留两个文件)

西门子S7-1200 PLC 常见问题

19、FB块和FC块的最大差别是什么?答:FB称为功能块,在使用时需要配合背景DB使用,所以FB具备独立的数据存储器,FC块称为功能使用时不需要配合背景DB块使用,所以FC不存在独立的数据存储器,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FB和FC都需要在OB中调用后才可执行FC--功能,相当于函数FB,FC块均相当于子程序,既可以调用其它FB,FC块,也可以被OB,FB,FC块调用。FB使用背景数据块作为存储区,FC没有独立的存储区,FC使用的是共享数据块,FB使用的是背景数据块。"

20、S7 1200 /1500 modbus tcp需要单独买授权吗?我要与第三方设备通讯,设备支持modbus tcp协议?答:软件 STEP7 V11 SP1版本开始,就不再需要安装Modbus TCP的库文件,可以直接调用Modbus TCP的库指令。不需要授权。

21、西门子S7-1200 PLC里面有没有像300PLC一样的FC105的库啊?答:FC105是模拟量换算库指令,在S7-1200中不存在这个库指令,S7-1200的模拟量换算指令使用标准化和缩放指令实现。

西门子S7-300PLC常见问题

22、在win10系统上装了SIMATIC STEP7 V5.6,安装提示缺少.net framework3.5?答:首先,我们需要下载.net framework3.5的安装包。直接百度搜索,下载好然后安装即可。

23、哪个版本的300仿真软件可以安装在WIN10系统上?答:SIMATIC PLCSIM V5.4 SP8 可以装在WIN10系统上

24、西门子S7-300PLC有没有办法把组态CPU型号替换掉呢?答:右键点击CPU然后选更改硬件即可进行替换

RECOMMEND
延伸阅读50页PPT教你解决三菱变频器故障问题!设计分享丨三菱PLC梯形图编程方法想学PLC编程?先弄清5种PLC专用语言 !PLC与文本屏、编码器、变频器程序实例如何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写SFC顺序功能图?2020年西门子最新软件汇总,欢迎下载!15个基础知识点,搞自动化PLC的都懂收藏!电工电流计算口诀学习计划丨西门子PLC从入门到精通学习计划丨三菱PLC从入门到精通三菱PLC与西门子所有PLC的学习方法,初学者必备

想要更多PLC课程资料?扫码关注 即可了解课程详情

点击下载128G自动化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