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92期 | 三菱/台达/汇川变频器调试、电机、等问答锦集

楼主(2024-07-27):
92技成周报:92期

1.变频调速为什么常缩写成VVVF?

答:VVVF的全称是Variable Voltage Variable Frequency,意思是“变压变频”。

2.失速防止功能是什么意思?

答: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3.什么是再生制动?

答: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异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4.变频器主要由什么单元等组成?

答: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

5.PWM和PAM有什么区别?

答: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 (脉冲幅值调制) 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6.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么不同?

答: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7.什么样的电机是交流变频电机啊?

答:简单点说就是交流电机的控制中使用了变频技术。交流变频电机实际上是一种靠调节交流电频率来调速的电机调整交流电频率要靠变频器,电机本身不会变频在很多要求不高的场合就是拿普通电机加变频器调速当交流变频电机使用。

8.变频器单相220v能变出三相380v吗?

答:是不可以。变频器本身是不能升压的,更不能从单相220v变出三相380v。从理论上这是可行的,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升高为380V,然后单相380V转换为三相380V。

9.电机起动时转速慢的原因?

答:如果仅仅是起动时转速慢,起动后正常。可能是起动电容不匹配、或者是电机设计本来就是这样的(根据场所设计)、还有可能就是负载阻力过大等因素造成的起动时间过长。如果起动后转速还慢,可能是问题可能是电压不足、电容不匹配、转动阻力大等。

10.变压器SFZ-32000/220TH中,Z和TH是什么意思?

答:根据JB3837,规定,Z是有载调压的意思,TH表示在湿热带地区使用。

11.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答:由于变频器和伺服在性能和功能上的不同,应用也不大相同,所以是不可以的。

(1)在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场合要求不是很高的一般用变频器,也有在上位加位置反馈信号构成闭环用变频进行位置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都不高。现有些变频也接受脉冲序列信号控制速度的,但好象不能直接控制位置。

(2)在有严格位置控制要求的场合中只能用伺服来实现,还有就是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有些对速度的精度和响应要求高的场合也用伺服控制,能用变频控制的运动的场合几乎都能用伺服取代。

12.如何才能知道电机是△/Y接法?

答:星形接法是三相绕组一端相连,另一端分别接三相电源,形状像字母“Y” ;三角接法是三相绕组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公”形,三角形的顶端再接三相电源。

它们的相电压不同,一般星形接法的电机额定电压是220V,三角接法的额定电压是380V。接法在接线盒的盖板内外侧一般都会有标明,不同的接法对应不同的电源电压。

13.电机的极数对其选用有何影响?

答:电机的极对数越多,电机的转速就越低,但它的扭距就越大。

14.电机的电容起动方式有几种?

答:有两种起动∶(1)电容起动(指电机启动后电容断开,(2)电容起动并运转(指电容即负责启动又参与运转。

15.什么是无刷无环起动器?

答:无刷无环起动器是一种克服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装有滑环、碳刷和复杂的起动装置等缺点,而保留了绕线电机起动电流小,起动转矩大等优点的起动设备。凡原来采用电阻起动器、电抗器、频敏变阻器、液体变阻起动器、软起动器起动的JR、JZR、YR、YZR三相绕线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速、装有进相机的除外)均可选用“无刷无环起动器”来更新换代。

16.请问如何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

答:如果是三相交流电机,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的相间和对地的绝缘电阻。如果是直流电机,测量电机电枢绕组对地,串激绕组对地,他激绕组对地,串激绕组对他激绕组。

17.使用100KVA变压器供给总功率300kw电器(最大为37kw )够用吗?

答:P=容量*功率因数*80%=100*0.9*80%=72KW,—般超负荷20%运行1小时是允许的,所以够用。

18.变频调速的好处是什么?

答:(1)可以使交流电机得到比直流调速─样优异的调速性能。(2)交流鼠笼式异步电机维护简单方便。(3)交流电机功率不存在换向器的限制。

19.变频器能调至1Hz吗,最高可以调多少HZ使用?

答:如果变频器用在一般的交流异步电机上,变频器调至1Hz时已经接近直流,是绝对不可以的,电机将运行在变频器限制内的最大电流下工作,电机将会发热严重,很有可能烧毁电机。

20.变频器的频率调节电阻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调节电阻能改变频率?

答:变频器的频率调节电阻是用来把变频器的10V基准电压进行比例分压,然后送回变频器的主控板。变频器主控板再把电阻送回来的电压进行模数转换读取数据,然后再换算成额定频率的比例值输出当前频率,因此调整电阻值即可以调整娈频器的频率。

21.发电机功率计算的公式怎么算?

答:发电机额定功率=电压X电流即(P=UXI)。

22.为什么变频器不能用作变频电源?

答:变频电源的整个电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等部分构成,因此它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均为纯正的正弦波,非常接近理想的交流供电电源。可以输出世界任何国家的电网电压和频率。

而变频器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变频器标准叫法应为变频调速器。其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原则上不能做供电电源的使用,一股仅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

23.请教变频器输出端为什么要加输出电抗器,它作用是什么?

答:变频器输出端增加输出电抗器,是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动机的导线距离,输出电抗器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电压,减少此电压对电缆绝缘和电机的不良影响。

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用以限制电机连接电缆的容性充电电流及使电机绕组上的电压上升率限制在540V/us以内,它还用于钝化变频器输出电压(开关频率)的陡度,减少逆变器中的功率元件(如IGBT )的扰动和冲击。

24.电机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有什么优点?为什么要通过转换最终采用三角形接法工作?

答:(1)同样一台电机,可以安装绕成Y型绕组,也可以安装绕成△型绕组。

(1)同样一台电机,安装绕成△型绕组时,导线截面小,串联匝数多,工作相电压高,相电流低。

(2)同样一台电机,安装绕成Y型绕组时,导线截面大,串联匝数小,工作相电压低,相电流高。

(3)△型绕组要求三相对称性要好,电源对称性也要高,这样就不会出现环流,否则会发热,增大损耗。

(4)Y型绕组在三相对称性不好、电源对称性不高时,不会出现环流,但会出现零点飘移,三相工作严重不对称。

(5)在使用上,△型绕组可以用Y-△启动方式启动,而Y型绕组不能用Y-△启动方式启动。

(6)由于电阻热损耗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同样一台电机,安装绕成△型绕组时热损耗小。

25.汇川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或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如何解决?

答: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操作面板损坏同样会产生这种状况。当过电压或欠电压时是因为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解决方法是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

26.汇川变频器整流模块损坏如何解决?

答:通常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

27.汇川变频器逆变模块损坏如何解决?

答:通常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才能运行变频器。

28.台达变频器故障:cFR自动加减速模式失败如何解决?

答:交流电机驱动器与电机匹配是否恰当负载回升惯量过大,负载变化过于急骤。

29.三菱变频器的屏幕上显示故障代码E.OC1如何解决?

答:变频器加速的时候,过电流可能出现了加速运转的情况。我们需要检查变频器的输出有没有短路,主电源工作是否正常。

30.三菱变频器的屏幕上显示故障代码 E.UVF如何解决?

答:变频器发生了欠压保护的情况,我们需要检查P和P1之间有没有短路。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辅导员

《变频器资料合集》免费领取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变频器资料合集,含电子书、案例、说明书等内容,扫码免费领取!

扫码免费领取

查缺补漏 | 技成周报第61-90期知识问答汇总

往期推荐

周报91期 | 三菱/3U/5U、三菱/威纶通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等问答锦集

周报90期 | 西门子PID/模拟量/运动控制/通信等问答锦集

周报89期 | 电动机/接线/变频器/继电器/排故等问答锦集

周报88期 | 西门子200系列/1200/1500 PLC、博途、WINCC、触摸屏等问答锦集。

周报87期 | 变频器基础应用、接线、过载、过流等问题锦集

周报86期 | 电工系列经典问答,其中有你遇到的吗?

周报85期 | 三菱FX/Q系列、伺服、触摸屏一系列经典问答!

周报84期 | 西门子全系列PLC、触摸屏、WINCC博途由浅到深问题解析

周报83期 | 变频器安装、参数设置、调试、维护保养等问题解答!

周报82期 | 库卡(KUKA)机器人入门学习必备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