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位控制基础:脉冲当量的计算与调整 ...
PLC定位控制基础:脉冲当量的计算与调整

楼主(2024-07-28):
脉冲当量的计算与调整
1,工程项目定位控制要求的计算,有三个基本物理量(参数)。
第一个是位移距离,即脉冲个数P。
第二个是位移速度,即脉冲频率f。
第三个是位移精度,即脉冲当量δ。
2,参与计算的参数。
一类是已知(固有)参数,硬件选定,相关参数不再变化,如:
丝杆螺距(多线的为导程)D
:丝杆转一圈工作台移动的直线距离。
工作台
最大运行速度Vm
:电机最大转速下的最大工作台移动速度。
编码器分辨率Pm
:一圈脉冲数或编码器反馈给伺服的脉冲数。
电机额定转速Nn
:电机制造厂商设定的最高转速。
电机最大运行转速Nm
:在最大频率下转速。
另一类是设定(计算)参数:根据控制要求来设置的参数,有:
脉冲当量δ
:一个脉冲使工作台移动的距离(μm/pls)或圆周移动的角度(deg/pls)。
工作台位移距离d
:按控制要求。
工作台位移速度v
:按控制要求。
工作台位移时间t
:按控制要求。
电机运行转速n
:正常工作当中的速度。
电机运行圈数N
:完成位移距离的运行圈数。
电子齿轮比
:MD。
电子齿轮比分子
:CMX控制器输出的脉冲。
电子齿轮比分母
:CDV伺服器转换的脉冲。
控制器输出运行脉冲频率f
:按定位速度的控制要求而定。
控制器输出脉冲数P
:按定位距离的控制要求而定。
伺服器输出脉冲数P0
:按电子齿轮比调整。
伺服器输出运行脉冲频率f0
:按电子齿轮比调整。
脉冲当量与系统本身的固有参数有关,与所发脉冲数无关,称为固有脉冲当量。
固有脉冲当量不符合控制要求时,通过电子齿轮比的调整来完成。
电子齿轮比还有一个的作用是调整电机的转速。
3,参数核算。
为了防止电机损坏与定位控制的安全、准确,必须对最高速度、可发脉冲数、电子齿轮比等进行核算、调整。
4,公式:
距离公式,
d=v*t=D*N=P*δ。
圈数公式,
N=P/Pm。
脉冲当量公式,
δ=d/P=(D*N)/P=[D*(P/Pm)]/P=D/Pm。
带减速装置,有一个减速比(k:1),
δ=D/(Pm*k)。
带减速装置的角度位移,
δ=360/(Pm*k)。
同步皮带轮的位移,
δ=(π*D)/Pm。
齿轮传动的位移,
δ=(π*m*Z)/Pm。
m模数,Z齿数。
速度公式,
v=d/t=D*n。
电子齿轮比公式,
MD=CMX/CDV=P0/P=f0/f。
f=(n*Pm)/MD。
P0=P*MD=P*CMX/CDV。
f0=f*MD=f*CMX/C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