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威纶通触摸屏多状态文本显示

楼主(2024-07-28):
说一下今天更新的内容吧:简单来说,就是当在输入控件内输入任意一个预先设定的数值,在文本框内就显示预先设置相对应的文字。

如下图所示:

数值0对应字符串“星期显示”

数值1对应字符串“今天是【周一】”

数值2对应字符串“今天是【周二】”

......

数值6对应字符串“今天是【周六】”
数值7对应字符串“今天是【周日】”

如下图所示:

在此,使用到的是控件是“数值元件”和“多状态指示灯/多状态切换开关元件”

在“数值元件”指定写入地址后,在“多状态指示灯/多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内指定N种状态数属性和读取的地址,就可以“标签”选项卡内定义所要显示的文本了。当然,也可以显示不同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