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威纶通触摸屏排程功能使用

楼主(2024-07-28):
问一个关于威纶通触摸屏,排程功能,参数中,时间设置地址,的问题。
今天就提问更新一篇内容

下图是发给我的图片:

打开软件后,找到了这方面的设定页面。如下图所示:

----------------分界线----------------

排程功能在【元件】——【时间相关】——【排程】中可以找到

打开后,可以新增排程,如下图所示:

上图,是我新建的2个排程

?什么是排程
简单来说,每天早晨7:00闹钟响至7:01分闹钟关闭,这算是一个排程。排程可以设定动作的起始时间。在威纶通可以设置每周1234567任意几天,任意一个时间段作为排程。

排程选项卡有3个,分别是“一般属性”“时间设置”“限制”

下图为“一般属性”

下图为“时间设置”,选择“常数”单选框

下图为“时间设置”,选择“地址”单选框

简单说一下“常数”选项
在此选项卡下“常数”选项,设置时间为固定的。只需要将起始时间填写进去即可,系统自动写入参入,无需用户再配置。

重点说一下“地址”选项
在“地址”选项卡的“时间设置地址”内容中,选择填写“设备”和“地址”。
*注:此地址为起始地址
下面的“LW-0”“LW-1”“LW-2”“LW-3”等,为以起始地址为基准向后0、1、2、3、、、个地址,一直到第11个(LW-10)

“开始时间(日)”为每周的七天,范围2#0000000 -- 2#1111111
“结束时间(日)”为每周的七天,范围2#0000000 -- 2#1111111
写入的时候要转换成十进制的方式写入。

“开始时间(时)”
“结束时间(时)”
“开始时间(分)”
“结束时间(分)”
“开始时间(秒)”
“结束时间(秒)”
以上时间按照十进制写入即可。

“动作模式”默认给1(参考手册)

“控制”和“状态”存在一个小时序:当将控制置位1时,系统会读取“LW-3”至“LW-10”的参数,当读取到的时间设定没问题,会将“LW-1”返回数值1,当系统读取到“LW-1 = 1”时,需将“LW-0”复位为0.

至此,就可以实现同“常数”相同的功能了。

注意:LW-0/1/2/3/4...为short数据类型,请勿使用char、int等数据类型赋值

下图为功能测试界面
点击“启动地址排程”文本框1,文本框2变为1

点击“OFF”文本框1,文本框2变为0

则每周六、周日 21:43:00~21:43:10,右侧指示灯亮10秒钟

*十进制129表示为2#10000001,从低位到高位依次是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此部分使用“宏指令”编写。对“宏指令”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威纶通触摸屏宏指令使用】

公众号内回复【程序】获取此DEMO的触摸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