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的基本介绍

楼主(2024-07-28):
1、定义
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Programmablelogic Controller),是指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工业控制装置。
在1987年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icalCommittee)颁布的PLC标准草案中对PLC做了如下定义:“PLC是一种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PLC及其有关的外围设备都应该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展其功能的原则而设计。”
2、基本结构
各种PLC的组成结构基本相同,主要有CPU,电源,储存器和输入输出接口电路等组成。

中央处理器
中央处理器单元一般由控制器、运算器和寄存器组成。CPU通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与储存单元、输入输出接口、通信接口、扩展接口相连。CPU是PLC的核心,它不断采集输入信号,执行用户程序,刷新系统输出。
储存器
PLC的存储器包括系统存储器和用户存储器两种。系统存储器用于存放PLC的系统程序,用户存储器用于存放PLC的用户程序。现在的PLC一般均采用可电擦除的E2PROM存储器来作为系统存储器和用户存储器。
输入输出接口单元
PLC的输入接口电路的作用是将按钮、行程开关或传感器等产生的信号输入CPU;PLC的输出接口电路的作用是将CPU向外输出的信号转换成可以驱动外部执行元件的信号,以便控制接触器线圈等电器的通、断电。PLC的输入输出接口电路一般采用光耦合隔离技术,可以有效地保护内部电路。
1、输入接口电路
PLC的输入接口电路可分为直流输入电路和交流输入电路。直流输入电路的延迟时间比较短,可以直接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电子输入装置连接;交流输入电路适用于在有油雾、粉尘的恶劣环境下使用。
交流输入电路和直流输入电路类似,外接的输入电源改为220V交流电源。
2、输出接口电路
输出接口电路通常有3种类型:继电器输出型、晶体管输出型和晶闸管输出型。
继电器输出型、晶体管输出型和晶闸管输出型的输出电路类似,只是晶体管或晶闸管代替继电器来控制外部负载。
扩展接口和通信接口
PLC的扩展接口的作用是将扩展单元和功能模块与基本单元相连,使PLC的配置更加灵活,以满足不同控制系统的需要;通信接口的功能是通过这些通信接口可以和监视器、打印机、其他的PLC或是计算机相连,从而实现“人-机”或“机-机”之间的对话。
电源
PLC一般使用220V交流电源或24V直流电源,内部的开关电源为PLC的中央处理器、存储器等电路提供5V、12V、24V直流电源,使PLC能正常工作。
3、工作原理
PLC 的工作方式为循环扫描方式,当PLC投入运行后,其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阶段。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称作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期间,PLC的CPU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上述三个阶段。
其工作过程大致分为3个阶段:输入采样、程序执行和输入采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
4PLC的分类
(一) 小型PLC
小型PLC的I/O点数一般在128点以下,其特点是体积小、结构紧凑,整个硬件融为一体,除了开关量I/O以外,还可以连接模拟量I/O以及其他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它能执行包括逻辑运算、计时、计数、算术运算、数据处理和传送、通讯联网以及各种应用指令。
(二) 中型PLC
中型PLC采用模块化结构,其I/O点数一般在256~1024点之间。I/O的处理方式除了采用一般PLC通用的扫描处理方式外,还能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即在扫描用户程序的过程中,直接读输入,刷新输出。它能联接各种特殊功能模块,
通讯联网功能更强,指令系统更丰富,内存容量更大,扫描速度更快。
(三) 大型PLC
一般I/O点数在1024点以上的称为大型PLC。大型PLC的软、硬件功能极强。具有极强的自诊断功能。通讯联网功能强,有各种通讯联网的模块,可以构成三级通讯网,实现工厂生产管理自动化。大型PLC还可以采用三CPU构成表决式系统,使机器的可靠性更高。
5、功能特点
1.使用灵活、通用性强——PLC的硬件是标准化的,加之PLC的产品已系列化,功能模块品种多,可以灵活组成各种不同大小和不同功能的控制系统。在PLC构成的控制系统中,只需在PLC的端子上接入相应的输入输出信号线。当需要变更控制系统的功能时,可以用编程器在线或离线修改程序,同一个PLC装置用于不同的控制对象,只是输入输出组件和应用软件的不同。
2.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微机功能强大但抗干扰能力差,工业现场的电磁干扰,电源波动,机械振动,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一般通用微机不能正常工作;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抗干扰能力强,但由于存在大量的机械触点(易磨损、烧蚀)而寿命短,系统可靠性差。PLC采用微电子技术,大量的开关动作由无触点的电子存储器件来完成,大部分继电器和繁杂连线被软件程序所取代,故寿命长,可靠性大大提高,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PLC控制系统的平均无故障时间一般可达4~5万小时。PLC采取了一系列硬件和软件抗干扰措施,能适应有各种强烈干扰的工业现场,并具有故障自诊断能力。如一般PLC能抗1000V、1ms脉冲的干扰,其工作环境温度为0~60℃,无需强迫风冷。
3.接口简单、维护方便——PLC的接口按工业控制的要求设计,有较强的带负载能力(输入输出可直接与交流220V,直流24V等强电相连),接口电路一般亦为模块式,便于维修更换。有的PLC甚至可以带电插拔输入输出模块,可不脱机停电而直接更换故障模块,大大缩短了故障修复时间。
4.体积小、功耗小、性价比高——以小型PLC(TSX21)为例,它具有128个I/O接口,可相当于400~800个继电器组成的系统的控制功能,其尺寸仅为216×127×110mm3,重2.3kg,不带接口的空载功耗为1.2W,其成本仅相当于同功能继电器系统的10~20%。PLC的输入输出系统能够直观地反应现场信号的变化状态,还能通过各种方式直观地反映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如内部工作状态、通讯状态、I/O点状态、异常状态和电源状态等,对此均有醒目的指示,非常有利于运行和维护人员对系统进行监视。
5.编程简单、容易掌握——PLC是面向用户的设备,PLC的设计者充分考虑了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的技能和习惯。大多数PLC的编程均提供了常用的梯形图方式和面向工业控制的简单指令方式。编程语言形象直观,指令少、语法简便,不需要专门的计算机知识和语言,具有一定的电工和工艺知识的人员都可在短时间内掌握。利用专用的编程器,可方便地查看、编辑、修改用户程序。
6.设计、施工、调试周期短——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完成一项控制工程,必须首先按工艺要求画出电气原理图,然后画出继电器屏(柜)的布置和接线图等,进行安装调试,以后修改起来十分不便。而采用PLC控制,由于其靠软件实现控制,硬件线路非常简洁,并为模块化积木式结构,且已商品化,故仅需按性能、容量(输入输出点数、内存大小)等选用组装,而大量具体的程序编制工作也可在PLC到货前进行,因而缩短了设计周期,使设计和施工可同时进行。由于用软件编程取代了硬接线实现控制功能,大大减轻了繁重的安装接线工作,缩短了施工周期。PLC是通过程序完成控制任务的,采用了方便用户的工业编程语言,且都具有强制和仿真的功能,故程序的设计、修改和调试都很方便,这样可大大缩短设计和投运周期。
6、编程语言
五种标准化编程语言:顺序功能图(SFC)、梯形图(LD)、功能模块图(FBD)三种图形化语言和指令表(IL)、结构文本(ST)两种文本语言。
顺序功能图是一种结构块控制程序流程图,梯形图和功能模块图是图形化语言,指令表、结构文本两种文本语言,梯形图的应用直观,与指令表可以相互转换。
7、常用PLC与生产厂家
我国有不少的厂家研制和生产过PLC,但是还没有出现有影响力和较大市场占有率的产品,目前我国使用的PLC几乎都是国外品牌的产品。
在全世界上百个PLC制造厂中,有几家举足轻重的公司。它们是美国Rockwell自动化公司所属的A.B(Allen& Bradly)公司、GE-Fanuc公司,德国的西门子(Siemens)公司和法国的施耐德(Schneider)自动化公司,日本的三菱公司和欧姆龙(OMRON)公司。这几家公司控制着全世界80%以上的PLC市场,它们的系列产品有其技术广度和深度,从微型PLC到有上万个I/O(输入,输出)点的大型PLC应有尽有。

附表
国外PLC生产厂家

公司名称
PLC产品

日本三菱公司
A系列、FX系列、Q系列

日本东芝公司
EX小型机及EX-PLUS小型机、EX

日本松下公司
FP-e/FP0/FP∑/FP1/FP-M/FP2/FP2SH/FP3/FP10SH/FP-x

日本富士公司
Flex  NS/NJ/NB  NWO系列、MICREX-SX SPB系列

日本日立公司
E系列PLC

美国AB公司
PLC-5系列、微型PLC等

GE-FANAC公司
中型机90-30系列,小型机90-20系列,914、781/782、771/772等

日本OMRON公司
CPMIA型,P型,H型,CVM、CV型,Ha型,F型

德国西门子公司
S7-200, S7-300 、S7-400 S7-1200系列

欧姆龙集团
CQM1系列、C200H系列、CS1系列、CJ1系列

美国莫迪康公司(施耐德)
M340、M218 M238、M258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
PLC-5、CompactLogix、 SLC 500

韩国LG集团
Master-k系列,X系列

国内PLC生产厂家

公司名称
PLC产品

北京凯迪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KDN-K3系列小型一体化PLC

浩纳尔(天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XLt系列、XLe系列

石家庄德立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KX1S系列、KX1N系列、KX2N系列PLC

深圳三凌机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FX系列PLC

北京安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PLCcore系列、DemoEC11系列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LK大型PLC、LM系列小型PLC

基恩士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SV系列

厦门海为科技有限公司
S系列

Koyo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SH/SH1/SH2、SM/SM1、SN、SZ、SU、SR/DL-305系列

丰炜科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V、M、VB、VH系列

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DVP-EH3/EH2系列、DVP-PM系列、DVP-ES2/EX2系列、DVP-EC3系列等

福建毅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T-SX、ET-MX、ET-200、ET-300系列

上海金鸿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inPAC智能型、泛用型PAC

浙大中自集成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SunyPLC200、SunyPLC300系列

永宏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型PLC、微型PLC

上海正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系列、M系列、R系列、U系列

北京张前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级PLC、商业级PLC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EH/ES/EX/PM/SS/SA/SX/SC/SV系列

台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TP03

南京冠德科技有限公司
JH200系列、CA2系列

无锡市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XC系列PLC、FC系列PLC

兰州全志电子有限公司
RD100、RD200系列微型、小型PLC

河南省轻工机械研究所/洛阳易达自动化研究所
YF系列

威海恒日电子有限公司
恒日PLC

丰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VB系列、VH系列、M系列、V系列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