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2软件

楼主(2024-07-28):
科普小知识涵盖了从自然现象到生活常识的广泛领域,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来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
——————————————————————
软件
介绍
三菱Gx Work2软件
软件:GxWork2
版本:1.615R
语言:简体中文
大小:
测试环境:
云盘下载链接(公众号回复):
Work21615
解压密码(ZLK)
GX Works2 是三菱电机推出的一款 PLC 编程软件,具有以下特点和功能:
• 编程方式:具有简单工程(Simple Project)和结构化工程(Structured Project)两种编程方式。
• 编程语言: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ST 及结构化梯形图等编程语言。
• 功能丰富:可实现程序编辑、参数设定、网络设定、程序监控、调试及在线更改、智能功能模块设置等功能。
• 适用范围:适用于 Q、QnU、L、FX 等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兼容 GX Developer 软件,支持三菱电机工控产品 iQ Platform 综合管理软件 iQ Works,并且具有系统标签功能,可实现 PLC 数据与 HMI、运动控制器的数据共享。
其部分快捷键如下:
• Ctrl + N:新建工程;
• Ctrl + O:打开工程;
• Ctrl + S:保存工程;
• Ctrl + P:打印;
• Ctrl + X:剪切;
• Ctrl + C:复制;
• Ctrl + V:粘贴;
• Ctrl + Z:撤销;
• Ctrl + Y:恢复;
• Ctrl + F:软元件搜索;
• Ctrl + Alt + F7:触点线圈搜索;
• F3:监视开始;
• Alt + F3:监视停止;
• F4:变换/变换+编译;
• Shift + F4:变换+RUN 中写入/变换+编译+RUN 中写入;
• Shift + Alt + F4:变换(全部程序)/变换+全部编译。
在最新版的 GX Works2 中没有指令表的形式,如果想要将梯形图转换为指令表,可以使用 GX 的另一款软件 GX Developer 仿真软件。在该软件中导入梯形图后,可通过直接选中梯形图然后按下快捷键alt+f1,或点击显示-列表显示,再找到对应的快捷键进行转换。
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 GX Works2 软件的操作问题,例如更改 com 口、读取 plc、注释等,可以参考以下内容:
• 更改 com 口:打开三菱 plc 编程软件 GX Works2 的相关窗口,直接选择当前连接目标跳转,在弹出的新对话框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然后点击通信测试即可。
• 读取 plc:首先点击软件界面上方的“plc 写入”功能按钮,写入想要读取的 plc 程序;接着在界面中勾选想要读取的程序类型以及一些参数后,点击右下角的执行按钮,将勾选的选项写入到软件;再点击软件界面上方的“plc 读取”按钮,在打开的界面中选择想要读取的数据选项,最后点击右下角的执行按钮开始读取 plc 数据,等待读取完成即可。
• 添加注释:首先打开编程软件,将软件从读取模式更改到写入模式,点击标题栏中的编辑按钮,选择文档创建,再点击软元件注释编辑,双击需要编辑的元件,即可添加注释。注释添加完成后,可以在视图按钮下拉栏中开启或关闭注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