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RS485和ARINC485的区别

楼主(2024-07-28):
> rs485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采用差分信号正逻辑,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传输速率越低,传输距离越长,如果需传输比RS-485最大通信距离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RS485参数指标

  ●接口标准:兼容EIA/TIA RS-485,异步两线半双工和RS422 异步四线全双工
  ●通讯速率:300bps-115.2Kbps,内置Turbo Turning,自动选择波特率
  ●输入:两线RS-485, (485+,485-),四线TX+,TX-,RX+,RX-
  ●输出:两线RS-485(485+,485-),四线TX+,TX-,RX+,RX-
  ●连接器:拔插型接线端子,(5.08mm)
  ●隔离电压:3000V
  ●端口保护: 内建TVS(共模和差模)和自恢复保险丝,电源过流过压保护
  ●独特的设计可以实现RS422-RS422,RS422/485,RS485-RS485的任意组合的中继
  ●电源输入:9-30VDC;2.2W(MAX)
  ●操作温度:-25℃~75℃
  ●贮存温度:-25℃~80℃●相对湿度:5-95%,无凝露

  rs485接口的理解

  (1)485通讯接口一个对通讯接口的硬件描述,它只需要两根通讯线,即可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这种数据传输的连接,是半双工的通讯方式。在某一个时刻,一个设备只能进行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
  (2)硬件通讯接口建立后,在进行数据传输的仪表之间需要约定一个数据协议,以使接收端能够解析收到的数据,这便是“协议”的概念。
  (3)通讯协议有统一标准的协议格式,如“ModBus”协议,标准的协议内容全面,包含的内容很多,但不易理解。由此,可以定义了一种协议,简单实用,这便是“自定义协议”。
  (4)包括ModBus协议、自定义协议。气涡轮兼容两种协议格式。

  ARINC485与RS485的区别

  目前ARINC485和RS485的区别可以总结有以下两点:
  1.data format不同

  ARINC485种规定了三个style,每种模式都制定了协议格式并规定了使用场合和发送规则。RS485的协议可以由使用者自行规定,没有过多限制。(经验值:包头包尾不应和数据内容有重复,需要确定数据的范围和可能出现的字符进行规避。)具体的格式自行搜索ARINC485格式。
  2.使用场合不同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RS485用在普通通信和工业现场。作为机载总线的ARINC485,对使用场合有着严格的要求。

本文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