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C运行威纶通程序连接欧姆龙PLC

楼主(2024-07-28):
>       Hi朋友们,继上次给大家带来PC端运行威纶通组态软件后,这次,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连接PLC,实现PC连接PLC不通过HMI .

PLC:OMRON CP1H-X40 DT-D
扩展模块:CIF11

PLC串口配置:默认

扩展模块配置:1,4为OFF,2356为ON (CIF11反面拨码开关)

完成上述配置就可以组态了。

打开威纶通触摸屏软件,新建工程,点击“新增”按钮后,添加一个设备。

设备的配置如下所示
选择设备类型时候,选择Modbus,再选择OMRON中的CJ/CS/CP选项

在COM口设置中,选择COM口,要和电脑设备的COM口参数一致。

不懂可以看下面。

组态工程,点击此按钮,让PLC输出100.0点。松手后,点灭。

组态完成后,编译。可以选择在线模拟。当然也可以选择使用“EasySimulator”运行。
如果不知道怎么运行请参照功此公众号内的文章(点击蓝色文字)
《实现PC运行威纶通触摸屏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手册提到,在线仿真只能运行10分钟。所以10分钟过后,再点击按钮就会出现以下情况“Device No Response”。
       如果将“EasySimulator”关闭再打开,又可以运行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