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PLC 100问100答.

楼主(2024-07-28):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于闲下来的时间在干嘛!“小编总结了在自控技术人员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此给各位分享,若有不妥望大神纠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到留言区提问或加小编好友。问:国产什么牌子的PLC好?答:随着国产品牌的崛起 PLC技术的成熟,国产品牌越来是主流其中最有影响力国产品牌有台达、良石、永宏、信捷、海为,从知名度上台达目前属于国产品牌佼佼者,从性价比和服务上良石技术优势比较明显,永宏、信捷 海为也受大众接受。
问:学PLC编程,该怎么入门?答:有经济实力的可以报个培训班,这样入门快。如果经济有压力的可以找视频自学。我属于后者在良石技术下载了很多视频教程和程序样例。然后通过教程结合样例学习。有问题再找良石技术帮忙解决。三个多月下来现在基本的使用都没问题了,主要是没有耽误工作。
问:PLC编程自学容易吗?答:PLC的功能很强大,初学者建议从开关量开始学习,这样比较简单。我的室友买了一台LS21-14MR的PLC,这家PLC的技术服务还不错,室友在厂家的指导下算是入门了。我在室友的指导下也算是基本入门了。
◆◆良石系列PLC常见的问题◆◆
问:使用PLC如何做温度控制怎么测量?答:PLC温度测量一般有二种方式,一是使用变送器把温度变成4-20mA的信号,然后再用PLC检测并换算。二是使用温度测量模块,我们厂的设备使用LS21-28MR-2AD2P(T)比较多,主机上支持2路AD信号和2路温度。
问:PT100/K型热电偶怎么接PLC?答:PT100接PLC主要有二种方法,如果传感器离PLC有几百米远,可以选择用变送器转电流,如果一百米以内可以直接接温度模块,我们厂使用LS21-28MR-4P(T)这个型号比较多,如果是线路很长温度会偏高一些,不过用内部补偿一下就可以了。可直接接热电偶或PT100传感器然后通过寄存器就可以读温度了。
问:PLC测温度精度能达到多少?
答:工业上测量温度一般都使用热电偶或热电阻,精度也取决于使用的传感器,传感器则决定了测量的温度范围。厂里有很多良石技术的模块,使用PT100可以测量到0.01,如果是热电偶的话只有测到0.1度了。
问:PLC怎么进行称重控制?
答:以前用的都是变送器或仪表通讯,然后在程序中进行转换和计算,使用起来太复杂了。良石技术的公司开发了称重专用PLC,常用于称重配料系统,失重灌装,皮带分选。
问:失重称用什么控制器?
答:失重称如果没有逻辑的话用仪表就可以,如果有其它的还需要控制建议还是选择称重专用PLC,这种专用控制
器不但有PLC的功能,还具备称重的功能,我们单位用了不少良石称重专用控制器。
◆◆三菱PLC常见的问题◆◆
问:吴工3u可以做FB块和SFC指令编写程序吗?
问:吴工3u可以做FB块和SFC指令编写程序吗?
答:可以的,在新建程序时,勾选上,使用标签就可以用。对接
https://pan.baidu.com/s/1XB1PPcPhyJ1xVUhd7jmrbw
提取码:gvwk
问:监控到的crc校验和实际发出去的不一样怎么回事?
答:这个一般认为校验和发送出去的是一致的,就像1+1=2一样。不对那应该是发错了或者plc出问题了,多试试或者换个plc看看
问:3U与台达变频器设置最大和最小频率用的是什么功能参数?
答:这个得具体去看变频器的modbus通讯协议怎么定义的,定义的哪个地址可以设定最大和最小速度
问:FX 3U和3GA RTU通讯程序 一样吗?
答:3G的plc没有才CRC校验,所以需要单独写一段CRC的校验程序,非常麻烦
问:FB里能用定时器 计数器吗?多次调用会不会出问题?
答:FB块里面有专门的定时器、计数器元件类型的选择,不要用T、C,不然不能重复调用的
问:通讯不是有专用的语句吗?
答:做modbus的方法有很多种,怎么写具体看工程师熟悉的对应写法是什么样的
问:触摸屏 PLC 变频器 站号该怎么设定?
答:主站一般设置为0号站,从站的1到255都可以设置,建议去看下通讯的基础,里面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不是一段或几句话能描述清楚的
问:吴工,什么地方可以下载Gx w3的编程软件?
答:这个是5U的plc专用的软件,三菱官网可以下载
问:吴工 可以通过通讯实现多个变频器同步运行吗?
答:同步需要用另外的控制方法,比如模拟量,多段速控制
问:我PLC与变频器的通讯正常,在组态中怎么就控制不了呢?
答:组态软件的问题,检查组态软件和plc通讯的通讯参数
问:两个字不应该是16位么 老师您讲的为什么是12位?
答:理解有误,我课堂讲的12,是读取12个数据
问:我这界面为什么没有FB?要在结构化程序里才能有FB块吗?
答:在新建程序时,勾选上,使用标签也可以用
问:吴工 三菱pLC模拟量输出10v只有5V?
答:那你就写程序时控制不要输出那么高的电压就好
问:三菱A1SH 有什么触摸屏能支持?
答:威纶通的触摸屏是支持的,其他的你自己新建个程序看看有没有对应的型号选择就知道了
问:三菱变频器是不是要用ADP模块通讯啊?485BD板是不是不支持?
答:BD板不能支持modbus协议,只能通过RS的方法写成modbus的格式实现该功能
问:PID运算出来的D数据怎么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实时变化频率?
答:把三菱班级课的通讯基础看了知道怎么给变频器频率了,如何控制要根据你要达到的效果去写程序就好
问:三菱变频器是不是要用ADP模块通讯啊?
答:可以用BD板用RS指令去做
问:rtu必须是工作在8位吗?
答:必须8位,规定好的
问:三菱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没有这些代码?
答:只要这个型号的变频器支持通讯,说明书上肯定会把所有支持的代码列出来的
问:0x3302怎么变成h开头的呢?
答:0X相当于H,表示16进制
问:反复调用不会对前面数据产生影响吗?
答:只要不用D、M这些全局变量,自己在对应的块里面做一些局部变量就不会
问:做好通信fb块备用,下次用时看不到里面情况,外面编程时会出现类似双线圈吧?
答:新建局部变量,不会双线圈的,具体要去看下给你们推荐的视频: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第3章有详细教程
问:一段程序里D0可以多次使用吗?
答:可以,新学的同学要注意,用的时候不要互相干扰了
问:FB块 与普通程序加注解有什么区别?
答:FB块能简化程序,具体看课程案例;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第3章有详细教程
问:VAR和VARCONSTANT有什么不同啊?
答:VAR :内部标签
VAR INPUT : 输入标签
VAR OUTPUT : 输出标签
VAR CONSTANT : 常数标签
问:FB 管理在哪?
答:在程序左边导航栏里面,具体看课程: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第3章有详细教程
问:程序里不写通信波特率吗?
答:写了的,那个是上节课的内容,具体看三菱班级课讲通讯的内容,今天主要讲程序框架的搭建及FB,太基础的内容不讲
问:可以通过PTU通讯去控制变频器的频率HZ嘛,可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触摸屏来调节变频器速度了?
答:可以的,课程的程序就有这样的功能
问:PLC与PLC之间进行modbus通讯时控制功能地址怎么写?
答:需要把其中一个PLC设置为从站,具体方法参考老师发给你们的通讯手册
问:4AD 怎么用通讯控制变频器频率?
答:4AD是模拟量模块!无法通讯
问:轮询的时候 如果其中一个站掉线了 陈老师怎么处理的?
答:触摸屏做一个报警处理
问:频率的读和写都同时工作吗?怎样分开读和写的轮循?
答:读和写要错开
问:多台从站通信程序怎样写简单?
答:通过变址寄存器,课程里面有演示
问:ADPRW这个有什么区别?
答:ADPRW只能用ADP模块去实现,控制比较简单
问:RS指令怎么看通道数啊?
答:RS只能用在通道1
问:我PLC 连接变频器plc上少了一个插口 那个叫什么?
答:485BD板
问:老师变址的目的是什么?
答:能简化程序,具体看: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第1章有详细教程
问:Modbus协议是针对哪些PLC?
答: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工控设备,只要有串口支持通讯的,都支持
问:以0.5HZ、1HZ、2HZ这个在三菱plc中怎么写?
答:0.5要乘以100倍,就是给一个数据50就是0.5HZ
问:三菱3u程序可以用ST语言来写吗?
答:可以的 :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第3章有详细教程,年后会更新
问:FX-3GA的PLC和昆仑通态屏幕通讯有些按键没反应,在MCGS里为什么没有3GA这个型号?
答:昆仑通态触摸屏厂家做得不到位,可以找他们厂家询问,或者你可以选择其他品牌的触摸屏
◆◆西门子PLC常见问题◆◆
技术 问题
问:我最近电脑重新恢复出厂设置,再次安装200,为什么软件版本变低了?
答:软件版本的高低只取决于你安装的版本,跟你的系统是否恢复出错设置么有任何关系。
问:2.5固件版本比2.4版本的加了什么功能?
答:主要增加的功能就是支持IO-device功能了
问:有成套学习资料吗?哪里下载?
答: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gNh0ZgaPS0DZqXuj3ii_w
提取码:o74w(过期可以联系小编)
问:老师问下200smart最多能做几轴联动?
答:不适合做联动,因为没有插补指令
问:吴工s7-200.和s7-200 ST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你是指200和200SMART的区别吗?基本上来说200SMART兼容了200的所有功能,但200SMART在原来的200基础上还增加了更多的功能
问:怎么上传和下载呢?
答:首先需要设置好通信连接,当通信连接上后点击软件上的上载和下载按钮就可对PLC的程序进行上载和下载操作,具体步骤可参看系统手册的P30页
问:安装2.5版本软件以前有2.4软件,是直接安装还是卸载再安装?
答:卸载了,在重新安装
问:win10可以安装编程软件吗?兼不兼容。
答:可以兼容,但看你的软件版本,如果是老版本的软件肯定不行,最新的一两个版本的都可以,比如200SMART的V2.4和V2.5版本都支持
问:信号隔离和远程I/O有区别吗?
答:你只要知道什么是远程IO就知道他的区别了,远程IO是当信号离控制器比较远的时候,可以在那边放一个如ET200SP的远程IO模块去采集信号,然后通过PN的通信方式连接到PLC上,在PLC中编程时,远程IO上的地址与CPU本地上的地址使用方式一样的,不存在任何的区别。
问:SMART200怎么破解子程序密码?
答:破解子程序的密码需要从软件的dll格式的后缀文件上面去做手脚,可自行百度看看,基于一些原因,这里涉及破解问题,都不做解答
问:现在西门子使用最多的是哪个软件和plc?
答:S7-200SMART ,S7-1200/1500是最多的,后者基于博途,前者用step7 microwin smart软件
问:PLC200换200SMAR程序只能重新编写吗?
答:这要看你原来的200的软件中做功能,两者都相同功能不需要从做,用200SMART的软件打开200的程序即可,不同之处做修改即可
问:吴工 MODBUS RTU 和TCP有什么区别?
答:前者是基于串口的通信,后者是基于以太网的通信
问:博图可以装到win7下吗?
答:可以
问:重新安装200软件为什么版本变低了,以前是02.01的版本,现在成了01.11版本,而且编写报错?
答:这应该不是软件版本,这是你选择的CPU的版本,在项目树下面的CPU哪里双击CPU型号,更改下CPU的型号即可。
问:对我们学习,电脑装什么系统好?
答:windows7,windows10 系统都了可以建议最好配固态硬盘
问:西门子的软件是不是都是英文版的,没有官方汉化包?
答:看什么软件,基本都是中文的,就算有的是英文的也可转换成中文的,除非这个软件只有英文版本的除外
问:200SMART跟1200都装在电脑上不装虚拟机会冲突吗?
答:不会冲突
问:300用博图还是300软件?
答:新的CPU可以博途,老的CPU只能用Step7
技术 问题
问:吴工新年好我想1200PLC控制跑马灯用什么比较好?我没思路请指导一下下谢谢老师
答:用移位指令,或是比较输出指令都可以
问:刚才不是要求个AI和个DO嘛?为什么只选了8个DO的?
答:示例中选择了AE08模拟量输入模块和AR02温度模块,然后选择了DR08数字量输出模块,另外CPU本地上还有数字量的输入和输出。
问:S7-200SMART与昆仑通泰触摸屏能用串口通讯么?
答:可以,只要触摸屏上面支持200SMART的PPI通信就可以,若不支持也可以走MODBUS通信,PLC做从站,触摸屏做主站
问:刚才那个选型200的里边12个DIDO点选的时候Do为什么是8个CPU上本体的,但是选择的是晶体管的CPU,没有继电器输出触点,所有在选择了一个继电器输出类型的数字量输出模块,初学要选什么样的PLC练习?
答:建议选择200SMART的或是三菱的FX系列的都可以,其实跟多的还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看你工作中接触什么比较多,选择什么的比较好
问:刚刚那个外围信号可以看成与软件编程做与 或运算吗?
答:不用那么麻烦 ,你只需要记住,当外围有信号进入PLC时,程序中对应的触点状态将发生变化即可。
问:SMART200可以带ET200sp吗?
答:CPU固件版本V2.4以上的可以通过PN通信方式连接ET200SP
问:我就想问300系列,硬件更换注意事项,比如cup315-2DP,实际的版本号不一致要注意些什么?
答:不一致的,一般需要进行硬件的组态里面进行替换,但看订货号是否一致,订货号一致的话,可直接用
问:有个问题,软件里组态了、模块,但实际没有模块、怎样删除?
答:鼠标选择你组态的模块,点击键盘上的delete键删除即可
问:置位和复位指令的置位个数在写程序时怎么输入1?
答:在输入个数的地方,输入一个1,敲回车键后即可
问:内部输入输出点和输入输出怎么化分应用?
答:什么叫内部输入输出点?没有这个叫法,西门子的地址按字节进行排布,在硬件配置时都会生成对应模块的起始地址。
问:常闭的开关,一加电,不就电路开啦吗?
答:PLC外围接常闭,说明在没有按下时,回路是通的,就说明有信号进入PLC,那么PLC里面使用的相应的触点的状态就要发生变化,即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
问:威纶通触摸屏下载程序过后无法正常启动了,是为什么?
答:无法驱动是什么意思?是进入不了画面还是什么?建议设置好起始画面后重新下载看看
问:电脑同时连接网线和PLC选什么型号的交换机经济实惠?
答:看什么地方使用,如果是现场用建议选择GSM1277,如果是家里用,随便都可以
问:博途软件可以在线触摸屏控制PLC吗?
答:可以使用博途软件触摸屏的仿真功能与实际的PLC进行连接
问:你说的高字节和低字节先存储那个?
答:存储的时候,肯定是先存在底字节里面啊,低字节存储完后,再往高字节存储
问:小白,从头学S7-200编程,从哪儿入手?
答:建议先学习硬件结构和外围的接线连接,然后学习软件的基本使用和基本的编程,后面再学习各个功能的应用
问:S7一200程序可以复制到另一台上吗?
答:用软件把程序上载上来,然后把程序下载到另外一个CPU
问:如初时状态为常闭,是不是相当于一根导线?
答:可以这么认为,就是导通的
问:固件咋升级,软件在哪里下载,现在版本是2.2 可以直接升级到2.4或者2.5吗?
答:2.2升到2.4或是2.5需要使用SD卡去升级,先到西门子官网下载固件,然后解压放到SD卡中,把卡插入到CPU上可以升级
问:很老的cpu固件能升级到最新的吗?
答:如果是200SMART的CPU的话V1.0版本的都可升级到V2.5
问:200smart能用内存卡下载程序吗?不用电脑?
答:可以用卡下载成,你先要把程序做到卡里面,200SMART软件V2.4版本的有这个功能,做好后,把卡插入到CPU的SD卡插槽上就可自动的复制程序进去。
问:软件调试助手跟温控器通讯时一直不断的接收字符是怎么回事?
答:1、确定接受的数据是否正常,还是一些乱码或是无规律的,如果是这种考虑是否通信的线接反了,或是干扰问题
2、确定是否温控器是一致发送数据的,不需要给请求的
问:开关是输入PLC的信号I表示,PLC输出指令O表示,对吗?
答:不同品牌的PLC有不同的表示,如西门子里面用I表示输入,Q表示输出
问:200的modbus库文件安装不了?
答:库指令一般是添加不是安装的,200的只有标准库是安装的,安装完后又MODBUS和USS通信的库指令,其余的库指令都是添加。
问:软件里面显示的CPU,是不是就是电脑的CPU?
答:没明白你的这个意思,编程软件的CPU就是你的PLC的CPU,但是是否跟你实际的一样这个不一定,如果跟实际不愿意,需要修改软件中选择的CPU型号,但是你这个电脑的CPU是什么意思??没懂
◆◆电工常见问题◆◆
问:5匹空调算动力吗?
答:算
问:总开关怎么选,分开关可以看负载,照明用配电,电机用动力,但是总得怎么选?
答:根据负载实际的使用情况进行选择
问:低压埋地线路有漏电,怎么知道那个点漏电?
答:电缆厂家有专用设备
问:2匹空开能不能只是接一项火线呢?
答:能
问:车间主线下边是ABC 几个断路器,a 下边是油泵,b 下边是行车,行车漏电a 跳闸,老师请问是咋回事啊?
答:建议检查a到油泵的绝缘阻值或把a开关换掉排除一下开关原因
问:短路3.2级闸一起跳是咋回事,怎么解决?
答:2级开关的短路动作时间与三级一致或2级出线总电流过大2级过载与3级短路同时动作
问:断路器C型和D型的区别是什么?
答:C型用于照明配电 D型用于电动机 动力
问:漏电保护断路器的C曲线是怎么理解的?
答:就是断路器出厂时,厂家根据标准对断路器做试验得出的曲线
问:星三角转换跟双速电机有什么不同?
答:双速电机为双星变三角,双速电机的绕组为两套三相,星三角为一套三相绕组。
问:老师3P断路器,只接两条线还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吗?
答:可以
问:配电型与动力型区别?
答:配电型的过载保护电流和动作时间比动力型小和短
问:设备漏电 但不跳闸 有时打手 这该怎么查 怎么处理?
答:1.让漏保开关起到保护作用 2.设备外壳接接地线接到接地体上
问:两级漏电为啥总跳上一级?
答:上一级漏保开关保护值与动作时间选择不当
问:柜子里带电动机的开关用动力型的,那电源进线的开关也要用动力型的吧?
答:是的
问:短路的时候让智能式万能断路器最后跳闸应该怎么调?
答:万能式断路器的短路过载短延时调大,动作时间要比下级开关动作时间长
问:行车吊钩和设备碰到了 有电弧是怎么回事?
答:两个设备之间存在电位差,可能行车吊钩电机存在漏电
问:老师3p断路器接两条火线,还能起到短路保护吗?
答:能
问:立车有时候跳闸,结果是继电器问题,可是用万用表量不出来继电器损坏?
答:对于漏电导致跳闸的,都要用兆欧表检查绝缘电阻,万用表只能测量直流阻值
问:高压零序继保跳闸的原因?
答:漏电
问:3P断路器能不能接单相电?
答:能
问:主线零线与地线绝缘不行,上级是断路器,不拆线怎么查?
答:断开断路器,若断路器不能断开零线则必须拆零线。
问:家里的煎饼锅为什么会漏电?
答:内部线路问题,制造质量问题或超过使用寿命
问:电饭锅有时跳,测量又不漏电?
答:电饭锅问题,可以用排除法找出电饭锅的问题,安全起见,建议换新的
问:摇表摇漏电值要多少?
答:对于线路的绝缘电阻,其绝缘电阻阻值应大于5Ω
问:我们工厂的电源三相不平衡,用了带漏保的空开老跳闸,有办法吗?
答:三相电源不平衡一般不会导至漏电动作,建议检查漏保出线的绝缘
问:防爆灯上有漏电器开灯正常关灯跳闸?
答:检查是否是漏电器自身故障
问:潜水泵二次回路漏保老无规律跳,几天十几天跳一次?
答:漏保出线对地绝缘低或漏保自身故障,建议检测漏保出线绝缘值进行排除
问:为啥有时候跳总闸,下面分闸不跳?
答:跳闸的漏保开关自身问题,或每个支路都存在电流泄露,但泄漏值不足以使支路漏保动作,总和确能使总漏动作
问:合闸一会儿才跳闸怎么回事呀?
答:过载或漏电
问:家里要用380伏的电,怎么把220的转换为380伏?
答:有专用变压器,价格比较贵至少几千块。
问:我以前中频电源加设备上中频电源放电时,空开跳闸。换了空开还跳闸
答:放电电源可能存在非正弦谐波
问:火线和零线 对地都要绝缘?
答:是的
问:断电,量绝缘电阻一级一级排查就可以是吧?
答:是的
问:2匹空气开关能不能接两根火线?
答:可以,但要注意空开的接线柱标识和额定电压值
问:地线老烧老师是怎么回事?
答:漏电电流太大了,或者发生短路,或者地线接线松动
问:我这个设备开加热器,另一个设备跳闸?
答:另一个设备的断路器问题,或断路器出线有问题,或加热器共用了两个断路器同时供电
问:正常的配电柜接入装有pLC和变频器的设备经常不定时的跳闸?
答:变频器的进线尽量不要安装漏电断路器,容易跳闸动作。因为会存在谐波,会导致漏保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