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这段程序啥意思?!

楼主(2024-07-28):
这段程序这样写的:“!%LD 0.00” —— “!OUT 100.00”
图1
一般写程序如下图这样写:
看行号为1、2的两段程序,这是常用的,↓ 表示下降沿,同理,↑表示上升沿
0.01接通,100.01输出
0.02一个下降沿接通,100.02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图2
!在程序里,在程序里,是立即执行的意思
在说“立即执行”这个概念之前,先说一下CPU的处理方式吧。。
在一个处理周期的开始,依次要进行“输入读取”——“执行指令”——“IO刷新”——“输入读取”——“执行指令”——“IO刷新”反复执行以行号为1的程序为例,当进行“输入读取”这一过程时恰好输入寄存区存0.01为TRUE,则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将100.01置为TRUE
行号为2的程序,表示前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读取”时刻的0.02点为TRUE,当 当前检测周期的“输入读取”时刻的0.02点为FALSE时,判断为下降沿条件,则在下一个周期输出100.2
立即执行,则表示在当前扫描周期检测到后,在“执行指令”阶段将结果反映在周期/输出上。
图一的 -|!↓|- 表示立即输出下降沿
图一的(↓)表示立即输出线圈
看图2中的运行当0.00/0.01/0.02同时为TRUE时,在当前的扫描周期,行号为0的程序段输出信号,超前行号为2的程序段2个扫描周期。
上升沿一样道理
处理过程就是这样子的,欢迎留言讨论
其它文档
欧姆龙CP1H高速计数设定
威纶通二维码指向自定义网址
威纶通触摸屏宏指令使用
威纶通触摸屏排程功能使用
三菱FX控制器ST语言(入门讲解)
三菱GX Works2 FUN(ST)使用方法
三菱GX Works2梯形图编程注释多语言切换
PLC的扫描周期问题
组态王结构变量使用方法
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串口485/232设置
西门子系列软件编程架构问题
西门子博图V13部分快捷键
通讯获取温湿度传感器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