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V20变频器参数设置2

楼主(2024-07-28):
西门子V20变频器参数设置

一、首先是恢复出厂设置,一般都告诉你设置P3=1,P10=30,P970=21。看仔细了,P3=1是只允许访问少数参数,这样就可以快速找到P10,P970。

二、变频器电机参数的设置,变频器是控制电机的,一方面是告诉变频器电机的参数,比如电压、电流、转速、功率等待,对300W的电机与对3KW的电机控制肯定不一样,这个几个参数一般比较好设置,对西门子变频器来说主要在P300段。在一般显示模式下,长按M键进入V20的快速调试模式,此时LED灯闪烁,短按M键,切换到电机参数项,一般在P300左右,就可以设置电机的参数了。

三、手动设置变频器参数

变频器的参数有几千项,想搞清楚每一个参数的意义,既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估计专门搞变频器的也不一定都能弄清楚,遇到问题还得查手册。变频器是控制电机的,对电机的控制不外乎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启动停止、正反转、点动、故障复位等。

1、设置p0003为2或3,这样可以看到更多参数,如果为1,就只能看到少数参数。1是常用参数级别、2是扩展参数级别、3是专家级别。

2、选择命令源。变频器可以是面板控制,也可以是端子排控制或者是通讯控制。这个由P0700决定,出厂设置是0,我们一般用端子控制,所以首先把P700设置为2,这样既可以用按键控制,也可以用PLC控制

3、怎么设定电动机的频率呢?变频器主要目的就是变换频率,从而决定电动机的转速。交流电动机改变转速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变换磁极对数,二是改变转差率,三是改变频率,而磁极对数与转差率都难以改变,只有改变频率才最方便而且还能实现无级变速,变频器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频率设定值可以选择多种方式控制,由P1000决定,有77种之多。用模拟量可以设置为2或7、22等,用固定频率(有15种固定频率,可以由端子排决定那种频率)设置为3、33,用固定频率加模拟量则设置为23、32.要是设置为模拟量控制频率,就是用模拟量输入一个电压或电流,如果是有两个模拟量输入端口,默认是第一个位频率控制端。我们在实验室设置为模拟量控制频率,接线的时候图方便就接到第二个模拟输入口了,结果发现输入模拟值有变化,但是输出频率一直没有变换,费了半天功夫才发现是端口接错了。

P1000[0...2]

频率设定值选择

无主设定值

MOP 设定值

模拟量设定值

固定频率

RS485 上的 USS

模拟量设定值 2

无主设定值 + MOP 设定值

MOP 设定值 + MOP 设定值

模拟量设定值 + MOP 设定值

固定频率 + MOP 设定值

RS485 上的 USS + MOP 设定值

模拟量设定值 2 + MOP 设定值

无主设定值 + 模拟量设定值

MOP 设定值 + 模拟量设定值

模拟量设定值 + 模拟量设定值

固定频率 + 模拟量设定值

RS485 上的 USS + 模拟量设定值

模拟量设定值 2 + 模拟量设定值

无主设定值 + 固定频率

MOP 设定值 + 固定频率

模拟量设定值 + 固定频率

固定频率 + 固定频率

RS485 上的 USS + 固定频率

模拟量设定值 2 + 固定频率

无主设定值 + RS485 上的 USS

MOP 设定值 + RS485 上的 USS

模拟量设定值 + RS485 上的 USS

固定频率 + RS485 上的 USS

RS485 上的 USS + RS485 上的 USS

模拟量设定值 2 + RS485 上的 USS

无主设定值 + 模拟量设定值 2

MOP 设定值 + 模拟量设定值 2

模拟量设定值 + 模拟量设定值 2

固定频率 + 模拟量设定值 2

RS485 上的 USS + 模拟量设定值 2

模拟量设定值 2 + 模拟量设定值 2

4、端子排。V20端子排有输入与输出部分,分为数值与模拟

端子排相当于连接到只读参数r0722上,控制端子排功能的是P0701开始的几个参数。要是

设置Di 1为启动/停止(on/off1),设置p0701为1,如果是正向点动就设置为10.设置DI2就设置P0702的参数,以此类推。

5、固定频率

V20可以设置15个固定频率,由P1001到P1015决定。设置P1001=10Hz,就设置了第一个固定频率,设置P1015=30Hz就设置了第15个固定频率。

P1001[0...2]

固定频率 1 [Hz]

范围

-599.00

599.00

定义固定频率设定值 1。有 2 种固定频率:
1. 直接选择( P1016 = 1):
在此操作方式下, 1 个固定频率选择器( P1020 P1023)选择 1 个固定频率。
如果多个输入同时激活,则所选择的频率相加。例如:FF1 + FF2 + FF3 + FF4
2. 二进制编码选择( P1016 = 2):
使用这种方式可选择最多 16 个不同的固定频率值

6、固定频率选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直接选择,一种是二进制选择。直接选择是接通一个选择端子就是相应的频率值,比如接通DI1选择固定频率1,如果固定频率1是30Hz,则电机以30Hz运行。如果有两个同时选择,则频率叠加。二进制则是把几个输入端子看做二进制数,算出来二进制数的大小,选择1-15其中一个固定频率值。比如二进制数是1001,则就是9,固定频率9就是频率值,如果P1009=35Hz,则频率就是35Hz。

7、那么DI1DI5哪一个是频率选择位呢,这要看P1020到P1023参数。P1020[0]=722.3,也就是说DI3是固定频率0选择位,要想是DI1是固定频率0选择位,那么就得更改P1020=722.0,如果想更改DI1的为固定频率0选择位,则首先更改数字量输入 1 的功能

P0701=99,然后P1020[0]=722.0,这样就可以实现目的。

参数

功能

工厂缺
省值

访问级别

P1020[0...2]

BI:固定频率选择位0

722.3

P1021[0...2]

BI:固定频率选择位1

722.4

P1022[0...2]

BI:固定频率选择位2

722.5

P1023[0...2]

BI:固定频率选择位3

722.6

四、举例说明

要求设置DI1为启停控制,DI2 DI3 DI4为速度控制,采用直接控制方式,速度可以叠加。

按下DI1速度为10ZH,按下DI3速度为15Hz,按下DI4速度为25Hz。

1、设置参数级别为3扩展级,P0003=3

2、设置命令源为端子,P700=2

3、设置DI1为启停控制,既P0701=1

4、设置DI2 DI3 DI4为固定频率选择位,P0702=15,P0703=16,P0704=17

5、设置P1020=722.1、P1021=722.2、P1022=722.3(应该先设置P0702=99,然后才能设置P1020=722.1,再设置P1020=15)

五、验证一下

我们看Cn003宏的具体设置

命令源P0700=2,为端子;P1000=3,固定频率;P0701=1,on/off 命令,P0702=15,P0703=16,P0703=17,固定转速0,1,2;

P1016=1,直接固定转速模式。

固定转速选择位:

P1020[0]

BI:固定频率选择位 0

722.3

722.1

DI2

P1021[0]

BI:固定频率选择位 1

722.4

722.2

DI3

P1022[0]

BI:固定频率选择位 2

722.5

722.3

DI4

固定频率由P1001到P1003决定,频率可以叠加。

六、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分析连接宏4的参数设置

我是看了好多天才看出点门道,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几乎差不多,我对着G120的参数,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我研究的不深入。最好先选择一个连接宏,在宏的基础上再改一下参数,这样会更快一点。

设置电机参数时,最后往往是P1900,选择电机数据识别,P1900=0,不进行电机静态参数识别,P1900=2则进行静态参数识别,电机第一次通电时,电机有滋滋的响声,就是不旋转,等一回儿响声停止,它在进行电机静态识别,把它测得的参数保存到变频器中,使电机运行更优化。

有问题最好还是查看数据手册,我也是查手册学到点东西。

V20的连接宏有如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