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西门子V20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24-07-28):
西门子V20变频器参数设置

一、首先是恢复出厂设置,一般都告诉你设置P3=1P10=30P970=21。看仔细了,P3=1是只允许访问少数参数,这样就可以快速找到P10P970

二、西门子V20变频器设置了多种设置模式,如果不仔细查看,往往会跑偏。有OK键与M键,有长按与短按之分。实际上,我们常用的主要是三部分内容,恢复出厂设置后第一步是确定50Hz频率。1、按ok键进入快速设置界面,快速设置界面有四个项目按M键在四个项目上轮换,到某一个项目上,按OK键就进入相应项目,然后就是上下箭头前进后退,ok键选择,M键进入下一个项目,在设置菜单,可以看到LED灯在闪烁。2、按M键进入显示菜单,按ok键显示频率、电流、电压值等。,这时候LED灯是常量的。
在快速设置菜单与显示菜单之间要进行切换是长按M键,要注意是长按M键。在设置菜单长按M键就转到显示菜单,在显示菜单长按M键就转到设置菜单。
在显示菜单按M键,短按M键就进入参数设置菜单了,就是下图右上角部分,要设置大多数参数,只能转到这个地方来。在设置菜单里只能看到电机和几个常用参数,大部分参数都看不到。在这里要想看到更多的参数,主要受P3值的影响,P3值越大,看到的参数就越多。从参数设置菜单长按M键就退回到显示菜单了。
可以把显示菜单看成是常规状态,长按M进入快速设置项目,短按M进入一般参数设置项目里。要退回到一般显示状态是都长按M键。

三、要想省事,就用快速设置,几分钟就设置好电机的参数、常用参数,加上一个连接宏,基本就搞定了。连接宏就是相当于套餐,设置一下就把几个参数都设置好了,不用你老费心了。

1、v20提供的连接宏有

常用的连接宏有Cn003,Cn004,Cn005。

Cn002的转速由模拟量控制,输入端子起控制作用;Cn003连接宏,一个输入作为启停控制,另外三个作为速度输入,速度值由P1001--P1004决定,可以叠加,两个都按导通,就是两个的速度之和。Cn004与003略有不同,DI4--DI1可以看做四位二进制,根据这个二进制数选择P1001到P1016设定的一个速度值。
要想搞清楚v20变频器具体怎么设置的,其实也不难,不要被那几千个参数吓住了,大多数参数我们都不用看,只看电机参数、命令参数等少数几十个就行了,下一次讲怎么设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