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CP1H高速计数设定

楼主(2024-07-28):
关于高速计数器的设定问题
在“设置”中,选择“内置输入设置”选项卡,勾选需要使用的高速计数器。
如文末图所示:PLC内部含有4路高速计数器分别是高速计数器0、高速计数器1、高速计数器2、高速计数器3,通过勾选即可激活高速计数器。
选项中有【计数模式】、【复位】、【输入设置】
【计数模式】
高速计数器有2种计数模式:线形模式 和 循环模式
线形模式:按照设定的上下限进行计数,计数值超过范围时产生溢出,停止计数。加计数的最大范围为00000000H~FFFFFFFFH,加减计数的最大计数范围为800000000H~7FFFFFFFH
循环模式:按照设定的值进行循环计数。
【复位】
Z相和软件复位:当计数器的复位标志位为ON且Z相输入信号也为ON时,进行复位并停止计数。
高速计数器0-3的复位标志为分别为A531.00-A531.03
软件复位:当计数器的复位标志位为ON时,进行复位并停止计数。
Z相,软件重启(比较):当计数器的复位标志位为ON且Z相输入信号也为ON时,进行复位并重新计数。
软件重启(比较):当计数器的复位标志位为ON时,进行复位并重新计数。
【输入设置】
见 欧姆龙CP1H高速计数模式 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