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电气设备要注意!

楼主(2024-07-28):
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低压配电系统中,所有的电气设备
严禁同时采用【接地保护】、【接零保护】两种保护方式(见图一)
只能选择二者其一方式进行保护
图一为错误的保护方式
(图一)
图二、图三,为正确的保护方式
图二为保护接零接线方式
(图二)
图三为保护接地接线方式
(图三)
下面说一下为什么【图一】不能用两种方式并存的方式进行保护:
正常情况下,设备的外壳是不带电的。M1、M2表示的是三相电机,电机运行过程中,即使我们触摸到电机外壳,也不会触电。
若保护接地的设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接线端子脱落,使L1/L2/L3任意一相碰到设备金属外壳,就会导致保护接地的设备外壳带电。
带电设备的对地电阻为Re,变压器中性点对地电阻为Rs,则电流通过Re+Rs使中性点电位升高。
由于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点电位升高,使此低压配电系统中所有的保护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都升高,扩大了危险范围。
当人员触摸到任意一台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时,就会导致触电。
因此,有关规程明确规定: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电气设备,严禁同时采用接地、接零保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