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交流道岔控制电路分析

楼主(2024-07-29):
内容导读
学习道岔控制电路,这7点重中之重:
1、1DQJ励磁。
2、1DQJF励磁。
3、2DQJ转极。
4、380V电送至电机,三相电形成回路,道岔开始转动,使得DBQ输出24V。
5、BHJ励磁。
6、1DQJ自闭。
7、道岔操纵到位,室外1 3排闭合,变2,4排闭合,380V启动电路断开,DBQ停止输出24V,BHJ落下,1DQJ自闭电路断开,1DQJ落下,沟通表示。
一、通过分线盘测量表示电压的方法判断启动外线断线:
D→F转:X1、X3、X4 F→D转:X1、X2、X5
定位表示线:X1、X2、X4 反位表示线:X1、X3、X5
1、道岔在定位,向反位扳不动,这是如有定位表示,可判断为X3断线。如定位无表示,测量X1、X2间有无交、直流电压。
测出交流110V,判断X1断。
测出交流56V,直流40V,可判断为X4断。
2、道岔在反位,向定位扳不动,这是如有反位表示,可判断为X2断线。如反位无表示,测量X1、X3间有无交、直流电压。
出交流110V,判断X1断。
测出交流56V,直流40V,可判断为X5断。
二、通过分线盘测量交、直流电压来判断表示电路故障:
X1(+) X2(-)
表示正常时:(定位表示)测X1、X2交流50V左右,直流22V左右,
若测得X1、X2 交流110V,无直流电压,X1、X4无压,可判断为室外整流二极管回路故障。
若测得X1、X2 交流电压56V, 直流电压40V,X2、X4无压,可判断为DBJ线圈回路故障。
反位表示时:测X1、X3,与上述极性相反。短路。
三、电气特性参数分析
1、正常情况下的电压行性参数
⑴动作电路
①控制电源相与相之间的电压为交流380V。
②其中一相缺少时,该相与其它两相间交流电压220V左右。
③由于线与线、线与地之间都存在电容,所以交流380V的控制电压与道岔表示电路之间用交流500V档测量时存在10-20V电压,这对判断1DQJ和1DQJF的前接点是否良好,很有帮助。
⑵道岔表示电路
①BD1-7变压器Ⅰ次(1-2线圈)交流电压220V,为防止变压器过载使用0.5A保险管进行防护;变压器Ⅱ次(3-4线圈)交流电压110V左右。
②室外道岔电缆盒内:
a.定位X1(或X4)+、X2-直流电压22V左右,交流55-60V左右
b.反位X3+、X1(或X5)-,交直流电压同上。
③分线盘或表示继电器线圈1-4测的电压极性同②所述,电压的大小,直流21V左右(变低),交流电压60V左右(变高)。
④室内R1电阻两端的电压,直流20V左右,交流50V左右。
⑤室外R2电阻两端的电压,直流11V左右,交流12V左右。如R2短路,则二极管两端电压为直流28V左右,交流45V左右。
2、故障情况下的电压特性、参数和现象
⑴X1开路(这里X1包括1DQJ11至室外电机线圈W2之间开路)
现象:①道岔定反位都不能扳动
②定反位都无表示
测试:定位:X1、X2间开路电压交流110V
X4、X2间无电压
反位:X1、X3间开路电压交流110V
X5、X3间无电压
由室内往室外逐步测试定位X1和X2或者反位X1和X3之间开路电压有与没有的分界之处,即为故障点。
⑵X2开路(这里X2指2DQJ111至TS-1接点43之间开路)
现象:①道岔在反位时不能定位
②道岔在定位时无表示
③不影响反位启动和表示
测试:道岔在定位时,由室内2DQJ111至TS-1接点43逐点对X1进行测试,交流电压105V左右,无直流。测到交流电压有与无的分界点就是故障点。
⑶X3开路(这里X3包括2DQJ121至TS-1接点13之间开路)
现象:①道岔在定位时不能反位
②道岔在反位时无表示
③道岔在反位位置时能回定位,且有定位表示
测试:测试方法(道岔在反位位置时)和电压参数同X2开路。
⑷X4开路(X4包括DBJ线圈1至电机V2线圈之间开路)
现象:①道岔在定位时,无表示,且不能扳到反位
②道岔在反位时有表示,反位能扳回定位(TS-1接点12至电机V2线圈之间故障除外)
测试:道岔在定位位置时,测试X2、X1之间电压交流70V左右,直流38V左右,就可以判断为X4开路;然后X2对X4由室内DBJ线圈1至室外电机V2线圈进行逐点测试,测到交直流电压从无到有的分界点即为故障点。
⑸ X5开路(X5包括FBJ线圈4至室外电机V2线圈间之间开路)
现象:①道岔在定位位置时有表示,且定位能扳到反位(TS-1接点42至电机线圈V2之间故障除外)
②道岔在反位位置时无表示,且不能扳到定位
测试:道岔在反位位置时,测试X3、X1之间交流电压70V左右,直流电压38V左右时,就可以判断为X5开路;然后X3对X5由室内FBJ线圈4往外至电机线圈V2进行逐点测试,测到交直流电压从无到有的分界点,即为故障点。
⑹定表(或反表)继电器线圈开路时,电压特性同上述⑷、⑸,但道岔不影响定、反位转换。
⑺TS-1接点的第一排和第四排的5-6接点以及第二排和第三排的接点都使用道岔的表示电路中,当接点开路时不影响道岔的转换,只影响道岔的表示。
测试:①X1对定位X2(或者反位X3)测得的电压特性与定位X2开路,或者反位X3开路是一样的。
②开路的接点两端用M-14型万用表测得的交流电压一般在60-65V左右。
⑻R2电阻和整流堆开路
现象:①不影响道岔定反位转换
②道岔定反位都没有表示
测试:定位X1、X2或者反位X1、X3线之间交流电压105V左右,无直流;整流堆两端电压交流也是10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