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KFC六一套餐 | 皮卡丘唱片机电路分析

楼主(2024-07-29):
▼关注公众号:24c01硬件电子▼
关注回复“1”,获取硬件学习资料。
在开篇前先补充一个冷知识:
昨天刷短视频刷到了KFC的六一套餐里有个皮卡丘唱片机(GIF编辑曲子b站up三千叠叠),效果如下:
实现功能:将唱片放入卡槽,旋转唱片,播放歌曲,三个唱片对应三个不同的歌曲。那么它是怎么实现不同唱片的区分呢?看到另一个up的照片就明白了,是通过红外遮挡去实现判断的。不同的唱片下面的黑白间隔是不同的,转动速度一致的情况下,这三种唱片接收到的红外数据也就不一样,从而实现唱片的区分,很多玩具也是使用这种功能区判断不同卡片类型(图片截取自up风知苇意):
可以看到唱片的卡位下面有一组红外灯(发射&接收):
然后在评论区看到了其他的拆解图,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电机并不是直接使用电池供电的,而是电池过一个LDO(南京微盟,丝印VY**)供电给电机(可能是考虑电机转速受电压影响,电池电压影响唱片判断)。电机使用一颗NMOS控制,型号为SI2302。电机的续流二极管并没有焊接(只是预留了PCB位置,为了长久使用,建议可以找个二极管焊上续流):
关注回复“加群”,拉您加入硬件电子学习交流群,我们期待您的加入。推荐阅读▼
不用负压如何避开运放的最小输入电压?
硬件工程师学习书籍推荐非隔离40-400V高端电流检测方案分享
干货 | 如何快速准确的查找器件丝印
RS485自动收发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分享、点赞和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