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一个超经典的单片机供电电路分析,也可以做一键开关机使用!

楼主(2024-07-29):
今天分析一个经典的单片机供电电路,电路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 开关电路简化后的电路1、关闭状态
在电路上电之前。开关"TEST"断开,单片机也没有通过VCC加电。此时,T1的基极通过R9(100k)接地,Vbe=0,T1处于截止状态。T3的基级电阻R7所连接的Test,T1都处于截止状态,所以T3也处于截止状态。电源+9V被T3隔离,没有加载到稳压芯片IC2上,IC2的输出VCC无输出,保持低电平。整个系统无供电,处于断电关闭状态。
▲ 电路关闭状态2、开启状态按动按钮“TEST”启动电路,T3的基极通过R7,Test,T2的b-e接地,从而使得T3导通。此时+9V通过T3加到IC2稳压芯片。IC2输出VCC,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工作后,通过IO2输出高电压,通过R8使得T1导通。此时即使Test松开,T3的基极也可以通过R7,LED1,T1接地,实现电源自锁打开。
▲ 按动TEST,启动电路
▲ 电路启动后,由MCU提供T1基极电压,从而维持T3导通
之后,单片机软件可以来使得IO2端口重新变成低电平,使得T1截止,进而使得T3截止。可以根据IO1端口,读取T2的开关状态,进而判断用户是否按动功能键。判断用户按动Test之后,等到用户释放Test之后,便可以将IO2置低电平。也可以根据软件功能,实现自动延迟掉电,进而减少对供电电源的消耗。另外,这个电路的TEST如果选用非自锁的开关是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的,在这里就不具体展开详细讲解了,感兴趣的可以参考下之前我写的的两种一键开关机方法:两种一键开关机方案,原理分析及优劣对比也可以自己思考下,有疑问也可评论区留言讨论。
声明:
本号对所有原创、转载文章的陈述与观点均保持中立,推送文章仅供读者学习和交流。文章、图片等版权归原作者享有,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 The End ——推荐阅读
比起实验室内的炸机,量产产品的芯片级EOS才更为致命!
Buck DC-DC电路300MHz~400MHz频点辐射发射案例分析
汇总四种常用的RS-485隔离方案
点赞+在看
分享小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