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S700K型电动转辙机的电路分析和维护方法

楼主(2024-07-29):
内容导读:由于文章篇幅问题,上篇文章只对转辙机的基本概述和传动原理展开介绍(可点S700K型电动转辙机的组成及原理进行学习),本篇文章将从电路原理,维修维护方面进行讲解。S700K型电动转辙机在我国大量存在,经数年的实践表明,该型转辙机结构先进,工艺精良,不但解决了长期困扰信号维修人员的电机断线、故障电流变化、接点接触不良、移位接触器跳起和挤切销折断等惯性故障,而且可以做到“少维护,无维修”,符合中国铁路运营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一S700K型电动转辙机控制电路(单机)
交流转辙机道岔控制电路是根据转辙机数量设置的。单机道岔设置一套道岔控制电路,多机牵引道岔每台电机各设置一套道岔控制电路。多机牵引道岔各牵引点道岔控制电路原理与单机道岔基本相同,但在各牵引点转辙机的动作顺序、故障保护以及道岔总表示等方面增加了电路关联。
交流转辙机单机道岔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S700K单机道岔,带密贴检查器的S700K道岔,带1个转换锁闭器的ZYJ7道岔,带2个转换锁闭器的ZYJ7道岔。上述道岔控制电路室内部分动作原理相同,室外部分因设备设置不同稍有区别:带密贴检查器的道岔,密贴检查器接点参与道岔表示;带转换锁闭器的道岔,转换锁闭器接点参与道岔启动和表示。
本篇文章就以S700K单机道岔控制电路为例,介绍道岔扳动时,其电路动作过程。
控制电路由动作电动转辙机的动作电路和把道岔位置反映到室内来的表示电路两部分组成的。动作电路采用380V的独立电源,由三相交流电源屏供电。道岔表示电源及24V交、直流电源均采用原电气集中电源屏所供的电源。
分动外锁道岔控制电路由室内控制电路和室外控制电路两部分组成。采用了两个启动继电器,通过三级控制电路完成对道岔转换的控制。
第一级控制电路是1DQJ3-4励磁电路:检查联锁条件,确定能否接收控制命令。
1DQJ(1DQJF)励磁。由1DQJ检查联锁条件,当转换道岔的要求均满足时,1DQJ励磁吸起。因1DQJ接点不够用,增加了复示继电器1DQJF,在1DQJ吸起后1DQJF也励磁吸起。如下图所示。
第二级控制电路是2DQJ的转级电路:确定道岔转换的方向(向定位转还是向反位转)。1DQJF3↑或1DQJF4↑,使2DQJ转极。
2DQJ转极。2DQJ为极性保持继电器,在1DQJ及1DQJF励磁吸起后,即接通2DQJ动作电路,使其转极。2DQJ状态可控制三相交流电源向电机送电的相序,用于控制室外转辙机电机旋转方向。如下图所示。
第三级控制电路是1DQJ1-2自闭电路:接通并随时检查电动机的动作电路的正常动作。
1DQJ↑、2DQJ(决定道岔的转换方向)转极后,接通道岔动作电路。1DQJ1-2检查电动机的正常动作而自闭。
道岔转换到底后由电动转辙机的自动开闭器的动作接点切断动作电路,使动作电路复原。
室外道岔转换。2DQJ转极后,将室内380V交流电源经断相保护器(DBQ)后送至室外构通启动电路。2DQJ定位吸起时,A、B、C三相分别通过X1、X2、X5向交流电机U、V、W三相送电,使三相交流电机道岔正转;2DQJ反位打落时,A、B、C三相分别通过X1、X4、X3向交流电机U、W、V三相送电,使三相交流电机道岔反转。通过电机带动道岔解锁、转换到位、锁闭。如下图所示。
每一牵引点道岔启动电路中均设置了一个道岔保护继电器(BHJ),DBQ检查流过的三相电流值正常且平衡后,输出直流24V电压使BHJ吸起,因此BHJ状态直接反映出道岔启动电路状态:BHJ吸起说明道岔启动电路正常,道岔正在转换中;BHJ落下说明三相控制电路断相,电机停转。
控制电路五条联络线的作用
①X1的作用:一是动作电路A相电源的传送线。二是表示电路定位表示、反位表示的共用回线。
②X2和X4的作用:一是动作电路B相电源的传送线。X2用于向反位转换。X4用于向定位转换。
二是表示电路定位表示的回线。X2用于与二极管的联络线。X4用于定位表示继电器的励磁回线。
③X3和X5的作用:一是动作电路C相电源的传送线。X3用于向反位转换。X5用于向定位转换。二是表示电路定位表示的回线。X3用于与二极管的联络线。X5用于反位表示继电器的励磁回线。
道岔转换完毕。道岔转换到位后,自动开闭器接点转换切断了道岔启动电路,此时BHJ落下,使1DQJ进入缓放状态。《维规》中规定:24V条件下,JWJXC-H125/80型继电器在失磁时缓放时间不小于0.5s。1DQJ落下后,监测系统停止对道岔动作电流的记录。
二S700K型电动转辙机控制电路(多机)
单动多机道岔在单机道岔控制电路的基础上进行组合,除每个牵引点设置一套单机道岔控制电路外,还增加了顺序启动、故障保护、串联表示等电路。S700K多机牵引道岔根据道岔辙叉号的大小,分为双机牵引、四机牵引、五机牵引、九机牵引等不同设置,其原理基本相同,下面以五机牵引为例进行说明。
一、顺序动作。
五机道岔分为尖轨三机(J1、J2、J3)、芯轨两机(X1、X2)。道岔在接通启动电路的瞬间会出现一个较高的电流峰值,为避免多个电机同时动作时启动峰值叠加对交流转辙机电源模块造成的冲击,多机牵引道岔在电路上设计为按顺序依次传递。当操纵道岔时,J1与X1的1DQJ励磁电路同时接通,J1、X1同时开始动作,J2的1DQJ励磁需检查J1的1DQJ已吸起,J3的1DQJ励磁需检查J2的1DQJ已吸起,芯轨同理依次向后传递。如此同一瞬间最多有两台电机同时接通启动电路。如下图所示。
二、故障停转。
为避免一个牵引点因故未能动作,其他牵引点仍在转换造成设备损害,多机牵引道岔设置为“一机不能转,其他都不转”,实现动作一致性。即在尖轨(或芯轨)的多个牵引点中某一电机因故不能启动时,尖轨(或芯轨)其他牵引点电机都会停转。
此功能是由切断继电器(QDJ)和总保护继电器(ZBHJ)实现的。多机牵引道岔尖轨和芯轨各设置了一套QDJ和ZBHJ电路,分别对尖轨各牵引点和芯轨各牵引点的电机进行保护。
以尖轨为例,如下图所示:道岔转换时,若J1、J2、J3都能正常转换,则其BHJ均保持吸起,使ZBHJ吸起;若某一机道岔不能动作,则其BHJ无法吸起,导致ZBHJ无法吸起,QDJ通过阻容放电缓放2~3s后落下。因QDJ前接点用于所有转辙机1DQJ的自闭电路中,QDJ落下会造成1DQJ落下,从而使尖轨其他正在转换的转辙机停转。
九机牵引及部分五机牵引道岔设置了尖轨按钮(JGAJ)和芯轨按钮(XGAJ),在处理故障时可用来屏蔽“一机不能转,其他都不转”的功能。
例如按下尖轨按钮,JGAJ吸起,使尖轨ZBHJ无需检查尖轨所有分动BHJ的吸起,就可以一直保持在吸起状态。此时再扳动该道岔,即使尖轨某一动因故无法启动,尖轨的QDJ也不会落下,尖轨其他分动道岔能保持转动。这样在多机道岔故障时,现场在室外能更方便找到故障道岔进行处理。
三、串联表示。
多机牵引道岔设置了定位总表示继电器和反位总表示继电器,在检查尖轨及芯轨各分动转辙机的DBJ(或FBJ)均在吸起状态时,相应的总表示继电器方可吸起。
多组道岔同时转换时,交流转辙机电源输出功率会明显增大,为减少同一时段内同时动作的转辙机数量,九机牵引及部分五机牵引的双动道岔,在单动多机牵引道岔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双动道岔优先级的控制,要求道岔第一动先动作,在第一动动作完毕(即所有分动电机均停转)后第二动方可开始动作。实现原理如下,仅供参考,具体电路以设计图纸为主。
1)在第二动道岔1DQJ励磁电路的KF电源末端接入第一动道岔的2DQJ转极后的接点。确保在扳动道岔时,第一动的1DQJ先于第二动1DQJ吸起。
2)在第二动道岔1DQJ的励磁电路中接入第一动动作开始继电器(DKJ)和动作完成继电器(DWJ)的后接点。当第一动道岔1DQJ吸起后,其DKJ吸起,切断第二动道岔的1DQJ的励磁电路的KZ电源,使第二动1DQJ无法吸起。直至第一动所有分动动作完毕(DWJ落下)才接通第二动1DQJ的KZ电源。保证第一动的所有道岔动作完成后,才能动作第二动。
三维修维护重点和方法
(1)机盖灵活性检查
机盖应开闭自如,不应对机盖施加重压。若打开机盖锁很费力,请检查锁钩及锁栓的位置。如果开锁不灵活,请加入磷状石墨粉来润滑。在零度以下,如果锁被冻住了,则采用适当方法除冰。若仍然无效,请更换机盖锁。
(2)检查转辙机的密封状态
镶嵌于底壳边缘的密封圈应保持弹性,无破损断裂。排水塞、动作杆罩筒塞无脱落,电缆密封装置与外部电缆保护管连接、密封状态良好。
(3)检查转辙机的内部状态
转辙机内部应保持清洁、干燥,机体内的润滑剂不会对转辙机的性能产生不良影响。
(4)检查电缆线束的状态
电缆线束必须用合适的线卡夹紧。如果绝缘层外观受损,就务必对电缆线束进行测试:铜导体是否受到损伤。绝缘层受损可以缠一些自备的绝缘带以弥补;如果铜导线受损,则应更换带电缆束的电动机。
(5)检查零件是否受损
可以用目测法判断零件是否受损。
(6)检查摇把齿轮状态
摇把齿轮应转动灵活,前后拨动时无卡阻、滞涩现象。手摇结束后,摇把齿轮能顺利退出啮合位置。
(7)检查摇把挡板及遮断开关的功能
①当接通遮断开关时,手摇把插入孔的挡板必须能阻止手摇把啮入摇把齿轮。在摇把齿轮与摇把挡板之间必须有一条间隙(一般为 1~3mm)。
②切断遮断开关后,手摇把必须能顺利地插入摇把孔。此时电源被切断,不经人工确认,不得恢复接通。
(8)检查电动机的状态
①电动机在正常情况下通电后应转动自如,齿轮啮合正常,无明显过大的噪音。
②电动机在水中被浸泡过,则必须对其绝缘性进行检查。当绝缘电阻出现明显大幅下降,低于 25 MΩ时(使用 500V 兆欧表),则应更换电动机。
③电动机应被螺栓可靠地固定在底壳上,不允许出现松动情况。
④电动机上的齿轮被损伤而影响齿轮组啮合时,应予更换。
(9)检查滚珠丝杠的状态
①要避免外部对滚珠丝杠的机械损伤,其传动面上的任何损伤都会降低传动效率。当出现影响传动可靠性的损伤或明显的变形时,则转辙机必须下道检修或更换。
②滚珠丝杠沿轴向的串动量不能大于 1mm。
(10)检查检测杆的状态
①检测杆随尖轨或可动心轨转换而移动,用来监督道岔在终端位置时的状态。
②检测杆上的指示缺口与机内指示标对中,允许偏差为±0.5mm。机外的标尺其作用与机内的指示标相同,用于不打开机盖情况下、检查尖轨或可动心轨辙叉的偏移情况。
③检测杆端部的叉形接头处,销钉或连接孔因磨损而出现的旷动量应不大于 1mm。
(11)检查锁闭块及锁舌的状态
①在终端位置,当检测杆指示缺口与指示标对中时,锁闭块及锁舌应能正常弹出。锁舌的伸出量一般≥10mm。
②转辙机开始动作后,原伸出的锁闭块应能正常缩入,锁舌在锁闭块的连带作用下应能正常缩入。
③转辙机工作时不能随意将伸出的锁舌或锁闭块推入,否则会切断原表示电路.
(12)检查摩擦联结器的状态
①出厂前,已经按额定转换力的要求调整好摩擦联结器并施以漆封,现场使用中不再对其进行调整。摩擦联结器如果被拆开或者其可调端盖被旋转过,则必须重新对产品的转换力进行检验。
②长期在低于额定转换力的条件下工作,当因卡阻等原因出现摩擦联结器打滑时,原预定的打滑时的摩擦力可能会略有增加。适当的摩擦打滑试验(例如每半年一次,每次正、反向各打滑 5~10 秒),能使摩擦联结器有比较稳定的工作性能。
(13)检查保持器的状态
①保持器是转辙机的重要受力件之一,是可挤型和不可挤型转辙机的主要区别处。其调节螺母顶部加有铅封,铅封标志上标明了是否可挤。
②不可挤型转辙机在使用中,不允许出现挤岔。
③可挤型转辙机可以根据需要有不同的保持力。但最大挤岔力≤24kN。使用可挤型转辙机出现挤岔时,由专职人员恢复保持器与动作杆的正常连接。当上紧调节螺母时,应使其顶面与中心孔内的保持栓顶面的距离值与原出厂值相同,铅封被打开后,则必须由专职人员重新进行铅封。
(14)检查速动开关组的状态
①速动开关组是转辙机内部电路的转换接点部分,应紧固可靠。
②不能随意松开速动开关组下面开关架的固定螺钉,否则会切断原表示电路!
(15)检查开关锁的状态
①开关锁是操纵遮断开关闭合与断开的机构。当钥匙垂直插入并逆时针转动 90°时,遮断开关将被切断。恢复时须提起开关锁上的锁闭销,同时将原插入的钥匙顺针转动 90°,即可接通遮断开关。
②接通遮断开关后,开关锁中的止动销应能被完全弹出、落入止动盘的缺口中。如果止动销不能完全弹出,则可能因剧烈的震动冲击而出现遮断开关的安全接点被断开的故障。
(16)检查机内紧固件的状态
在检查转辙机内部状态时,对紧固件的紧固状态进行目视或手感检查,必要时可使用紧固工具检查,但次数宜少、不宜反复进行。当有松动出现时应予紧固。
(17)检查转辙机的固定
检查四个固定螺栓是否处于紧固状态。
(18)检查电机中间齿轮的状态
电机中间齿轮应运转灵活,前后拨动时无卡阻、滞涩现象。
(19)S700K道岔缺口检查
检查缺口外指示标正对缺口中心。外指示标容易发生位移,因此对外指示标必须做好位移标记。当外指示标发生位移时,校正的方法是:打开机子,先调机内指示标正对缺口中心,然后调整外指示标正对外缺口中心后,对外指示标进行固定,并做好做好位移标记。缺口调整事项:心轨部分必须先调伸出,后调拉入;尖轨部分的缺口调整不分先后顺序。
(20)S700K道岔密贴的检查
采取加锤和锤敲相结合的方法。加锤:就是在道岔锁闭时,我们采用2mm,4mm加锤测试。密贴调整时,当密贴力较大时,如果是尖轨不密贴基本轨,要查看尖轨是否弓背、外翻、锁闭量是否均衡,不要盲目加调整片,否则容易使道岔密贴力过大而不能锁闭。如果是密贴力太差,不管尖轨是否密贴,必须在锁闭框与锁闭铁之间加密铁片,直到密贴力合适即可。当道岔调整基本稳定时,2mm加锤测试道岔能锁闭,4mm加锤将导致空转。
锤敲:就是用锤轻轻敲击各牵引点的锁钩,锁钩有轻微移动为最佳,说明密贴力合适。当发现锁钩有明显移动,根本不吃力,说明密贴力不足,可以在锁闭铁和锁闭框间加调整片,直到锁钩有密贴力即可。
四总计
S700K电动转辙机在我国运营线路上,不管是普速线路还是高铁线路都大量存在,并且道岔转辙机设备的维护和故障率也占据信号工作的的50%的工作量,因此学习好S700K型电动转辙机的电路和维修方法和技巧至关重要。希望通过本次的分享和学习,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和进步。
感谢观看,关注公众号添加私人微信,可免费获得学习资料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