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ZDJ9型道岔电路分析及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24-07-29):
一、ZDJ9型道岔控制电路分析
1、1DQJ励磁及自闭电路
以由定位向反位操纵(即反操)道岔为例,如图1所示。第一道岔启动继电器1DQJ(JWJXC-125/0.44型)励磁电路需要检查道岔的锁闭防护继电器SFJ(JPXC-1000型)、转换该组道岔需检查轨道区段的轨道继电器DGJ(JWXC-1700型)、第二道岔启动继电器2DQJ(JYJXC-125/220型)、以及反位操纵继电器的接点状态。1DQJ励磁电路如下:
KZ→SFJ33-31→DGJ11-12→1DQJ3-4→2DQJ141-142→FCJ11-12→KF
1DQJ的自闭电路如图1所示,即:KZ→R2(1-2)→1DQJ1-2→RHJ32-31→TJ33-31→lDQJ32-31→KF,其中保护继电器BHJ是在道岔操纵时,三相交流电流经断相保护器DBQ为其提供20V左右的交流电,使其励磁吸起,从而构通1DQJ的自闭电路,使1DQJ保持吸起,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时间继电器TJ是一个13s缓吸继电器。该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是:当由于某些故障原因使道岔转换不到位时,在13s后,TJ即吸起,从而断开1DQJ的自闭电路,使其落下,从而保证电机不至于一直空转。
2、2DQJ转极电路
1DQJ励磁吸起后,使1DQJF吸起,用于构通2DQJ的转极电路:KZ→1DQJF31-32→2DQJ1-2→FCJ11-12→KF,使2DQJ转极,如图1所示。
图1 1DQJ励磁电路、自保电路及2DQJ转极电路
3、道岔转辙机动作电路
如图2所示,ZDJ9型道岔控制电路采用三相五线制(即道岔动作电源A、B、C三相,X1、X2、X3、X4、X5五线)。以反操为例进行说明,在道岔控制电路中,反操时使用X1、X3、X4,其中X1为电机绕组a共用线,X3接电机绕组b,X4接电机绕组c。
图2 ZDJ9型道岔动作电路及表示电路
通过1DQJ的励磁和2DQJ的转极完成构通三相交流电动机电路如下:
A相电源→RD1→DBQ11-12→lDQJ12-11→X1→电缆盒→电动机绕组a;
B相电源→RD2→1DQJF12-11→2DQJ111-113→X4→转辙机接点11-12→电动机绕组c;
C相电源→RD3→1DQJF22-21→2DQJ121-123→X3→转辙机接点13-14→电动机绕组b。
反操道岔前,ZDJ9型转辙机节点状态为l、3接点闭合,2、4接点断开,操纵完成后,节点状态变成1、3接点断开,2、4接点闭合。
由反位向定位操纵(即定操)道岔时类似,不同的是,定操道岔时使用X1、X2、X5,其中,X1为电机线共用线,X2接电机c线,X5接电机b线。
4、道岔表示电路
如图2所示,ZDJ9型道岔表示电路也为五线制,还是以反操道岔进行说明。反操道岔转辙机完成转动且正常锁闭后,2、4接点闭合,从而通过1DQJ、2DQJ、电机绕组以及转辙机2、4接点构通道岔表示电路。
道岔表示变压器:当正弦交流电源正半波时,道岔表示变压器BD1-7的Ⅱ次侧3+、4-,流经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与DBJ极性相同,使DBJ吸起,并且此时表示二极管截止。道岔表示电路如下:
DJZ→RD4(1-2)→道岔表示变压器BDI1-Ⅱ3→R1(1-2)→2DQJ131-133→FBJ1-4→X5→转辙机接点41-42→电动机绕组c→电动机绕组a→X1→1DQJ11-l3→道岔表示变压器BD1-7(Ⅱ4-I2)→DJF。
当正弦交流电源负半波时,表示二极管导通,道岔表示电源通过二极管构成回路,表示变压器BDI1-Ⅱ3→R1(1-2)→2DQJ131-133→1DQJF23-21→2DQJ121-123→X3→转辙机接点23-24-45-46→R3(1-2)→表示二极管D1-2→转辙机接点26-25→电动机绕组b→电动机绕组a→X1→lDQJ11-l3→道岔表示变压器BDⅡ4-I2→DJF。由于电机线圈与继电器线圈产生自感电势,形成表示二极管放电回路,从而使FBJ保持吸起状态。
定位表示电路与反位表示电路的工作原理相同,但使用的是X1、X2、X4线构通。
二、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在施工及试验中常常遇到许多故障,下面选取道岔控制电路及表示电路中几个常见故障进行分析。
1、道岔控制电路故障分析与处理
故障现象1:在控制台反操道岔后,道岔表示灯不灭,道岔状态不改变,1DQJ不能吸起。
分析与处理:为lDQJ励磁电路故障,首先用万用表测量1DQJ的励磁线圈3、4间是否有24V直流电。若有,则说明该继电器有问题,需更换继电器。若无,则说明1DQJ励磁电路有问题,可能所检查轨道区段的GJ未吸起,也可能SFJ或者FCJ未吸起所致。此时,以1DQJ作为分界,从KZ电源至1DQJ的3线圈间采用借负电法,用万用表逐级测量,万用表负表笔借负电,正表笔点测lDQJ的3线圈、DGJ第一组前接点、SFJ第三组前接点,看这些测试点是否有正电。如果发现某测试点没有24V正电,则说明1DQJ的3线圈正电侧故障,并且缩小故障范围,对照配线图检查配线是否有错线或断线,从而找出故障点并作处理;从电源KF至1DQJ的4线圈间采用借正电法,万用表正表笔借正电,负表笔点测励磁电路中2DQJ141-142、04-4、FCJ11-12等,若发现某个测试点无24V负电,则说明该点断开,对照配线图检查配线,找出故障并作处理。
故障现象2:在控制台反操道岔后,道岔表示灯灭,但是道岔状态不改变,1DQJ能吸起,2DQJ不转极。
分析与处理:此为2DQJ转极电路故障,同1DQJ励磁电路故障类似,以2DQJ为界,分别采用借正电法和借负电法对转极电路各点进行测量,看是否有24V正电或24V负电,从而找出故障点,再进行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3:反操道岔后,1DQJ能吸起,2DQJ转极,但道岔转动1~2s后停止转动,道岔不能转动至正常锁闭。
分析与处理:此时考虑1DQJ的自闭电路出现故障,如前所述,1DQJ自闭电路需检查BHJ及TJ的状态,操纵道岔继续观察BHJ及TJ状态。若BHJ不吸起,则用万用表测量DBQ是否为BHJ供出20V左右的交流电。若有,则更换BHJ试验。若无,更换DBQ。若BHJ吸起,但很快落下,使1DQJ也落下,则更换BHJ试验。若1DQJ比BHJ先落下,而考虑是否1DQJ的缓放性能不好,考虑更换1DQJ进行试验,并且也可采用借电法逐级测量以缩小故障范围查找配线故障。若TJ缓吸性能不好,不到13s提前吸起而断开1DQJ自闭电路,则考虑更换时间继电器TJ。
2、道岔表示电路故障分析与处理
故障现象1:反操道岔后,道岔转换且正常锁闭,但FBJ不能吸起,控制台上道岔无表示。
分析与处理:道岔无表示故障,首先检查FBJ励磁线圈是否有电。若有电,则FBJ有问题需更换。若无电,则需要用万用表在分线盘处测量X1、X3间是否有交流电压(一般为50~70V)。若没有,则甩开Xl、X3、X5,再次测量。若仍然没有交流电压,则说明电未送出去,判断为室内故障,此时,首先检查表示变压器BD1-7的Ⅱ次侧是否有110V电压,Ⅰ次侧是否有220V电压。若Ⅰ次侧有,Ⅱ次侧无,则说明表示变压器有问题。更换表示变压器再试验,若Ⅰ次侧也无电压,则往组合架侧面配线查找是否有接触不好或者断线故障,不能给表示变压器供电。若表示变压器I、Ⅱ次侧均正常有电,则需要采用借电法测量FBJ励磁电路各点有无电压,即需测量从表示变压器Ⅱ次侧向X1、X3及X5之间的电路有无110V电压,若某测试点无电压,则说明该点故障,通过查找其配线找到问题所在并予以处理。
若在分线盘测得X1与X3间有电压,且为110V,但不在正常范围内,说明室内正常,是室外故障,且是室外开路故障使得X1、X3间电压升高。若测得X1、X3间电压只有l0~20V,也能说明室内正常,但这种情况是由于室外短路故障引起的。若测得X1、X3间交流电压正常,则需测量X3、X5间直流电压(正常20~25V),若有,则检查其极性(正常X3+,X5-),若极性错误,则说明室外表示二极管极性接反,更换其极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