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关于BOOST升压电路的分析和公式推导

楼主(2024-07-29):
对于boost升压电路来说,我们在实际应用中还是比较多的,例如我们产品是锂电池供电,但是我们需要驱动一个12V的风扇,我们就需要将锂电池电压升压到12V给风扇供电;

我们先看下拓扑结构:

原理:

    充能阶段

将开关S1闭合,Vin通过电感L1,通过S1到地,此过程为电感充电,我们知道电感是个储能元件,图示如下:

此时我们能够得出充能阶段电感两端电压Uc = Vin

我们知道电感公式U = L*di/dt,即Vin = L*di/Ton,这里Ton代表充能时间;

这里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这个Vin直接到地不是短路了么,这样电路就会容易发生故障,我们解释下:第一电感的特性是阻碍电流的变化,即电感两端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充能阶段,电流是逐渐上升的;第二是S1开关不是一直闭合的,一直闭合的话电感充能到达某个阶段也会烧毁;S1的闭合时间是根据负载变化的,即电感上电流上升到某个时候再释放本身能量;

这里就涉及到电感器件的参数:额定电流和饱和电流

额定电流是持续工作的最大电流,饱和电流是电感内部达到磁饱和的最大电流,怎么理解咧?就是通过电感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电感的饱和电流

如果超过磁饱和电流,电感感值会下降,阻碍电流能力下降,通过电感电流会直线上升,导致电感损坏;如图示

所以我们在设计电路时,尤其注意这里充能时间,要保证充能阶段通过电感的峰值电流不能超过其饱和电流;

2.释放能量阶段

将S1断开,Vin和电感能量通过二极管D1,供给到Vout,同时给电容C1充电;

此时我们能够得出释放能量阶段电感两端电压Uf = Vout + 0.3 - Vin

我们知道电感公式U = L*di/dt,即Vout + 0.3 - Vin = L*di/Toff,这里Toff表示释放能量时间;

在释放能量过程中S1断开,电感L1右端会产生很大的感应电动势,由于二极管的钳位作用,上图二极管左侧电压会被钳位在Vout+0.3(二极管两端压降)左右;故这里不会产生高压风险;

上述S1在实际应用中是用NMOS管代替,我们通过控制NMOS管的开关来控制电感的充放能量;

综上所述我们知晓电感在整个周期内电流波形如下:

在Ton期间和Toff期间电感的电流变化量相同,Imax不能超过电感饱和电流;

由上文中公式:Vin = L*di/Ton,得L *di= Vin*Ton

Vout + 0.3 - Vin = L*di/Toff,得L *di=Vin*Ton=(Vout + 0.3 - Vin)*Toff≈(Vout - Vin)*Toff

则Vin*Ton = (Vout - Vin)*Toff,这个公式也就是伏秒平衡公式;

又Ton+Toff = T =1/f,占空比D = Ton/T;

这里的f就是开关频率,一般我们选用boost升压芯片中都有给出;

我们化简Vin*Ton = (Vout - Vin)*Toff

可以得出占空比D = 1- Vin/Vout,Vin和Vout一般都是已知条件;

我们再来说下纹波率这个概念,我们用r表示,纹波率就是电流的变化量/平均电流,一般我们会根据设计要求,纹波率一般设置为0.2~0.4之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对纹波的要求来设置参数;

我们再看,我们知道Vin = L*di/Ton,则电感L = Vin*Ton/di,di就是电流变化量,所以di = Io*r,这里的Io为电感的平均电流

或者根据公式Vout + 0.3 - Vin = L*di/Toff

上述2个公式均能求出电感值,但是注意理论计算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电感值还是需要根据实际调试结果来进一步确认电感值;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