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市扫描-2019年48期(11月25日-11月30日)

楼主(2024-07-30):
主要信息源自乘联会每日新闻等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乘联会)

网站:http://www.cpcaauto.com

一、    本周车市概述:

1.  19年11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低位徘徊

11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周度零售起步较低。11月第一周(1-10日)的乘用车市场零售相对平稳,第一周日均零售2.9万台/日,同比增速下降20%。第一周销量总体偏低,甚至低于10月的前10天的超强表现。第二周的零售销量达到日均4.9万台,同比增速-6%,表现稍有改善。这也是双十一前的车市低迷也是消费等待观望的正常体现。

第三周的零售销量达到日均4.9万台,同比增速-19%,表现稍低于预期。有分析是近期的天气突变引起的进店客流下降,影响销售,但也是稍低于预期的。

第4周的零售销量达到日均12.6万台,同比增速20%,表现好于预期。目前看月末的经销商还是很努力的。

11月1-3周的总体零售是日均4.1万台,同比增速-15%。我们月初预计11月的全月零售同比在-4%左右,预期稍好于10月的零售。最终的零售似乎基本符合预期,基本超越10月的增速。

乘联会每月的周度零售进度走势与月度走势有一定差异性,月度的是稳定的历史数据。周度的是波动的进度数据。前期看车市的进度数据逐步走好,底部逐步抬高,市场需求企稳走好。但11月的零售预期-4%,前三周的走势偏慢,进度稍低于预期。

2.  19年11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周度批发相对稳健

11月第一周(1-10日)第1周日均批发3.7万台/日,同比增速下降16%,好于18年同期下滑幅度,但稍差于10月的第一周下滑幅度。

11月第二周的厂家批发达到5.3万台,同比增速下降6%,下滑幅度明显收窄,走势稍有改善。

11月第三周的厂家批发达到5.7万台,同比增速下降9%,下滑幅度明显收窄,走势持续改善。

11月第4周的厂家批发达到11.5万台,同比增速增长7%,拉升幅度相对温和,走势持续改善。

17年的周度走势是前后均衡的增长,原因是市场火爆的减税退出前的火爆,18年的11月的批发是相对较差,但部分厂家仍在坚持,因此前低后高走势明显。19年11月的走势应该是呈现加速回升的态势,目前月末销量的确有一定改善。

3.  新版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更务实可推动

12月3日,工信部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主要变化点是:发展愿景:1)目标2025年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达到25%左右(此前为20%左右);2)删除了2030年的销量目标(此前为40%);3)2025年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耗降至12KWh/百公里(此前为11KWh/百公里)。新增“第八章保障措施”,主要内容包括:1)完善双积分,建立与碳交易市场衔接机制;2)完善新能源车购置税等税收优惠,优化分类交通管理及金融、保险等支持措施;3)2021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公共领域新增获更新用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

按照25%的销量目标,预计2025年新能源车销量将达到700万辆以上,目前看2019年是近130万台,因此2019到2025年复合增速超过33%。氢燃料在乘用车很难突破,主要是公交和城市物流车的探索。增程式插混是商用类车型的机遇,纯电动依然会是新能源汽车的绝对主流发展方向。

4.  汽车行业出口市场受美国影响大

2019年汽车行业出口受美国市场变化的冲击最大,1-10月的汽车零部件出口下降27亿美元,同比下降22%,是个大类商品中降幅最大的。

汽车行业受到的内外交困局面应该是短期的,毕竟国内市场的消费潜力巨大,目前只是增长过程中的暂时调整,未来产销还会很强增长的。5000万台的年产销量是可以实现的。。

2019年强势增长的是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呈现较强增长态势。下降较大的是伊朗、阿根廷、比利时等。

2019年的下滑市场最大的美国和伊朗市场,这也是我们较大的损失,美国市场的加税政策对中国汽车零部件带来巨大的影响。最大的汽车零部件肥肉市场出现下滑。

而伊朗的出口也是美国不许中国出口伊朗的直接后果,是很可惜的损失。伊朗市场从2016年1-10月的16亿美元逐步增长到25亿美元,现在迅速下降到4亿美元,也是很可惜的。

5.  2019年11月全国汽车市场召回状态跟踪

汽车产品召回是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缺陷的过程。随着国内车企的觉悟提升和汽车产品复杂度提升,这几年召回事件日益频繁,这也是召回成为一种成熟的解决汽车产品缺陷的机制,为保障社会公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各国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18年的汽车召回相对前几年相对较少,原因是世界范围的批次问题得以改善。

1-11月实施召回有183事件,总共召回596万台;相对去年同期的1209万台的数量下降51%,高田气囊事件逐步减少,也没有出现新的趋势性事件,总体表现较好。

二、本周上市新车

1.      2020款奥迪Q5L

11月26日,2020款奥迪Q5L上市,新车共推6款,售价区间为38.78万-49.80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老款基本一致。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真皮双色座椅,环境氛围灯。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外后视镜电动折叠、舒适钥匙、全景影像、智能泊车、侧向辅助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发动机,匹配7TIP变速箱。

分析:。

2.      2020款飞度

11月25日,2020款飞度上市,新车共推6款,售价区间为7.38万-10.2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老款基本一致。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车辆稳定控制系统、胎压监测系统、斜坡起动辅助系统和紧急刹车警示系统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L发动机,匹配5MT和CVT变速箱。

分析:。

3.      AMGGLE

11月22日,AMGGLE上市,新车售价为98.8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直瀑式格栅,大尺寸下格栅采用左右贯穿设计,搭配黑色扰流饰板和蜂窝护网。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3.0T发动机,匹配9TIP变速箱。

分析:。

4.      WEYVV7GTPHEV

11月22日,WEYVV7GTPHEV上市,新车补贴后售价为25.68万元,享受国补1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VV7系列车型的家族设计,溜背式尾部设计。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T字区设计。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人脸识别、无线充电、律动式氛围灯、虚拟声浪、LaunchControl弹射起步系统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匹配7DCT变速箱。

分析:。

5.      WEYVV7PHEV

11月22日,WEYVV7PHEV上市,新车共推2款,补贴后售价区间为21.98万-23.98万元,享受国补1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家族化“豹式仿生学”设计元素,几何阵列式进气格栅,两边C型尾部造型,双边四出排气装饰。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12.3英寸全彩高清数字虚拟组合仪表、12.3英寸多媒体显示屏。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AI智能面部识别功能、毫米波雷达、前视摄像头、ADAS地图、驾驶员监控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匹配7DCT变速箱。

分析:。

6.      奥迪A4Avant

11月22日,奥迪A4Avant上市,新车共推2款,售价区间为34.18万-36.8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S-line外观运动套件,包括前包围两侧五边形仿进气口设计和银色U形饰条,矩阵式LED大灯组和六边形进气格栅。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发动机,匹配7DCT变速箱。

分析:。

7.      北京BJ40L2.3T越野版

11月25日,北京BJ40L2.3T越野版上市,新车售价为19.9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铝合金越野前/后杠、金属侧踏板、外置式防滚架、行李架、底盘护板、越野轮圈+越野轮胎。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3T发动机,匹配6TIP变速箱。

分析:。

8.      北京奔驰AMGA35L

11月22日,北京奔驰AMGA35L上市,新车共推2款,售价区间为39.98万-41.9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含风刀,前唇,侧裙,后扩散器,后扰流板等部件的车身空力套件。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平底式运动方向盘、电动运动座椅、金属饰板和高反差缝线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发动机,匹配7DCT变速箱。

分析:。

9.      北京奔驰E300eL

11月22日,北京奔驰E300eL上市,新车补贴后售价为50.98万元,享受国1补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老款基本一致。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ACC自适应巡航、LED前大灯、全景影像、全景天窗、空气悬架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匹配9TIP变速箱。

分析:。

10.   奔驰B级

11月22日,奔驰B级新车型上市,新车共推2款,售价区间为23.98万-33.1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3T和2.0T发动机,匹配7DCT变速箱。

分析:。

11.   东风风光E1

11月22日,东风风光E1上市,新车共推4款,补贴后售价区间为6.18万-7.38万元,享受国补1.296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圆润线条设计,封闭式中网,蜂窝状前包围。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8英寸中控屏。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电动机,NEDC续航为271km。

分析:。

12.   东风风光E3

11月22日,东风风光E3上市,新车共推6款,补贴后售价区间为12.98万-15.98万元,享受国补2.25万-2.5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圆润线条设计,大尺寸前格栅配合两侧狭长大灯组。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四炮筒式空调出风口、平底式多功能方向盘、旋钮式换挡机构、悬浮式中控屏等。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一键启动、自动空调、电子手刹、座椅加热、全景影像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电动机,NEDC续航为405km。

分析:。

13.   东风风光ix7

11月22日,东风风光ix7上市,新车共推8款,售价区间为12.59万-21.59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东风风光家族化外观设计,双条幅式前进气格栅采用镀铬设计。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12.3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和12.3英寸中控大屏。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电子挡把、全景影像、电子手刹、驾驶模式选择、驻车雷达、自动启停、车道偏离辅助、座椅通风、座椅加热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发动机,匹配6TIP变速箱。

分析:。

14.   东风启辰T60EV

11月28日,东风启辰T60EV上市,新车共推4款,补贴后售价区间为13.88万-15.68万元,享受国补2.5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全封闭式设计,蓝色装饰板中网设计,平直式车顶,Y字形尾灯组。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8英寸液晶仪表盘,悬浮式10英寸中控触屏。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360度全景影像、车道偏离预警、自主紧急制动、定速巡航、盲区预警、智能家居互联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电动机,NEDC续航为442km。

分析:。

15.   哈弗H6运动版尊贵智联型

11月28日,哈弗H6运动版尊贵智联型上市,新车售价为12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现款基本一致。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横向空调出风口,8英寸中控液晶屏,游艇式换挡杆造型等。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科大讯飞语音助手3.0系统、侧气帘、右前盲区可视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T发动机,匹配7TIP变速箱。

分析:。

16.   捷途X95

11月28日,捷途X95上市,新车共推6款,售价区间为9.99万-15.09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捷途家族式设计,六边形进气格栅,点阵式中网,多边形前大灯组,悬浮式车顶,双边两出排气装饰。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双12.3英寸中控大屏组合,平底式多功能方向盘,电子挡把等。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智能化车机系统、360°全景影像功能、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座椅记忆功能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T和1.6T发动机,匹配7TIP变速箱。

分析:。

17.   领克01HEV

11月22日,领克01HEV上市,新车售价为18.2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全新的极光绿装饰。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10.25英寸中控显示屏、360度全景影像系统、自适应巡航、主动式刹车系统、盲点监测、哈曼InfinityHi-Fi音响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T发动机,匹配7DCT变速箱。

分析:。

18.   陆风荣曜

11月22日,陆风荣曜上市,新车共推3款,售价区间为7.99万-9.99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六边形大尺寸前进气格栅的设计,内部加以点阵式元素进行妆点,分体式大灯组搭配前保险杠下方梯形进气口。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全液晶仪表以及大尺寸中控液晶屏,并由仪表台包覆,空调出风口采用多边形设计,并在周围辅以金属拉丝材质点缀。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8英寸多媒体影音娱乐系统、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T发动机,匹配7DCT变速箱。

分析:。

19.   名爵eHS

11月22日,名爵eHS上市,新车共推3款,补贴后售价区间为18.98万-21.98万元,享受国补1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燃油版基本一致。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12.3英寸液晶仪表,10.1英寸悬浮式触摸屏。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全景天窗、前排座椅加热、智能无钥匙进入、一体式运动座椅、MGPILOT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斑马智行3.0系统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T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匹配10TIP变速箱。

分析:。

20.   欧拉R1新车型

11月22日,欧拉R1新车型上市,新车补贴后售价为6.98万元,享受国补1.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配置方面,新车减配无钥匙进入、座椅材质采用织物。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电动机,NEDC续航为301km。

分析:。

21.   全新KX3傲跑

11月22日,全新KX3傲跑上市,新车共推4款,售价区间为10.88万-12.5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起亚SP概念车设计风格,分体式大灯组,虎啸式前进气格栅。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仪表盘和中控屏连体式设计。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自动空调、电子手刹、手机无线充电板、自动驻车、全景影像、一键启动、7英寸仪表盘液晶显示屏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L发动机,匹配6MT和CVT变速箱。

分析:。

22.   荣威RX5MAX插混版

11月22日,荣威RX5MAX插混版上市,新车共推3款,补贴后售价区间为19.58万-23.58万元,享受国补1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前大灯与前格栅相连设计,环装LED灯带。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T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匹配10TIP变速箱。

分析:。

23.   腾势X

11月22日,腾势X上市,新车共推8款,补贴后售价区间为28.98万-35.78万元,享受国补1万-2.5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前脸封闭式设计,两侧狭长的大灯组与贯穿式镀铬饰条相连,贯穿式尾灯。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三辐式方向盘、可旋转大尺寸悬浮式中控液晶屏、电子挡杆等。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全景天窗、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交通标志智能识别、自动紧急制动系统、360°高清全景穿透式三维影像系统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电动机以及2.0T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NEDC续航为520km。

分析:。

24.   威马EX6Plus

11月22日,威马EX6Plus上市,新车补贴后售价为23.99万元,享受国补2.25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威马家族化设计,贯穿式尾灯。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大尺寸可旋转触摸中控屏,全液晶仪表盘,旋钮式换挡杆等。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全新LivingEngine2.0系统和智能语音助手AI小威。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电动机,NEDC续航为500km。

分析:。

25.   潍柴U70

11月27日,潍柴U70上市,新车共推6款,售价区间为6.99万-11.09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简&劲”设计理念,六边形黑色进气格栅,贯穿式腰线,悬浮式车顶,北斗七星造型尾灯。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对称式中控台设计,贯穿式空调出风口,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8英寸中控大屏等。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无钥匙进入/启动、自动驻车、上坡辅助、胎压监测系统、后泊车雷达、全景天窗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T发动机,匹配6MT和6AT变速箱。

分析:。

26.   新款GLC轿跑SUV

11月25日,新款GLC轿跑SUV上市,新车共推3款,售价区间为45.88万-59.8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现款基本一致。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12.3英寸全液晶仪表盘,10.25英寸中控触屏。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全新的MBUX车机系统、触摸板控制器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发动机,匹配9AT变速箱。

分析:。

27.   新款福克斯两厢

11月27日,新款福克斯两厢上市,新车售价为12.2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老款基本一致。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LED日间行车灯、一键升降车窗、电动调节后视镜、8英寸液晶中控屏、6扬声器音响系统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L发动机,匹配6TIP变速箱。

分析:。

28.   新款捷豹XFL

11月23日,新款捷豹XFL上市,新车共推6款,售价区间为37.58万-57.8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全新专属设计的S运动造型前保险杠,搭配亮黑色侧通风口、黑色格栅带黑色饰框、黑色侧窗饰框、黑色尾门饰条、黑色侧门槛饰条。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智能人机交互系统以及安全高效的驾驶辅助系统,全路况自适应控制系统。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发动机,匹配8TIP变速箱。

分析:。

29.   新款劲炫ASX

11月22日,新款劲炫ASX上市,新车共推4款,售价区间为9.98万-13.9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三菱家族最新风格的前脸设计语言,全新的分体式LED大灯由锐利的上部灯组和矩形的下部灯组共同组成。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人机交互、防盗追踪系统、道路救援、手机互联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6L和2.0L发动机,匹配5MT和CVT变速箱。

分析:。

30.   新款途岳

11月22日,新款途岳上市,新车共推12款,售价区间为16.58万-22.3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老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配置方面,新车部分车型配备8英寸全触控娱乐及导航系统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4T发动机,匹配7DSG变速箱。

分析:。

31.   新款星途TX/TXL

11月22日,新款星途TX/TXL上市,新车共推3款,售价区间为13.59万-14.79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老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大面积的软性材质包裹,三辐方向盘采用平底设计,中控区采用一块10.25英寸的显示屏。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360度泊车影像、感应电动尾门、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主驾座椅加热并带记忆功能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6T发动机,匹配7DCT变速箱。

分析:。

32.   英菲尼迪Q50L30周年版

11月22日,英菲尼迪Q50L30周年版车型上市,新车售价为31.98万。

外观方面,新车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双区自动空调、自动启停、后排空调出风口、主副驾驶座椅8向电动调节、中控双屏幕(上8英寸+下7英寸)、定速巡航、胎压监测等、智能遥控钥匙。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发动机,匹配7TIP变速箱。

分析:。

33.   英菲尼迪QX5030周年版

11月22日,英菲尼迪QX5030周年版车型上市,新车售价为39.18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全速段智能巡航系统、车距控制辅助系统、增强型智能刹车辅助系统、动态行人检测预警系统、超视距前端碰撞预警系统、倒车碰撞预防系统、倒车双侧碰撞预警系统、盲区警示系统。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2.0T发动机,匹配CVT变速箱。

分析:。

34.   长安CS55PLUS

11月22日,长安CS55PLUS上市,新车共推4款,售价区间为9.19万-11.49万元。

外观方面,新车前大灯组与前进气格栅采用一体式设计,格栅内部采用条辐式镀铬饰条,前脸下方采用略带铲型的前包围设计。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环抱式驾舱设计,中控设计的偏向于主驾驶侧,中控台采用大面积软质搪塑材质包裹。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T发动机,匹配6MT和6TIP变速箱。

分析:。

三、宏观经济与政策

1.      财政部:2020年新能源车补贴预算314亿

财政部提前下达《2020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对地方分配结果》。其中,2017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总计约160亿元,2018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总计约153亿元,两年共计约313.68亿元。

分析:。

2.      财政部:截至10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38万亿元

10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964.6亿元。1-10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2,787亿元。截至2019年10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3,800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分析:。

3.      财政部:前10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4%

1-10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9,394.0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中央企业19,417.6亿元,同比增长7.5%;地方国有企业9,976.4亿元,同比增长1.6%。

分析:。

4.      财政部:提前下达2020年农田建设补助资金预算616亿元

10月下旬,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地方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0年农田建设补助资金预算(指标)共计616亿元,提前下达预算超过2019年同口径预算执行数的90%。

分析:。

1.      北京:《营运性纯电动轻型货车技术指南》征求意见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了《营运性纯电动轻型货车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了营运性纯电动货车辆的类型、主要技术参数、技术要求和服务与售后;适用于以动力电池作为动力源的纯电动货车。

分析:。

2.      北京:出台有偿错时共享停车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建筑的停车设施在具备安全、管理条件的情况下应对外开放,实行有偿错时共享,优先用于居住停车。居住小区的停车设施在满足本居住小区居民停车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向社会开放。

分析:。

3.      北京:发布5G规划

近日,在2019世界5g大会闭幕式上,《北京市5g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正式发布。据白皮书介绍,在智慧交通领域,北京将构建5g车联网,大力推进以车路协同为特色的智慧交通发展。尤其是在智慧交通领域推进以市场化方式组建车联网运营平台,为出行服务、交通智慧管理、城市智慧运营提供数据支持。

分析:。

4.      工信部约谈智航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电池产品存质量问题

11月26日,工信部约谈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要求企业立即对已销售产品开展自查整改,针对产品质量问题逐条提出解决措施,并对研发、生产、检测和售后等各环节进行系统梳理和整顿优化。

分析:。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20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初审结果的公示

公示称,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号)、《关于开展2018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的通知》(财办建〔2019〕87号)等文件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委托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清算中心,开展了20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初步审核工作。

现将初审结果予以公示,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将意见反馈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公示时间:2019年11月29日至2019年12月5日。

分析:。

6.      汽车对行人的碰撞保护“升级”或成国家强制性标准

11月28日,2019第二届中国汽车行人保护国际研讨会现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汽车安全技术专家孙振东就中国行人保护国家强制性标准研究做了相关分享。

孙振东介绍说,关于GB/T24550-2009《汽车对行人的碰撞保护》修订工作正在进行,并于2019年申请国家强制性标准立项。

据悉,GB/T24550-2009标准规定了汽车碰撞时对行人保护方面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试验项目包括行人儿童头型冲击器、成人头型冲击器、下腿形冲击器和上腿型冲击器撞击车辆前部结构。

分析:。

7.      沈阳:进一步明确新能源汽车地方财政补贴政策

沈阳市近日发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我市新能源汽车地方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表示,从2019年6月26日起,沈阳市不再对新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除外)给予地方购置补贴。

分析:。

8.      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国六车(机)型环保信息公开汇总(2019年11月29日)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严格实施国家《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标准)》(GB18352.6-2016)与《重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与测试方法(中国第六阶段)》(GB17691-2018),按照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工作的公告》(国环规大气〔2016〕3号)要求,有关企业在我中心平台向社会公开其生产、进口达到排放标准的机动车(机)环保信息(包括排放检验和污染控制技术信息)。

截至2019年11月28日,国六轻型车、重型车环保信息公开情况分别如下:

轻型车:共有172家企业4130个车型(9861个信息公开编号)13151382辆车进行了轻型车国六环保信息公开,与上周汇总环比增加129个车型、518457辆车。其中,国内生产企业152家、3624个车型、12379059辆,国外生产企业20家、506个车型、772323辆;轻型汽油车企业170家、3784个车型、12732474辆,轻型混合动力车企业35家、170个车型、377474辆,轻型柴油车企业8家、117个车型、37421辆,轻型燃气车企业4家、59个车型、4013辆。

重型车:共有268家整车生产企业的5927个车型45692辆车进行了重型车国六环保信息公开,与上周汇总环比增加320个车型、6182辆车。29家发动机生产企业的448款发动机型按重六标准完成型式检验(重型柴油机381款,重型燃气机67款),其中62款机型自愿进行了环保信息公开。

分析:。

9.      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鼓励建立消费品可追溯制度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已于近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9年第14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提到,鼓励生产者和其他经营者建立消费品可追溯制度。

分析:。

10.   海南:加快5G网络建设,统筹安排5G建设运营专项补贴

《海南省加快5G网络建设政策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并于近日印发。为加快全省5G网络建设和应用,统筹安排5G建设运营专项补贴,省级财政和市县级财政各承担50%,采取事后补贴的方式,对2020年、2021年、2022年当年新建并投产的5G基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包括5G基站及配套设施、基站用电等。补贴金额每年不超过1亿元,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安排。

分析:。

11.   海南:拟建立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回收体系

海南省工信厅发布了《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通知提出,要基本实现对全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监管,初步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要建立完备的动力蓄电池监管回收网络,确保废旧动力蓄电池安全有效地进入正规回收渠道。

分析:。

12.   交通部:全国ETC用户已完成发行总任务的91.44%

截至11月27日,全国ETC用户累计已达到1亿7,452.4万,完成发行总任务的91.44%。其中,今年全国新增ETC用户9,384.72万,完成新增发行任务的85.18%。

分析:。

13.   交通部谈顺风车恢复上线:做好上线车辆、驾驶员背景动态监控

交通运输部近日召开11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对顺风车业务安全问题进行回应。他表示,交通部鼓励有条件的平台公司发展相关业务,同时必须严守安全底线,对上线车辆、驾驶员背景做好动态监控,从源头保障安全。

分析:。

14.   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的令

11月28日,交通运输部网站以2019年第29号令公布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第29号令称,《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2019年7月10日经第15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制定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治理的具体行动,是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要求,是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服务生产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六部门联合制定出台《办法》,推动统一全国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等通行管理政策、对例外数量及有限数量等小件低危货物实施豁免管理,对于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服务生产生活需要具有重要作用。

分析:。

5.      年内142家企业超6,200亿元发债申请获发改委批复

截至目前,年内有142家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申请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总规模达6,239.6亿元,资金主要用于轨道交通建设、棚户区改造、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等。

分析:。

6.      前三季度国家级经开区进出口同比增长7.6%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4.4万亿元,同比增长7.6%,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9.2%,增长0.6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为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

分析:。

7.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78点

11月28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升78点至7.0271,中间价升值至2019年11月21日以来最高,升幅创2019年11月6日以来最大。上一交易日中间价7.0349。

分析:。

8.      统计局: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2.9%

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0,151.0亿元,同比下降2.9%,降幅比1-9月份扩大0.8个百分点。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75.6亿元,同比下降9.9%,降幅比9月份扩大4.6个百分点。

分析:。

9.      外汇局:10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13.56万亿元

2019年10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下同)总计成交13.56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92万亿美元)。2019年1-10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67.3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4.39万亿美元)。

分析:。

四、新品信息跟踪

1.      大众迈腾GTE

大众迈腾GTE将于12月上市。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C字形日间行车灯搭配黑色饰条,旋风式密辐双色低风阻轮圈。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全新样式方向盘,全液晶仪表盘,中控触屏。

配置方面,新车配备一系列经过升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和电控制动系统。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4T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分析:。

2.      哪吒U

哪吒U量产版或将在2020年2月份正式上市。此前,2019广州车展上哪吒U正式发布预售价格区间,为15万-21万,新车定位为纯电动紧凑型SUV,外观基本保留Eureka01概念车整体设计,新车在NEDC工况下的续航里程将超500公里,并且提供两驱和四驱两种版本车型。

分析:。

3.      新一代红旗H7

一组新一代红旗H7的量产谍照曝光。在造型设计上,新车融入了“中和”的理念,在后部首次融入溜背式的概念。另外,根据相关渠道信息,全新一代红旗H7有望在2020年5月投产,将搭载第三代4GC20TD发动机,匹配DCT400型双离合变速箱。

分析:。

五、企业信息跟踪

1.      东风悦达起亚定下小目标2025年量产L4

在2019广州车展期间,东风悦达起亚发布了四大革新战略,涉及产品、技术、市场以及未来出行四个方面。其中,在“推广技术领先战略”中,东风悦达起亚明确表示,要在2025年实现L4级自动驾驶汽车量产。

分析:。

2.      中国重汽全系列商用车2025年前实现销售60万辆

谭旭光表示:“中国重汽2025年前,战略目标是三个20万。重卡国内销售20万辆,中轻卡国内销售20万辆,轻型商务车20万辆,这是我们提出的新的战略——全系列商用车2025年前实现60万辆。”

分析:。

3.      BEIJING品牌推出“55度服务”全新理念

BEIJING品牌在广州车展上提出“55度服务”全新服务理念。其中,第一个“5”,代表新BEIJING品牌致力拓展客户服务的广度、深度、高度、速度和温度。第二个“5”,则是BEIJING品牌的“五星级”管家式服务。

分析:。

4.      北京现代发布全新技术品牌“SMART+”

2019广州车展期间,北京现代在品牌发布会上宣布全新战略发布,即推出全新技术品牌“SMART+(智+)”,该战略基于现代汽车未来移动出行的愿景(“CleanMobility”、“ConnectedMobility”和“FreedomMobility”),结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变化而来。

分析:。

5.      小鹏汽车与支付宝签约车载支付来了

小鹏汽车正式与支付宝签约,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系统将为支付宝开放汽车支付功能,打通小鹏汽车账号与支付宝账号,“车载支付”将率先在小鹏P7上落地。小鹏汽车“车载支付”将支持充电、车机应用、阿里巴巴小程序等服务场景的支付,形成服务闭环。

分析:。

6.      东风、一汽、长安就城市配送共享仓项目签订合资意向书

11月27日,东风、一汽、长安就城市配送共享仓(VTC)项目签约合资意向书。东风表示,VTC合资公司成立后,将立足创新共享前置库和智慧化城市配送,创新零售线下仓储、运力匹配平台,整合T3物流各方优势资源,打造一个遍布全国的、开放共享的、社会化的汽车物流网络服务平台。

分析:。

7.      东风标致2020年上半年将推3款新能源车

东风标致在2020上半年将推出3款新能源车型,其中涵盖一款纯电车型和两款插电混动车型,分别为全新标致e-2008、508L插电混动版以及4008插电混动版。

分析:。

8.      广汇汽车新合资公司揭牌,将布局充电桩领域

广汇汽车与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国网电动汽车”)成立的合资公司正式在上海揭牌,新公司命名为国网广汇(上海)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国网电动汽车的大股东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分析:。

9.      广汽集团计划2025年实现全系车型电气化

11月22日,广汽集团首次联合广汽传祺、广汽新能源两大自主板块,在2019广州车展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广汽e-TIME行动”计划,涵盖顾客体验、科技创新、智能网联、智能制造、电气化等五大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广汽集团还宣布,在2025年实现全系车型电气化。

分析:。

10.   广汽新能源打造金三角服务

在11月22日广州车展上,广汽新能源发布了埃安服务体系,该体系包括两大核心平台,为用户解决“购车、用车、养车”全周期的问题以及提供社交圈与资源网。从线上到线下,广汽新能源构建出主机厂、经销商、用户的“金三角服务新生态”,直接服务到每一位用户。

服务将从后期延伸到了产品前期,第一,用户在开始选择产品时就可以进行深度定制,足不出户,订制用户想要的产品;第二是实现一键保养、一键救援;第三是在用户遇到一些基础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可以通过app跟厂家实现‘1对6’,即一键呼叫,即刻提供6人对1人专属响应,多维度提供全天候服务。

分析:。

11.   华域汽车投资10亿新建技术研发中心

上汽旗下华域汽车技术研发中心建筑工程项目宣布正式开工。据悉,该项目总投资达10亿元,预计2022年竣工,可容纳1,400名研发人员,将专门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智能制造应用技术研发和试验。

分析:。

12.   吉利明年将推6款新车

从吉利官方获悉,吉利明年将推出6款新车。其中吉利品牌方面,吉利icon将于明年1月份推向市场,另外还将推出一款全新轿车和一款商务MPV车型;领克品牌将在明年推出05、06两款新车;几何品牌则将在明年推出一款全新的纯电suv车型。

分析:。

13.   爱驰汽车发布服务品牌命名“诺道”,

在广州车展上,爱驰发布了全新服务品牌“诺德”。爱驰方面表示,未来不仅会对产品品质负责,也会对用户全生命周期的用车体验负责。未来将通过智能交互平台、大数据、建立数字化的流程和派单服务模式,实现服务便捷化、高效化和透明化。

分析:。

14.   长城宝马合资项目获批复拟2022年建成,

长城汽车发布公告称,光束汽车生产基地项目已于11月21日获得江苏省发改会批复。这意味着,项目可以正式开工建设。

分析:。

15.   上汽奥迪或在2022年后进行产品投放

奥迪目前正在与在华合作伙伴共同制定“三年改善计划”,目的在于稳定销量及提升品牌价值,而久拖未决的上汽奥迪或会在2022年正式进行产品投放。

分析:。

16.   天际汽车采用双轮驱动模式,打造新服务闭环

天际汽车正式发布“新服务”战略,以此满足c端消费者精细化、差异化的服务需求。此次,其京东、苏宁官方旗舰店相继开业,正式构建起新零售、新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形成买车、用车全方位覆盖的服务闭环。

分析:。

17.   天际汽车首提“新服务”引领汽车行业新发展

"免费试享"、"1年尊享用车"、"一键实时响应服务"、"无忧充电服务"、"妙趣"商城尊崇礼遇"……11月22日,天际汽车(ENOVATE)在2019广州国际车展上发布"新服务"战略,升级的理念,极致的体验,剑指当前新能源汽车售前、售中、售后领域的多项服务痛点,直击C端消费者精细化、差异化的服务需求。至此,天际汽车构建了新零售新服务的双轮驱动营销模式。

分析:。

18.   蜂巢能源新工厂秀“芯”科技投资80亿

蜂巢能源车规级AI智能动力电池工厂在常州金坛正式投产。

2018年10月,长城汽车宣告蜂巢能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当下普遍采用卷绕式的动力电池技术路径有所不同,蜂巢能源主打叠片电池。据介绍,这类型的电池可拥有更低的内阻、更长的循环寿命、热性能更理想、能量密度更高等特点。

分析:。

19.   广汽丰田TNGA家族持续扩容威兰达全球首发,

广汽丰田首款TNGA中型SUV威兰达全球首发,据了解,这款新车基于TNGA架构打造,与一汽丰田全新RAV4形成“双车战略”,但造型较RAV4有着比较明显的变化,动力方面将搭载2.0L发动机的纯燃油版和搭载2.5L发动机的混动版车型。

分析:。

20.   威马计划2020年落地车桩双向充电技术

威马汽车与国家电网达成合作,双发计划于2020年在国内落地应用即插即充、V2G车桩双向充电技术。

威马汽车表示,用户将自2020年一季度起,陆续在全国体验到国网公共充电桩的即插即充服务。这项技术将通过车、桩、人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实现充电桩定位、导航、充电、支付的生态闭环,提升充电的便捷性与流畅性。

分析:。

21.   一汽丰田全新RAV4订单破3万,完善产品布局

目前全新RAV4荣放订单已超3万台,未来两年一汽丰田将继续完善产品布局,力争在2020年,年销量达80万辆,2022年达100万辆。据悉,奕泽E擎及多款车型特别是SUV车型会在未来投放。

分析:。

22.   一汽轿车调购一汽解放方案,弃募资计划

11月28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优化本次交易后公司股本规模,并综合考虑公司现金支付能力,拟取消本次交易方案中35亿元配套募资,相关对价由公司用自有现金支付。

分析:。

23.   电咖新品发布增程式城市物流车来了!

11月28日,电咖商用车在广州白云会议中心举行了旗舰新品ER600发布仪式,暨首届环珠三角中国新能源汽车巡回赛商务酒会。

作为增程式纯电动城市物流车引领者的电咖商用车,发布的首款产品ER600是基于全新平台打造的新一代智能定制增程式电动城市物流车,其意义不言而喻,就目前市场的痛点来看,该车能够完美解决了长期困扰用户的路权焦虑、里程焦虑以及充电焦虑,且车辆综合续航里程超过600公里,能够覆盖插电纯电动车的优势。

分析:。

24.   长安福特正式发布“锐际”

长安福特正式发布“更福特、更中国”战略下的首款车型福特Escape,并公布中文名称“锐际”。这款车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而研发,将定位于长安福特翼虎与锐界之间,填补福特在中型SUV向中大型SUV过度过程中的产品空白。

分析:。

25.   长城宝马合资,光束汽车将11月29日启动

11月26日,长城汽车与宝马集团共同宣布,双方合资的光束汽车项目将于11月29日在江苏张家港启动。此前,光束汽车生产基地已于11月22日获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项目拟于2020年开工,总投资约51亿元人民币,2022年建成。

分析:。

六、行业信息跟踪

1.      东风一汽长安合作再深入为提升T3物流供应链效率

11月27日,东风公司、中国一汽、中国长安T3物流合作现场会暨城市配送共享仓(VTC)项目合资意向书签约仪式在重庆举行。

据悉,此次会议,各方就下一步如何加强T3主机厂和物流企业的战略协同、运营协同,提高T3物流的自身竞争力,提升T3物流供应链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推进T3物流战略合作落地取得实效,达成共识。

分析:。

2.      二手车市场转型面临五点困境

二手车交易市场仍然曝露出很多问题:第一是汽车排放政策给二手车销售带来影响。第二是受到土地属性及城市拆迁规划影响。第三是“开市场”乱象带来的影响。调研发现相当地区存在着“开票市场”,即空壳市场。第四是目前商家销售和盈利状况、以及新的营销方式对市场运维产生的影响。第五是相当一部分市场对技术服务商解决方案的权威性、影响力心存顾虑。

分析:。

3.      恒大推信托计划为新能源汽车项目融资,

为推进新能源汽车项目发展,恒大推信托计划。近日,雪松信托公布了新产品“雪松信托—恒大广州项目”,融资规模15.7亿,资金将用于“恒大国能汽车天津工厂的厂房建设与技术改造”。

分析:。

4.      雄韬再投1,800辆氢能物流车

雄韬氢雄推动大同氢都建设成果展示会近日在大同圆满举办,雄韬氢雄与物拉邦、上海华熵能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三年内将再投1,800辆氢能源物流车,助力大同“氢都”建设,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雄韬氢雄最新产品应用成果。

分析:。

5.      汽车后市场“触电”互联网:高效转化,高效运营

腾讯与途虎养车自2018年展开合作,在车联网领域,推动汽车保养、美容、洗车等服务与腾讯车联车机端与手机端的数字化服务结合,为用户带来智能服务推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能体验。

在途虎养车与腾讯的合作中,前者负责解决产业自身存在的问题,理顺供应链、建立仓储与物流、规范售中及售后服务;后者则通过数字化平台和工具,帮助建立高效的用户运营、服务推广机制。

双方合作还包括,通过大数据分析,在上游供应链科学指导厂商生产备货和配件到店;利用大数据精准营销和LBS技术进行精准投放,促成购买转化;通过智能工序管理、智能支付等促进智慧零售模式的形成,提高门店运营效率等。

分析:。

6.      PSA:将出售长安PSA合资公司股份

PSA集团一名发言人近日表示,该公司准备出售其持有的长安PSA合资公司的50%股份。

分析:。

7.      国网广汇正式揭牌2020年建43万充电桩

11月25日,由国家电网子公司国网电动车与广汇汽车成立的合资公司——国网广汇(上海)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揭牌。据悉,国网广汇将于2020年完成43万个充电桩布局,并将与恒大、万科等地产商合作,推进社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

分析:。

8.      陕西:加快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陕西省科技厅近日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工作推进计划》,加快推动陕西省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根据《计划》,陕西省将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陕西省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力争到2023年取得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多项突破。

分析:。

9.      徐留平:预计2019年红旗销量可达11万辆

11月26日,中国一汽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徐留平在2019年京东方全球创新伙伴大会上介绍称,预计红旗品牌2019年全年销量为11万辆,同比增长233%;2020年将跃上20万辆级新台阶。而在今年年初,红旗曾透露2019年销量目标为10万辆。

分析:。

10.   优信三季度总营收超预期

财报显示,优信整体业务继续保持稳健增长。Q3总营收达到4.61亿元,同比增长33%,超出此前指引上限。其中2C全国购业务继续迅猛增长,营收达到3.28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47%;同时,不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non-GAAP)计,调整后持续经营净亏损同比大幅收窄40%,毛利率进一步上升至55%,表明优信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精细化运营成效显著。

分析:。

七、跨国集团和国际市场

1.      10月英国汽车产量继续下降出口需求下滑

英国汽车生产商与经销商协会(SMMT)表示,英国脱欧引发的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了英国国内汽车需求疲软。今年10月份,英国汽车产量下降4%。

SMMT透露,上个月英国汽车生产总数为134752辆,产量下降的原因为国内需求下跌了11%,以及出口需求下跌了2.6%,而出口需求约占英国汽车产量的80%。

分析:。

2.      2021年前将有8家车企在美国推出电动皮卡

截至目前,至少有另外7家美国车企计划在2021年之前推出电动皮卡车型。而现在的问题是,谁会去购买这些车辆。

汽车行业分析师表示,从通用这样的成熟车企,到LordstownMotors这样的初创企业都表示,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推出电动皮卡,并且预计在2024年将年产能提升到25万辆。

分析:。

3.      LG化学将投23亿美元在印尼造电池

印尼工业部部长表示,韩国电池制造商LG化学正在进行初步研究,计划投入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2亿元),在印尼建立一家综合性电池工厂。

分析:。

4.      特斯拉ModelY加快零部件供应,量产或提前半年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已经宣布,该公司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在弗里蒙特工厂“为ModelY投产做准备”,并有望在2020年夏季开始ModelY的生产,较原定时程提早约半年。

分析:。

5.      PSA称将与FCA在12月签署合并协议

PSA计划今年与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签署全面合并协议。这一计划并没有受到通用对FCA相关起诉的影响。PSA仍专注于与FCA的合并谈判,并计划于今年12月如期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分析:。

6.      阿斯顿·马丁通过电动化全面复兴拉共达

阿斯顿·马丁CEO帕尔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阿斯顿·马丁正处于“第二个百年”计划中,希望通过产品更新换代、强化核心竞争力、拓展业务线这三步实现可持续的盈利。此外,帕尔默还提到了通过电动化复兴百年品牌拉共达的计划,并明确表示,拉共达未来将专注于电动车的生产,完全复兴后的拉共达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品牌。

分析:。

7.      奥迪2020年在华新车规划曝光超18款新车

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奥迪品牌2020年在华新产品投放规划。明年,奥迪将在中国市场投放18款全新/换代/中期改款/衍生车型,以及更多年度改款车型。首先在一季度中,将迎来奥迪RS5Sportback、新款Q7、全新S6/S7;二季度重磅车包括新款A4L、Q3Sportback、新款RS4Avant和新款R8等;7月是属于A8车系的,因为搭载4.0TV8动力的A8L60TFSI和全新一代奥迪S8将一同到来;8-12月份,A4Avant/A4allroad/S4中期改款、奥迪e-tronSportback、国产奥迪e-tron和搭载插电混动系统的A8L60TFSIequattro(也被称为A8Le-tron)车型也将接连上市。

分析:。

8.      宝马宣布成本节约计划

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公司表示,该公司管理层已经和工会就采取措施降低成本达成一致,以避免采取较为“极端措施”。宝马与劳工代表和主要供应商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争取在2022年之前节省120多亿欧元(约合132.3亿美元)的成本。该协议包括基于公司利润减少员工奖金以及改变一些员工的圣诞节和其他奖金。这些措施将从2020年起生效。

分析:。

9.      博世在德国申请5G运营许可证打造工业4.0工厂

博世(Bosch)认为,5G局域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德国特定地区申请了5G运营许可证。

在获得监管部门的许可后,博世计划在2020年间与特定合作伙伴合作,设置5G局域网,以便更好地利用工业4.0的潜力。在未来几个月内,博世将在工厂和德国雷宁根研究园区进行5G试验,为在制造业务中利用5G做准备。

分析:。

10.   大众宝马戴姆勒被罚1亿欧元

德国反垄断机构称,将对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宝马、大众和戴姆勒处以总计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78亿元)的罚款,原因是它们组成了一个卡特尔组织购买钢铁相关产品。

分析:。

11.   德国计划未来三年内新建5万个充电桩

在德国政府与汽车行业联合举办的一场“汽车峰会”上,德国政府声称准备投资35亿欧元,用于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与车企达成协议,宣布未来3年将在国内新建50000个充电桩。

分析:。

12.   宝马继奔驰、奥迪之后,宣布成本节约计划

宝马汽车公司近日表示,该公司管理层已经和工会就采取措施降低成本达成一致,争取在2022年之前节省120多亿欧元(约合132.3亿美元)的成本。该协议包括基于公司利润减少员工奖金以及改变一些员工的圣诞节和其他奖金。这些措施将从2020年起生效。

分析:。

13.   捷豹路虎暂停E-typeZero电动车项目

捷豹路虎经典车部门经理保罗·赫加蒂(PaulHegarty)在一封信件中表示,该公司已经决定暂停E-typeZero的继续开发和量产。

分析:。

14.   通用将整合谷歌车载系统两年后启用

通用汽车将与谷歌在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方面展开合作,整合手机相关功能。通用表示,公司会将谷歌的语音助理alexa整合到其全球在售车型中。同时,还会整合导航及车载应用。据悉,自2021年起,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gmc等通用旗下品牌汽车都将使用安卓automotiveos操作系统,并兼容谷歌语音助理alexa及嵌入式导航等。

分析:。

15.   林肯将使用Rivian底盘生产电动SUV

林肯将于2022年中期推出一款纯电动SUV,它将成为福特汽车首辆使用Rivian类似滑板的、定制电动化底盘的车辆。据悉,Rivian曾获得福特的投资。

分析:。

16.   特斯拉马斯克:特斯拉或再造一款小型电动皮卡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Musk)暗示,该公司未来可能打造一款体型更小的Cybertruck电动皮卡。

马斯克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也没有透露体型更小的Cybertruck电动皮卡的具体情况。

小型皮卡在美国有巨大的市场,丰田塔科马(Tacoma)、日产Frontier和雪佛兰科罗拉多(Colorado)等车型的销量都不错。

分析:。

17.   特斯拉马斯克:已接到14.6万份Cybertruck订单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Musk)表示,特斯拉迄今已接到14.6万份Cybertruck皮卡订单。特斯拉在洛杉矶发布了电动皮卡Cybertruck,起价39,900美元。

分析:。

18.   纽约首试通用自动驾驶路测又开一城

通用汽车将从2020年初在美国纽约市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路测。据悉,通用汽车和旗下自动驾驶初创公司Cruise日前向监管部门递交了申请,两家公司希望在纽约对完全自动驾驶汽车进行首期测试。

通用汽车的申请一旦通过,它将成为第一家在曼哈顿地区进行自动驾驶测试工作的企业。

分析:。

19.   欧盟新规未来新车将内置酒精测试仪

欧盟委员会日前通过了一项新的规定,未来欧盟新车都将配备内置的酒精测试仪,一旦仪器检测到驾驶员酒后驾车,车辆发动机将无法启动。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有效杜绝司机酒后驾驶行为。

分析:。

20.   欧洲电动车注册量增38.2%增速赶超中国

欧洲各国在2019年前三季度中累计注册电动乘用车38.3万辆,同比增长38.2%。其中德国电动汽车注册量最多,前三季度共完成注册7.45万辆,同比增长48.4%。

分析:。

21.   苹果新专利:新型外后视镜将道路图像投射到侧窗或挡风玻璃上

美国专利商标局近日正式公布了苹果公司新获得的61项专利,其中一项专利名为“改善汽车外后视镜功能的系统”。本发明涉及在驾驶员驾驶和自动驾驶模式下,汽车外后视镜能够将周围驾驶环境的图像投射到侧窗或挡风玻璃上,而且该先进系统还可以读取驾驶员面部的重要动作,了解何时将外后视镜收回来或扩展开来。

分析:。

22.   日产推出新世代生产系统

日产将在全球推出一种新的高科技生产系统,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有效组装纯电动、传统燃油车等多种类型的汽车。该系统计划于2020年引入栃木县上三川町的生产基地,并逐步扩展到国内外的其它工厂。

分析:。

23.   松下研发电池管理新技术

松下公司开发新的电池管理技术,测量电池的电化学阻抗,有效评估堆叠式锂离子电池组的残余价值,预计未来将应用于车辆。

分析:。

24.   太阳能充电,丰田为普锐斯提升充电效率

丰田汽车研发了一款太阳能电池板,计划作为丰田普锐斯插电式混动车型的选配装置,该装置只能在停车时为电池充电。

分析:。

25.   俄罗斯启动新车贷款补贴提振低迷销售

据俄新社等外媒报道,该国政府计划在明年投入约50亿卢布(折合7,830万美元)用于新车贷款补贴,以支持停滞不前的汽车销售。

实际上,俄罗斯今年10月的汽车销售下降5.2%,至15.2万辆,而在前10个月,该国新车销售同比下降2.4%,至142万辆。

分析:。

26.   通用指控FCA行贿UAW

通用汽车指控FCA多年来向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官员进行贿赂,对商谈过程进行干扰,并从中获得竞争优势。这起诉讼不仅会干扰FCA与PSA集团的合并,还会影响FCA与UAW正在谈判的劳工协议,甚至涉及到已故的马尔乔内的声誉,包括未来通用、FCA与UAW之间的关系。

分析:。

27.   沃尔沃汽车将采用区块链技术来跟踪钴材料生产

沃尔沃汽车公司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采用区块链技术以实现电池中钴材料的全球可追溯性。该公司已经与中国宁德时代和韩国乐金化学两家全球电池供应,以及全球领先的区块链技术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将从今年开始实施钴材料的可追溯。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