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74期 | :西门子全系列模拟量、定位、通信疑难杂症解 ...
周报74期 | :西门子全系列模拟量、定位、通信疑难杂症解答!

楼主(2024-07-30):
1、PC Acess这个软件作用是?
答:PC Access 软件是专用于S7-200 PLCs 的OPC Server(服务器)软件,它向OPC客户端提供数据信息,可以与任何标准的OPC Client(客户端)通信。PC Access 软件自带OPC 客户测试端,用户可以方便的检测其项目的通信及配置的正确性。
2、S7-200SMART PLC继电器型支持高速脉冲输出吗?
答:不支持,只有晶体管才能支持
3、MPI协议可以支持PPI协议吗?
答:不支持
4、S7-200SMART PLC如何使用查找功能?
答:在STEP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里按一下键盘上Ctrl+F即可打开查找功能。
5、笔记本没有以太网接口,买一根USB转以太网的线,可以和S7-200SMART PLC以太网通讯吗?
答:可以,没有问题。
6、位逻辑指令中NOP指令,有何作用?
答:这个指令就是一个空操作,一般用于语句表和跳转指令,梯形图用不到,所以不用考虑。
7、S7-200SMART PLC设置禁止上传如何解除?
答:如果知道密码的话,在系统块安全里面选择全部权限,输入密码,然后重新下载到PLC就可以了,不知道密码使用SD卡进行PLC复位。
8、S7-200SMART PLC我把监视关闭了,不能进行下载程序,如何解决?
答:状态图表里面有监视没有关闭,把监视关闭即可下载。
9、S7-200SMART PLC热电阻如何读取数值?
答:直接AIW Move VW ,然后I-DI指令,然后ID -R,除以10或者100。就是实际温度。
10、S7-200SMART PLC自由口通信SMB30代表的是端口0还是端口1?
答:端口0
11、S7-200SMART PLC自由口通信设置SMB30无奇偶校验、8个数据位、9600波特率、自由口协议SMB30如何填写?
答:SMB30=16#E0
12、S7-200SMART PLC SMB87设置多少启用字符条件?
答:SMB87=E0启用字符条件
13、S7-200SMART PLC自由口通信XMT发送完成后会产生中断事件,中断事件是多少呢?
答:中断事件9
14、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通信协议支持2个停止位吗?
答:不支持,仅支持1个停止位。
15:、S7-300PLC必须要使用MMC卡吗?
答:是的,必须使用,MMC卡用来存储程序及数据。
16、S7-300PLC热启动如何理解?
答:程序数据可以保持,一旦断电再次上电可以从断电时值开始继续工作。
17、STEP 7 V5.6编程软件帮助出现乱码如何解决?
答:在西门子官网下载一个HF5补丁即可,下载链接: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59316/%E9%80%82%E7%94%A8%E4%BA%8E-step-7-v5-6-%E5%92%8C-step-7-professional-2017-%E7%9A%84-hotfix-5-%E4%B8%8B%E8%BD%BD%E8%B5%84%E6%96%99?dti=0&lc=zh-CN
18、KTP400 Basic能触摸屏可以使用脚本编辑吗?
答:KTP400 Basic精简屏不支持脚本功能。
19、TP1200精智(Comfort)屏和S7-1200PLC如何通信配置?
答:在HMI连接里添加PLC,在HMI变量里添加需要的变量,设计显示画面即可。
20、S7-200 SMART使用PN通信最多可以带多少个IO设备?
答:S7-200 SMART最多可以带8个IO设备。
21、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连接时报“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的如何解决?
答:在控制面板里,找到SET PG/PC(直接搜索PG)在应用程序访问点的选项里,看下有没有MWSMART这个访问点,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选择添加/删除:在出现的对话框里,新建访问点:添加后,把MWSMART选择你的网卡(连接PLC的网卡),点确定,再试一下连接PLC即可。
22、WINCC参数错误,不能创建新项目如何解决?
答:最好存放路径不要有中文,运行项目计算机名称必须 改为你当前计算机名称
23、Modbus通讯时发送指令时报故障代码6?
答:错误代码6 Modbus忙于处理另一个请求:一次只能激活一条MBUS_MSG指令。"换句话也就是只能激活使能一条MSG,建议可以改用轮询的方式去做,也就是用第一条完成位去激活下一条。
24、S7-200SMART PLC DTCH是什么指令?
答:DTCH是中断分离指令
25、S7-1200PLC模拟量如何进行滤波?
答:在模拟量的硬件组态中,选择模拟量通道,选择滤波周期,进行修改滤波周期
26、S7-1200PLC高速计数器测量高频脉冲不显示?
答:在PLC数字量输入中修改高速计数器的通道地址输入滤波时间。
27、S7通讯无法发送和接收数据?
答:对方PLC中没有勾选允许来自远程的PUT/GET访问
28、G120变频器电机转输出速如何转换
答:将变频器输出转速*16384/P2000参考转速
29、S7-200 SMART CPU作为 Modbus RTU 主站如何访问 Modbus 地址范围大于49999的保持寄存器?
答:通常 Modbus 协议的保持寄存器范围在 40001 到 49999 之间,这个范围对于多数应用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有些 Modbus 从站保持寄存器区的地址会超出该范围。Modbus RTU 主站协议库支持保持寄存器地址范围为(40001 到 49999) 或者(400001 到 465536)。如果 Modbus 从站地址范围为 400001 – 465536,只需在调用 MBUS_MSG 子程序时给 Addr 参数赋相应的值即可,如 416768。
30、如何将一个数值传送到多个存储区呢?
答:V4.0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提供了一个”FILL-N”指令,可以通过这个指令简单的实现,同时如何将一个数值传送到多个存储区的效果,前提是这些存储区必须是连续的字类型(如VW0-VW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