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工艺对象(TO) 位置控制常问问题合集(一)

楼主(2024-07-30):
1200工艺对象(TO) 位置控制常问问题

常问问题

Q1:回零位置不准?

Q2:1200 PLC 可以控制带绝对值编码器电机的V90吗?

Q3:1200 可以实现位置同步控制吗?

Q4:1200 可以控制多少个位置轴?

Q5:轴的机械参数、减速比、螺距、模态范围、加减速度、限位、模态范围等在哪里设置?

Q6:1200PLC 在博途中可以通过HSP配置V90 PN吗?

Q7:1200 通过工艺对象TO,怎样组态V90 PN?

Q8:回零开关和限位开关应该连接到哪里?

Q9:使能电机后运行不正常?

Q10:MC_Power功能块对驱动器进行使能时,功能块出现16# 8001错误代码,工艺对象显示"与设备(驱动装置或编码器)通信故障"报警等?

回零位置不准

寻零速度设置的太快、零点开关信号不稳定、回零方式请选择"外部零开关+编码器零脉冲"。

1200 PLC 可以控制带绝对值编码器电机的V90吗

当前1200PLC中的工艺对象可以配置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机,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执行绝对值校准后,对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记忆的位置运行范围为以零点为中心的±1/2圈。对于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记忆的位置运行范围为以零点为中心的±2048圈。若超出此范围,断电后将无法记忆位置。

1200 可以实现位置同步控制吗

不支持位置同步控制,只支持单轴的定位控制。

1200 可以控制多少个位置轴

最多可以配置8个轴,控制轴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控制性能,根据实际需要决定配置数量。

轴的机械参数、减速比、螺距、模态范围、加减速度、限位、模态范围等在哪里设置

在轴的工艺对象组态画面中进行设置.

1200PLC 在博途中可以通过HSP配置V90 PN吗

不可以,1200 PLC只能使用V90 PN的GSD文件进行组态,只有S7-1500(T) 才能使用V90 HSP文件组态工艺对象。

1200 通过工艺对象TO,怎样组态V90 PN

需注意,在组态1200工艺对象时,首先在网络组态时应该使用V90 GSD文件组态V90 PN,并使用3号报文,只能采用RT通信方式。

回零开关和限位开关应该连接到哪里

需要连接到PLC的数字量输入并在工艺对象中组态。

使能电机后运行不正常

检查在“与编码器进行数据交换”处是否勾选了“自动传送编码器参数值”,如果勾选了请取消,手动输入编码器参数。

(1) 增量编码器:
•编码器类型:旋转增量;
•每转步数:2500;
•GN_XIT1中的位:2;

(2)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V90参数P29418:11;
•V90参数P29419:9;
•编码器类型:旋转绝对值;
•每转步数:2048;
•转数:1;
•GN_XIT1中的位:12;
•GN_XIT2中的位:10;

(3)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编码器类型:旋转绝对值;
•每转步数:2048;
•转数:4096;
•GN_XIT1中的位:11;
•GN_XIT2中的位:9;

MC_Power功能块对驱动器进行使能时,功能块出现16# 8001错误代码,工艺对象显示"与设备(驱动装置或编码器)通信故障"报警等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PLC组态工艺对象时,当"与驱动装置进行数据交换"及"与编码器进行数据交换"时选择了"运行时自动应动驱动值"及"自动进行编码器值数据交换"时,工程师常常会遇到PLC控制V90 PN起动运行工作不正常的问题,如PLC起动后调用MC_Power功能块对驱动器进行使能时,功能块出现16# 8001错误代码,工艺对象显示"与设备(驱动装置或编码器)通信故障"报警等。

基于以上的原因,建议工程师采用以下的方法进行"MC_Power"的编程。
将Enable管脚与工艺对象中通讯相关的变量"TO.StatusDrive.CommunicationOK"、"TO.StatusSensor[1].CommunicationOK"进行关联。此外,还可以将"TO.StatusDrive. AdaptionState"的状态(2:"ADAPTED",已完成数据传送)加入到启动条件中。

当PLC与驱动器之间通讯建立后,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如果再次出现通讯中断的情况,MC_Power的Error管脚会出现16#8001错误,工艺对象会出现"与设备(驱动装置或编码器)通信故障"报警,当通讯重新建立后,由于工艺对象故障的存在,MC_Power将无法对驱动器进行使能,只有确认故障后,驱动器才能重新使能。
位置控制(1200/1500 TO)

V90 PN可以有两种方式实现位置控制,一种是激活其内部的位置控制方式(EPOS),另一种是在PLC中创建轴TO工艺对象。

1500(T)+V90PN(组态TO)

通过在S7-1500PLC中组态“定位轴”工艺对象,V90为速度控制模式,使用PLCopen运动控制指令控制V90PN执行定位任务。主要步骤如下:

1. 使用Portal V15/V15 SP1 及安装对应的HSP0185 V3.0

HSP文件下载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72341852

2. 创建项目后添加1500(T)后在网络视图中,将"驱动和启动器->SINAMICS V90 PN"文件夹中的V90 PN拖到网络中

3. 创建1500(T)与V90PN的网络连接并设置设备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此处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必须与V90的实际配置相同。

4. 在拓扑视图中配置通信的接口连接

5. 在网络视图中配置Profinet IRT通信,需要注意当前V90 PN的通信时间最短为2ms:

6. 创建新的工艺对象 (TO)定位轴

7. 使用PLCopen运动控制指令控制定位轴

详细信息点击下载文档

1200+V90PN(组态TO)

通过在S7-1200PLC中组态“定位轴”工艺对象,V90为速度控制模式,使用PLCopen运动控制指令控制V90PN执行定位任务。主要步骤如下:

1. 使用Portal V15 及V90 GSD文件

GSD文件下载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109737269/en

2. 创建项目添加1200后在网络视图中,将"其他现场设备->PROINET IO->Drivrs -> SINAMICS ->SINAMICS V90 PN"文件夹中的V90 PN拖到网络中
3. 创建1200与V90PN的网络连接并设置设备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
4. 设备视图中为V90配置标准报文

5 .创建新的工艺对象 (TO)定位轴
6. 使用PLCopen运动控制指令控制定位轴

详细信息点击下载文档

常问问题

回零位置不准?

寻零速度设置的太快、零点开关信号不稳定、回零方式请选择"外部零开关+编码器零脉冲"。

TO工艺对象模式下,绝对值编码器掉电后零点丢失?

• 编码器损坏。
• 是否使用的是“直接设置零点”的回零方式。
• 掉电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电机是否移动超过了半圈,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否移动超过2048圈。

1200 可以实现位置同步控制吗?

不支持位置同步控制,只支持单轴的定位控制。

1200 可以控制多少个位置轴?

最多可以配置8个轴,控制轴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控制性能,根据实际需要决定配置数量。

1500(T) 可以控制多少个位置轴?

不同的CPU可以带的TO数量,最大配置数量如下:
CPU 1511/1513: 6 axis
CPU 1515/1516: 30 axis
CPU 1517: 96 axis
CPU 1518: 128 axis
控制轴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控制性能,根据实际需要决定配置数量。应使用TIA Selection Tool或SIZER选型软件进行选型配置。

1500(T) 通过工艺对象TO,怎样组态V90 PN?

需注意,在组态1500工艺对象时,首先在网络组态时应该使用V90 HSP文件组态V90 PN,且必须采用IRT通信方式,最小通信循环周期为2ms.

1500(T) 在博途中通过HSP配置V90 PN时,找不到对应产品订货号如何解决?

安装与博途软件对应版本的V90 HSP文件,与博途版本要一致,目前最新的软件为Portal V15 及HSP0185 V3.0。

1200 通过工艺对象TO,怎样组态V90 PN?

需注意,在组态1200工艺对象时,首先在网络组态时应该使用V90 GSD文件组态V90 PN,并使用3号报文,只能采用RT通信方式。

1500 可以实现位置同步控制吗?

1500支持相对位置同步控制,1500T支持绝对位置同步控制及凸轮同步控制。

回零开关和限位开关应该连接到哪里?

需要连接到PLC的数字量输入并在工艺对象中组态。

使能电机后运行不正常?

检查在“与编码器进行数据交换”处是否勾选了“自动传送编码器参数值”,如果勾选了请取消,手动输入编码器参数。

(1) 增量编码器:
•测量系统:旋转;
•增量:2500;
•Gx_XIT1中的位:2;

(2).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测量系统:旋转;
•每转增量:2048;
•转数:4096;
•Gx_XIST1中的位:11;
•Gx_XIST2中的位:9;

(3)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测量系统:旋转;
•每转增量:2048;
•转数:1;
•Gx_XIST1中的位:12;
•Gx_XIST2中的位:10

绝对值编码器掉电后位置丢失?

• EPOS模式下,掉电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电机是否移动超过了半圈,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否移动超过2048圈。
• TO工艺对象配置时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电机是否激活了循环绝对选项(1200PLC无此功能)。

V90 TO 位置控制常问问题

常问问题

回零位置不准?

寻零速度设置的太快、零点开关信号不稳定、回零方式请选择"外部零开关+编码器零脉冲"。

TO工艺对象模式下,绝对值编码器掉电后零点丢失?

• 编码器损坏。
• 是否使用的是“直接设置零点”的回零方式。
• 掉电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电机是否移动超过了半圈,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否移动超过2048圈。

1200 可以实现位置同步控制吗?

不支持位置同步控制,只支持单轴的定位控制。

1200 可以控制多少个位置轴?

最多可以配置8个轴,控制轴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控制性能,根据实际需要决定配置数量。

1500(T) 可以控制多少个位置轴?

不同的CPU可以带的TO数量,最大配置数量如下:
CPU 1511/1513: 6 axis
CPU 1515/1516: 30 axis
CPU 1517: 96 axis
CPU 1518: 128 axis
控制轴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控制性能,根据实际需要决定配置数量。应使用TIA Selection Tool或SIZER选型软件进行选型配置。

1500(T) 通过工艺对象TO,怎样组态V90 PN?

需注意,在组态1500工艺对象时,首先在网络组态时应该使用V90 HSP文件组态V90 PN,且必须采用IRT通信方式,最小通信循环周期为2ms.

1500(T) 在博途中通过HSP配置V90 PN时,找不到对应产品订货号如何解决?

安装与博途软件对应版本的V90 HSP文件,与博途版本要一致,目前最新的软件为Portal V15 及HSP0185 V3.0。

1200 通过工艺对象TO,怎样组态V90 PN?

需注意,在组态1200工艺对象时,首先在网络组态时应该使用V90 GSD文件组态V90 PN,并使用3号报文,只能采用RT通信方式。

1500 可以实现位置同步控制吗?

1500支持相对位置同步控制,1500T支持绝对位置同步控制及凸轮同步控制。

回零开关和限位开关应该连接到哪里?

需要连接到PLC的数字量输入并在工艺对象中组态。

使能电机后运行不正常?

检查在“与编码器进行数据交换”处是否勾选了“自动传送编码器参数值”,如果勾选了请取消,手动输入编码器参数。

(1) 增量编码器:
•测量系统:旋转;
•增量:2500;
•Gx_XIT1中的位:2;

(2).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测量系统:旋转;
•每转增量:2048;
•转数:4096;
•Gx_XIST1中的位:11;
•Gx_XIST2中的位:9;

(3)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测量系统:旋转;
•每转增量:2048;
•转数:1;
•Gx_XIST1中的位:12;
•Gx_XIST2中的位:10

绝对值编码器掉电后位置丢失?

• EPOS模式下,掉电后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电机是否移动超过了半圈,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否移动超过2048圈。
• TO工艺对象配置时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电机是否激活了循环绝对选项(1200PLC无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