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CODESYS Add-on --系统集成方案产品精选

楼主(2024-07-31):
CODESYS是一款基于IEC61131-3的强大的控制系统开发平台软件。众多OEM客户基于CODESYS开发包(RUNTIME)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控制系统。CODESYS在近几年,又推出了很多适合系统集成商和高校师生做项目或者学习的Add-on产品(单机授权)。那么,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安利几款明星产品。

   首先,What is CODESYSAdd-on?

        CODESYS在基于X86&Windows平台的工控机平台上,可以在不使用CODESYS开发包(runtime)的情况下完成一些简单的项目应用。也就是说,通过几组搭配的单机授权许可证,就可以满足您对来自不同厂家的设备进行逻辑控制、运动控制,同时,可进行3D仿真、测试应用程序、测试POU处理时间和代码覆盖率等功能。

系统集成必选产品:CODESYS Control RTE Single License

(CODESYS ADD-ON销量冠军!)

     CODESYS Control RTE Single License为Windows系统下的实时控制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它通过对Windows内核进行实时性改造,使其具有微妙级抖动量的确定性,且不需要增加其它硬件,最终实现“硬实时”的控制功能。

       用户只需要在PC机上安装CODESYS Control RTE软件,那么根据PC机的功能,它就会变成一台先进的高性能可编程控制器,并可以使用基于IEC 61131-3标准的CODESYS IDE进行编程。一套软件即可对来自不同厂家的设备进行控制.

       软件包含强大的运动控制及 CNC 功能

( 1) 单轴控制: 电流环、 速度环、 位置环的控制

( 2) 主从方式: 实现电子齿轮(带相位同步功能)、电子凸轮等

( 3) CNC 控制:实现复杂的多轴运动轨迹插补控制, 支持 G 代码

( 4) 机器人控制:SCARA机器人、DELTA机器人、四轴机器人、多关节的复杂机器人函数库

       同时支持用户将自己的机器人函数库集成在软件中使用。

CODESYS Control RTE集成有以下总线协议:

CODESYS CANopen主站/从站; CODESYS EtherCAT主站; CODESYS Modbus TCP主站/从站; CODESYS Modbus RTU主站/从站; CODESYS Sercos III Master ; CODESYS PROFIBUS主站; CODESYS PROFINET控制器; CODESYS PROFINET设备; CODESYS EtherNet / IP扫描器; CODESYS EtherNet / IP适配器;CODESYS J1939 ; CODESYS OPC UA服务器

CODESYS Application Composer让应用程序模块化

CODESYSApplication Composer是一种用于创建由循环功能块组成的应用程序的开发工具。使用CODESYS应用程序设计器,您可以借助现有的应用程序模块高效地进行控制器应用程序设计。

模块涵盖了CODESYS所有的工程事项,除程序代码之外,还包括可视化、参数化和I/O分配。通过这些应用程序模块,Application Composer可以轻松实现CODESYS提供的几乎所有编程功能。

如图所示,在树形结构的编辑菜单中,可以定制这些应用程序模块,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条目都对应于一个模块实例。同时,可以设置模块属性,在特殊编辑器中实现I/O链接和模块的参数化。另外,定序器模块的配置可以在一个易于使用的序列编辑器的帮助下进行。应用程序特定的代码可以以扩展模块的形式添加,再次生成代码时保持不变。

基于这些预定义模块,开发人员无需具备专业的编程知识,就可以开发出满足最终用户使用需求的设备应用程序。CODESYS Application Composer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的应用开发环境,通过配置命令菜单生成完整的应用程序模块,从而将应用程序更容易地进行组合,而不再需要编写代码。通过购买功能许可证,您可以在CODESYS开发系统中创建和使用新的应用程序模块。

CODESYS Depictor--3D仿真利器

       CODESYS Depictor可以直接在上位的CODESYS开发系统中描绘和实时反映整个工厂加工过程的三维场景。这些三维仿真场景可以有效地帮助开发人员直观地了解生产过程中各个部分的功能及相互的关系。此外,它也是作演示时的有力的工具。

CODESYS Depictor包含以下特点:

1.可以实现对设备加工过程的动画模拟。

2.通过“姿态”创建场景,来描述指定的3D元件的位置和方向。

3.包含丰富的3D元件库,如框、剖面、圆柱体等。

4.可以导入复杂的三维元素。

5.导入文件格式包括:dae(3D交互文件),3ds(场景描述文件)和obj(标准3D模型文件)。

6.仿真的3D场景在CODESYS开发系统中创建并显示。

CODESYS Depictor典型用例包括:

1.您可以使用CODESYS Depictor来模拟整个机械加工过程,并通过研究实现对整个过程的优化。

2.您可以使用CODESYS Depictor在项目规划或销售会议中来形象直观地展示您的产品3.CODESYS Depictor也是用在教学或培训工作中的有力的演示工具。

CODESYS Test Manager

        CODESYS Test Manager用来对CODESYS开发系统的应用程序和执行过程进行自动测试,主要用于测试应用程序和库。一个测试用例通常由一个或多个测试动作组成,而多个测试用例则组成一个测试脚本。可以将测试报告和测试脚本保存到测试库中进行管理。

测试脚本开发步骤:

1.定义测试库

2.创建测试脚本

3.创建测试用例或IEC单元测试程序

4.为每个测试用例定义测试动作

5.执行测试脚本并生成测试报告

6.将测试报告保存到测试库或将其导出为HTML报告

       测试用例也可以以IEC单元测试程序的形式实现,以上测试步骤可以用任何IEC语言编程实现,它们可以存储为CODESYS工程。在测试运行期间,该测试工程将自动包含在CODESYS测试管理器中。

CODESYS Profiler

       使用CODESYS Profiler,软件工程师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以对IEC 61131-3应用程序中不同POU的处理时间和代码覆盖率进行前期测量和评估。这些测量可以在CODESYS软PLC或硬件设备上执行,而无需更改工程中的IEC 61131应用代码。 应用开发和测量可以在同一个开发环境中同时完成。

       功能包括:

1.通过在开发环境中激活运行时间测量后,每个功能进入和退出时间通过检测代码进行动态测量。

2.根据PLC硬件平台和程序结构不同,代码运行时间延长10-50%。

3.通过变量或命令启动测量。

4.在CODESYS开发界面上清楚地显示测量结果。

优势:

1.可以在开发阶段就进行机器代码的性能和代码覆盖率测量。

2.及时通知运行时问题。

3.能够识别耗时多的程序部分以及未处理的语句。

4.用户不需要修改应用代码进行测量。

5.可集中或单次测量应用程序POU。

6.通过将历史测量值和当前测量值作比较来确定代码效率。

7.提高软件质量

CODESYS Static Analysis

       作为CODESYS附加的专业开发工具的一部分,CODESYS静态分析器扩展了CODESYS开发系统的功能,它是一种基于预定义规则来检查源代码的工具。使用CODESYS静态分析器,除了可以检查编译器代码之外,还可以基于预定义的规则和命名规定来检查源代码。在检查过程中,可以显示出一些潜在开发问题的相关信息,并在应用程序进入现场测试之前消除错误。在CODESYS静态分析器中,包含了超过100个预定义规则,其中一些规则是可配置的。该工具的功能完全集成在CODESYS开发系统中。

       功能包括:

CODESYS静态分析器有助于避免编程过程中的错误,并获得执行效率更高、可读性更好的代码。例如,除了检查违反编码规则的代码之外,还可以检测到设备是否兼容。可以通过菜单命令启动应用程序的检查,或者在每次代码生成时自动启动。此外,可以使用pragmas和attributes来禁用对代码的特定部分的检查。

CODESYS UML

       CODESYS UML作为CODESYS 专业开发版本Add-on工具的一部分,通过集成的UML(统一建模语言)编辑器来扩展了CODESYS开发系统的功能。UML(统一建模语言)是一个支持模型化和软件系统开发的图形化语言,为软件开发的所有阶段提供模型化和可视化支持。结构图用来说明软件的架构,以便于建模和分析。行为图是具有不同语法和语义的可执行模型,可直接生成应用程序代码。CODESYS UML通过统一建模语言(UML)定义的类图和状态图的编辑器扩展了CODESYS开发系统的功能。

      类图属于UML结构图组。通过附加的图形编辑器,可以对CODESYS工程面向对象的结构进行说明或设计。通过图1可以看出,在编辑器中能够清楚地显示不同类所使用的变量或方法及其关系。可以将现有的工程直接从CODESYS设备树导入到新的类图中。 同时,也可以使用以下不同的类、对象以及关系元素从头开始新建工程,包括:类(POU)、接口、变量声明、属性、方法、泛化、实现、关联、组合。在类关系图上编辑的新的对象会被自动添加到各种设备树中。状态图属于UML行为图组。图2为状态图编辑器,可以用来指定和设计离散事件序列。与类图相反,状态图编译过程中可以生成可执行应用程序代码。状态图编辑器中集成了一系列状态和转换元素,包括:开始状态、结束状态、状态图、复合结构图、Fork / Join网络、选择元素、转换元素。

       应用程序运行时的状态图按照PLC扫描周期进行切换,此外,可以使用所谓的内循环状态图来实现独立的切换行为。在联机模式下,状态图可以以动画形式显示,因此,可以随时监视序列的当前状态。

     另外,我们还有CODESYS Control for Raspberry Pi SL、CODESYS Control for BeagleBone SL、CODESYS Control for IOT2000 SL (CODESYS Control for IOT2000 SL is a SoftPLC-based on CODESYS V3 for the Siemens SIMATIC IOT2000 family (for example, IOT2020, IOT2040). After installation of the runtime environment, the PLC acts as a full-featured CODESYS controller, which can be engineered with the CODESYS Development System (V3).)等众多单机版产品。

      小编温馨提示:购买上述单机产品最好购买我们的硬件加密狗,以保证一个序列号可以在不同电脑上轮流使用哦!

购买咨询请联系:

邮箱:sales@codesys.cn    info@codesys.cn

电话:Add-on产品销售中心 0531-88822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