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关于Win平台安装CODESYS RTE经验分享【2】

楼主(2024-07-31):
这期主要介绍RTE自动启动的设置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自动启动设置
安装完成RTE后,默认开机是不会启动的,这时需要进行以下配置:
在右下角找到RTE的图标,右键进入PLC Configuration的菜单:
在Startup选项卡中,把两项内容都勾选上即可。正常情况下就基本设置完成。
可能自动启动不了的解决方法
在安装完RTE后,经常遇到勾选自动启动PLC,却无法实现Windows重启后自动运行PLC,可能的原因以下几方面:
1、Codemeter服务必须开启,需要检查以下几点:
1)系统配置里面启动项:Win+R运行,输入msconfig;确认Codesys RTE及Codemeter controlcenter两项启动。如下图所示:
2)如果启动项没有Codemeter服务,可手动添加:
a.打开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b.在注册表中找到如下位置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右键“Run”新建一个字符串类型的键值。
c.右键新建的键值,选择“修改”,将数值名称改为 你要启动的程序名称 数值数据改为 程序所在位置的路径 如:C:\Program Files\Codemeter\Runtime\bin\codemter.exe (直接不能修改名字的,可以先点击重命名,改好名字,再点击修改,修改数值数据)
d.最后,再关机重启,windows启动完成后,RTE也完成自动启动!
e.如果还没有正常启动,请确认是否装杀毒软件或者有破解的软件这些,关掉后,可以尝试用管理员方式重新安装RTE软件。
2、Windows服务有没有开启,进入Services.msc查看:
以下三项均要启动:
Codemeter runtime server
Codesys Control RTE V3
Codesys ServiceControlRTE
3、注册表里面的设置:
1)进入注册表:win键+R进入运行,输入regedit;
2)进入注册表编辑器,找到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3S-Smart Software\Codesys SP\3SRTE3,如下图所示:
重要两点:
AutoStartPLC项为1
DisablePlcAutoStart项为0
【视频课程】Codesys V3.5系列入门课程【视频课程】Codesys SoftMotion软运动控制基础课程【视频课程】Codesys SoftMotion电子齿轮课程【视频课程】Codesys SoftMotion电子凸轮CAM课程【视频课程】Codesys Library自定义库的制作
Codesy
s V3.5系列最全免费公开资料汇总
十大常用滤波算法(ST语言)
集成Chat GPT的PLC长啥样?
2023年度TOP 10的PLC编程书籍分享
HMI&SCADA之间的异同?
MC_Power.status = FALSE,轴也可以运动?
ST语言学习资料汇总
TCP:Ping 命令在Codesys中如何使用?
如何判断CODESYS PLC选型是否合适?
PLC 常见的通讯接口和协议有哪些?
第三方EtherCAT总线伺服驱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