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变频器参数设置方法总结

楼主(2024-08-01):
变频器的设定参数众多,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选择范围,使用中常常遇到因个别参数设置不当,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因此,变频器调试是从正确设置变频器参数开始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总结基本变频器参数设置方法,供大家参考。这些参数包括控制方式、最低运行频率、最高运行频率、载波频率、电机参数、跳频、加减速时间、转矩提升、电子热过载保护、频率限制、偏置频率、频率设定信号增益、转矩限制、加减速模式选择、转矩矢量和节能控制。

首先,我们来谈谈控制方式。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其次,我们来看看最低运行频率和最高运行频率。最低运行频率是指电机的最小转速,其散热性能差,电机长时间运行在低转速下时,会导致电机烧毁。同时,低速时其电缆中的电流也会增大,也会导致电缆发热。最高运行频率一般不超过60Hz,高频率将使电机高速运转,这对普通电机来说,其轴承不能长时间的超额定转速运行。

接着是载波频率。载波频率设置的越高其高次谐波分量越大,这和电缆的长度、电机发热电缆发热变频器发热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然后是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跳频是在某一个频率点上,有可能会发生共振现象,特别在整个装置比较高时;在控制压缩机时,要避免压缩机的喘振点;整个系统要求必须有足够的响应带宽,考虑到不同负载的扭矩特性,有的用加速度响应带宽,有的用速度响应带宽。

加减速时间指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转矩提升又叫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电子热过载保护本功能为保护电动机过热而设置,它是变频器内CPU根据运转电流值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升,从而进行过热保护。此功能只适用于“一拖一”场合 ;而在“一拖多”时,则应在各台电动机上加装热继电器。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接下来是频率限制。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能还可作限速使用,如有的皮带输送机,由于输送物料不太多,为减少机械和皮带的磨损,可采用变频器驱动并将变频器上限频率设定为某一数值,这样就可使皮带输送机运行在一个固定、较低的工作速度上。

然后是偏置频率。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偏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

接下来是频率设定信号增益。此功能仅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它是用来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10V)的不一致问题;同时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如10V、5V或20mA),求出可输出f/V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外部设定信号为0-5V时,若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将增益信号设定为200%即可。

然后是转矩限制。可为驱动转矩限制和制动转矩限制两种。它是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值(或残压),经CPU进行转矩计算(或PWM等效折算),其可对加减速和恒速运行时的冲击负载恢复特性有显著改善。转矩限制功能可实现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假设加减速时间小于负载惯量时间时,也能保证电动机按照设定转矩值自动加速和减速。

注: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仅供交流学习之用,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您告知,我们将及时处理。

CRT专业提供工业自动化运动控制技术及解决方案!

---(激光)焊接、抛光、切割、直坐标机器人(桁架机械手)、等特种数控设备运动控制系统,(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驱动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