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技术交流(简要)

楼主(2024-08-01):
步进电机技术交流

从四个维度简单交流下:

1步进电机原理。

2步进电机VS伺服电机

3负载力矩计算

4步进电机应用

(1)步进电机构造

①、步进电机的断面如右图所示

②、步进电机构造上大致分为定子和转子两部分

③、转子由转子1、转子2、永久磁钢等3部分组成。而且转子朝轴方向已经磁化,转子1为N极时,转子2则为S极。

④、转子的外圈由50个小齿构成,转子1和转子2的小齿于构造上相互错开1/2齿距

⑤、定子拥有小齿状的磁极,共有8个(两相)或10个(五相)或12个(三相),皆绕线圈。

⑥、以两相马达为例,定子极上共有2个线圈,如右图,A相和C相是同一个线圈,B相和D相是同一线圈,定子的每个极上有和转子外圈齿形相同的小齿结构。

(2)步进电机旋转原理

①、两相马达为例,驱动器给定子的绕组按一定的相序通电,转子将按一定的速度旋转。

②、电机整步运行为例,A相通电时,在其定子极上将生成一个磁极,我们假定为N极,将会与转子的S极相互吸引,定子和转子的小齿的凸出部分将会正对吸引。

③、机械结构上,当A相的定子极和转子小齿凸出部分正对时,B相所对应的定子极与转子小齿的凸出部分错开1/4个齿距,C相错开1/2齿距

④、给定子B、C、D相按时序分别通电,转子将分别和定子极B、C、D小齿凸出部分正对,当D相通电后,再到A相通电,如此循环

⑤、A相通电到下一次A相通电,定子绕组共经过4次电流转换,而转子转动距离为一个齿距,即7.2度,每一次电流转换,转子转动1.8度,所以两相马达步距角为1.8度

⑥、绕组通电顺序也可为AB-BC-CD-DA(整步)或A-AB-B-BC-C-CD-D-DA(半步),当通电顺序为D-C-B-A时,马达将反转

(3)微步驱动

①、给每相绕组按一定相序和频率改变电流大小,而不是简单的接通和断开,原来的1.8°将分成N次完成,即为微步驱动。

②、如右图,10细分时,马达每次转动角度为0.18°,减小了单步运行的距离,马达将获得更平稳的运行效果。

(4)驱动器

①、无论是整步还是细分驱动,输出给马达的电流大小和通电相序的变化都由驱动器控制。

②、驱动器接收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脉冲信号的频率和总量控制马达的速度和行程,方向信号通过高低电平转换旋转方向。

(5)两相VS五相步进

①、转子都是50齿,如出现机械丢步都为7.2°的整数倍

②、2相马达定子8个磁极,5相马达定子10个磁极,另外3相马达定子12个磁极

③、2相马达每个定子磁极上有6个凸状小齿,5相马达为4个凸状小齿

④、2相马达每个磁极凸齿多于5相马达,相对于尺寸相同的马达,2相马达力矩大于5相马达

⑤、整步驱动时,2相马达振动大于5相马达,经过细分后,如都为1000PPR时,将获得近乎相同的运行效果。

原理不同

步进电机为开环控制,定位主要依靠定转子机械结构;伺服为闭环控制,定位主要依靠编码器。

适用范围不同

伺服电机能承受瞬时过载,且力矩恒定,适合于高转速长行程运行;步进电机对信号响应快,适合低转速(1000RPM以下)高响应运行。

动态性能不同

响应脉冲信号时,步进电机同步响应,伺服将有一定时间的延迟,步进电机能很简单的做到每秒100次启停,伺服则响应跟不上。

响应效果不同

运行完成时,步进马达即时定位,伺服马达在定位点附近循环找位。

(1)负载驱动机构

a、滚珠螺杆驱动

b、直线运动

c、旋转机构

(2)力矩计算

①、负载力矩包括运行力矩(摩擦力矩)和加速力矩

M=Ma+Mf

M:负载力矩(N.m)

Ma:负载加速力矩(N.m)

Mf:负载运行力矩(N.m)

②、运行力矩(摩擦力矩)计算

a.滚珠螺杆驱动

Mf=(1/η+μ0/3)FPB/(2π)

F=FA+mg(sinα+μcosα)

Mf:负载运行力矩(N.m)

FA:负载外力(N)

PB:螺杆螺距(m/rev)

α:螺杆水平时为0,垂直时为90度

η:效率(0.9);μ:滑动面摩擦系数(0.05)

μ0:预压螺帽内部摩擦系数(0.2—0.3)

m:负载总质量(kg)

b.直线运动

Mf=FD/(2ηi)

F=FA+mg(sinα+μcosα)

Mf:负载运行力矩(N.m)

FA:负载外力(N)

D:终端滚轮直径(m)

i:减速比(机构的减速比,不是马达减速比)

α:水平运行时为0,垂直时为90度

η:效率(0.9);μ:滑动面摩擦系数

m:负载总质量(kg)

c.旋转机构驱动时,运行力矩极小,可忽略

③、加速力矩计算

Ma=2(Jm+Jt)×π × V/t

Ma:负载加速力矩(N.m)

Jm:马达转子转动惯量(kg.m2)

Jt:负载转动惯量(kg.m2)

V:运行目标速度(rps)

t:加速时间(s)

从公式可看出,加速力矩跟负载转动惯量以及加速度成正比,加速度可根据需要设置,重点在于负载转动惯量的计算

(2)负载转动惯量计算

①、滚珠螺杆驱动

Jt=1/2*maR2+m(PB/(2π))2

Jt:负载转动惯量( kg.m2 )

ma:螺杆质量(kg)

R:螺杆半径(m)

m:负载总质量(kg)

PB:螺杆螺距(m/rev)

②、直线运动

Jt=m(A/(2π))2

Jt:负载转动惯量( kg.m2 )

m:负载总质量(kg)

A:电机转动一周负载移动量(m)

③、旋转机构

Jt=1/2*mR2

Jt:负载转动惯量( kg.m2 )

m:负载总质量(kg)

R:旋转机构半径(m)

上式为旋转轴通过重心的计算方法,当旋转轴不通过重心时,如机械手等

J=1/12m(A2+B2)+ml2

X0轴为物体重心,X为旋转轴

l=X轴和X0轴的距离(m)

步进电机选型

两要素:力矩匹配&惯量匹配

(1).力矩匹配

计算力矩M=Ma+Mf

考虑到计算误差和装配精度,应保证2倍安全率

必要转矩MB=2M

马达选型时,必要转矩必须在马达运行曲线以下

(2).惯量匹配

a.负载转动惯量不应超过马达转动惯量10倍

b.惯量比过大时,则起动、停止时的过冲和回冲亦变大,因而会影响起动、稳定时间

c.当负载惯量过大时,需减小加载到马达转轴的惯量

(3).减小负载&转子惯量比的方法

a.改变负载驱动方式:

驱动相同负载,滚珠螺杆驱动与同步轮拖动相比,转动惯量会小很多

b.在马达转轴和负载连接时增加减速机构:

增加一个1:3的减速机构,加载到马达上的转动惯量将会成平方的降低,变为原负载转动惯量的1/9

c.选用减速机型步进电机:

使用1:10减速步进电机时,能驱动的负载转动惯量将成平方增加,变为原负载惯量的100倍,此方法最常用

步进电机使用举例

如下图:

负载运行模式为0.4s定位36°,设定加减速时间各为0.1s,最高速度约为0.33rps

计算马达转轴A点负载转动惯量

Jt=142222g.cm2计算必要力矩MB=1.77N.m

装机对比,虽然B型号电机力矩大,但因负载惯量&转子惯量比大,起动、停止时明显抖动;而A型号体积虽小,驱动效果明显好于B型号

细分

两种表述方法

● N(400、1000、5000、6400等),N脉冲/转

● 1/M(1/2、1/5、1/25、1/32等),M分割

转换:两相马达(1.8°步距角)驱动器为例

无细分(1细分)时,驱动器接收360°/1.8°=200个脉冲,马达转一圈

N=200*M

电流

两个概念

马达额定电流

驱动器设定电流

使用时,驱动器设定电流≤马达额定电流*1.2,否则,马达可能烧坏

信号输入

两种输入

单端信号输入

差分信号输入

单极性、双极性(两相马达)

两个概念

马达(单极性、双极性)

驱动器(单极性、双极性)

单极性驱动器只能驱动单极性马达

双极性驱动器可驱动器双极性和单极性马达

单极性马达使用单极性驱动器和双极性驱动器半绕组效果相同

八线马达连接(两相马达)

丢步、振动和噪音、温升

1. 丢步

a.引起丢步的原因

★负载力矩超出了马达运行曲线

★电源功率过小,马达高速时也会产生丢步

★控制信号被干扰

b.解决丢步的方法

★有效减小负载或选用更大规格马达

★更换大功率电源

★控制信号连接使用双绞屏蔽线,驱动器马达之间使用屏蔽线连接

---------------

2. 振动和噪音

a.振动和噪音产生

★步进马达在低速领域的振动,是其固有缺陷

★应用中的振动,主要是负载和马达在低速领域产生共振

★应用中的噪音,主要也为共振产生的低沉噪音

b.振动和噪音消除

通过驱动器的设计和设定,可有效消除或减小振动和噪音,也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

★使用细分功能将有效减小振动和噪音

★使用smooth drive平滑驱动功能的驱动器(SR和ST系列)

★适当减小电流

---------------------

3. 温升

★步进电机温升与负载大小无关,只与驱动器电压、驱动电流和转速相关

★步进电机绝缘等级B级,电机表面温度在100℃以下时,将不会损坏马达,也不会使磁体退磁(磁体退磁点为180℃);但温度过高,将会影响轴承寿命

★应用经验:24V/额定电流,马达温度≤60℃;36V/额定电流,马达温度≤75℃(at25℃)

步进电机/驱动器参数

1、步进电机参数

★影响电机性能的因素

a.机械精度

转子上下两段错齿精度和定转子间气隙平衡精度(理想状态下单边气隙0.04mm),主要影响马达的运行力矩及运行平稳性

b.材料

定转子硅钢片(其磁导率)和永久磁体(矫顽力和磁能积)对马达性能影响最大;对马达运行力矩和温升有较大影响

2、驱动器参数

*输出参数

a.输出电流

电流不应该大于马达额定电流1.2倍,电流对马达力矩、振动和温升有较大影响

b.细分

细分影响马达精度和运行特性,细分在8细分以上时,运行平稳性佳

c.静态电流

驱动器静态电流可调,静态电流设定为运行电流50%较佳

*输入参数

a.输入电压

驱动器对输入电压有严格限制,在额定电压范围内,电压大小对驱动效果有很大影响,不但影响电机运行力矩,且电压高,驱动器马达温度都将明显上升

b.输入功率

输入功率分为3部分:驱动器消耗功率、马达发热消耗功率、驱动负载的功率

减速机型步进电机

减速机型主要特点:

1、增大输出力矩,降低负载转动惯量;

2、通过减速比避开马达共振区。

带刹车机型主要特点:断电保持,适合Z轴机构

分享经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

希望你能喜欢此篇经验;

如有欠缺,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