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图V17及仿真器安装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4-08-01):
大部分初学者在学习C#上位机编程时,当需要实现与西门子PLC通信时,如果手上没有PLC实物,就可以通过仿真的方式来搭建PLC环境。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博图V17安装、PLCSIM-Advanced安装及西门子软件授权进行详细说明。
博图安装
1、软件已经提供为大家整理好,
   http://bbs.plcj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3257&extra=page%3D1
2、安装前最好关闭其他所有软件,可以重启一下电脑,纯净系统尤佳,这里也可以选择使用虚拟机。3、博图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注意一下软件/硬件的基本要求:

4、打开下载的博图安装目录,如下图所示:

5、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专业版Prof或者高级版Adv,专业版相对高级版来说,包含了WinCC RunTime,所以这个主要看是否需要独立安装WinCC,如果需要,就选择Adv高级版,如果不需要,则两者均可以,这里以高级版Adv为例进行说明,打开如下:

6、双击打开 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Adv_Unified_V17.iso,点击Start.exe,如下所示:

7、如果出现下图中的重启提示,点击否,然后进入第8步,否则跳过进入第9步:

8、这个问题是西门子软件安装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就是删除注册表中的某个文件,具体文件路径可以参考下图,删除图中红线框中的文件:

9、正式安装之后,会进入一个解压过程,这个路径大家可以记住,因为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我们不用重复解压了,如果没有问题则进入正式安装过程,如下所示:

10、如果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提示需要启动.NET 3.5 SP1,则进入第11步,否则跳过进入第12步:

11、这里需要按照.Net Framework 3.5,大家不用去网上下载安装,打开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将下图1中的红框内容勾选,并点击确定,如果出现下图2提示,选择让Windows更新为你下载文件:

12、安装之后,进入下图,开始继续安装,选择默认【简体中文】,点击【下一步】

13、选择【典型】,尽量不要更改目标目录,点击【下一步】

14、勾选下面两个协议,继续【下一步】

15、默认选择TIA Automation Software Update服务器,继续【下一步】

16、勾选接受,继续【下一步】

17、点击【安装】即可,进入下一步

18、然后等待完成,这个过程相对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待即可。

19、安装完成后,提示如下,这里选择【是,立即重启计算机】即可安装成功。

特别说明:如果安装过程中遇到错误,则需要重新安装。

在前面解压的目录下找到Start.exe重新安装,选择修复,如果提示再次重启,继续重新删注册表,然后再用管理员身份启动安装即可。

仿真器安装
1、在博途安装目录中找到PLCSIM-Advanced,但是请先安装WinPcap软件:

2、双击安装WinPcap软件,一般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3、解决方案是右击WinPcap,选择属性,勾选下图红线框中的内容:

4、安装好WinPcap之后,再安装PLCSIM-Advanced软件,如下图所示:

5、安装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下图需要重启的情况,这里仍然点击No,具体解决方案和博图安装一致:

6、安装过程中会出现授权提示,这里选择Skip license transfer,后续统一处理授权问题:

7、安装完成后,提示重启,这里仍然按照提示重启一下计算机,按照提示重启计算机即可:

软件授权

声明:本授权方式仅供学习使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1、西门子软件授权的方式是通用的,这里针对博图TIA V17和PLCSIM-Advanced做授权处理。

2、在博图安装目录中找到授权软件Sim_EKB_Install.exe,双击打开,进入下一步:

3、通过下图路径找到TIA Portal V17,勾选之后,点击【安装长授权】:

4、勾选PLCSIM-Advanced V3.0,如果是4.0,则勾选4.0,点击【安装长授权】:

特别说明:有可能会遇到过这么一种情况,明明已经授权了,但还是提示License问题,这里可以通过把授权全部删除,然后重新授权。删除全部授权的方法就是找到授权安装盘中的AX NF ZZ文件夹,然后删除该文件夹即可,如果没有,可能是隐藏了,需要通过文件夹选项打开隐藏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