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的EtherNet/IP通信

楼主(2024-08-02):
FX5U的EtherNet/IP通信

前言
在当今的工业自动化领域,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机器人的通信技术是提高生产效率、保障产品质量的关键技术之一。三菱FX5-ENET/IP模块作为连接PLC和机器人的重要桥梁,与KUKA、安川、ABB、汇川等品牌机器人,通过EtherNet/IP通讯协议实现高效、可靠的数据交换和运动控制。不仅展示了先进的通讯协议和技术实现高效的数据交换,还体现了在降低硬件成本方面的显著优势。

FX5U EIP通信跟其它品牌的机器人都能通用,本文就侧重讲讲FX5-ENET/IP模块的使用设置。

模块的配置
❶新建工程(选择系列、机型、编程语言)

❷进入模块配置界面,从右边的部件库中把FX5-ENET/IP拉到在左边配置图中

❸双击模块,打开模块参数设置,模式是默认<在线>不需要高设置,主要是设置IP子网(如下图,IP地址不一定按默认的,此处IP与模块IP是一致就行)

❹点击<应用>后,下载到FX5U CPU

模块通信参数设置
❶打开模块配置工具,如下图

❷选中Device Library后,右键ADD添加从站设备的设备描述文件(EDS文件,文件由机器人提供)。配置设备的EDS文件

❸选择需要添加设备的EDS文件,指走路径进行添加后点击下一步,直到完成添加

❹添加完成后,软件左下角Device library窗口中已经显示出来添加的设备文件

❺点开ABB机器人的Device,左键选中后拖动至TCP/IP下方,松鼠标进行添加,并且将IP地址修改为同三菱EtherNet/IP模块同一不冲突网段IP,再按点击OK,如下图

❻进入连接设置中,此处必须和机器人设置长度一致,否则会导致现场总线连接故障,设置完成后,点击OK

❼在线模式下,连接三菱EtherNet/IP网络模块,将配置下载至模块中。下载参数成功后会提示下载成功,不成功则需要重新下载。下载参数成功后,必须重启 CPU 或者 RESET,参数即可生效

编程编写
❶添加模块标签及模块的FB块

❷编写通信启动程序

❸编写数据发送与接收程序

使用总结
FX5-ENET/IP是一种智能功能模块,用于连接智能设备站EtherNet/IP网络以及通用以太网。它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如CIP、TCP/UDP等,可以在智能制造中发挥重要作用。

通信能力
FX5-ENET/IP支持CIP通信协议,可以与EtherNet/IP网络进行无缝通信,同时也能使用TCP/UDP通信协议,与计算机等上级系统进行连接。

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FX5-ENET/IP可以作为EtherNet/IP网络的扫描器(始发者/客户端)或者适配器(目标接收者/服务器),适用于与远程i/o视觉系统机器人等设备的数据交换。此外,它还可以实现两台IQ-F系列PLC之间的数据交换,进一步扩展了其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范围。

网络拓扑结构的支持
FX5-ENET/IP支持Ethernet/IP通信,可以使用超五类以上网线,通过交换机技术和设备级环网技术来实现线型星型环网拓扑结构

兼容性和扩展性
X5-ENET/IP能够与多种设备进行通信,包括RPI等。它还支持Class1实例通信功能,允许对连接的各连接进行设置。这些特性使得FX5-ENET/IP能够在智能制造中与其他设备和系统兼容,并能够随着需求的变化进行扩展。

综上所述,FX5-ENET/IP在智能制造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能够为各种生产环境提供高效、可靠的通信解决方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