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运动控制器Delta机械手应用

楼主(2024-08-02):
点击上方“正运动小助手”,随时关注新动态!

ZMC406硬件介绍
ZMC406是正运动推出的一款多轴高性能EtherCAT总线运动控制器,具有EtherCAT、EtherNET、RS232、CAN和U盘等通讯接口,ZMC系列运动控制器可应用于各种需要脱机或联机运行的场合。

ZMC406支持6轴运动控制,最多可扩展至32轴,支持直线插补、任意圆弧插补、空间圆弧、螺旋插补、电子凸轮、电子齿轮、同步跟随等功能。

ZMC406支持PLC、Basic、HMI组态三种编程方式。PC上位机API编程支持C#、C++、LabVIEW、Matlab、Qt、Linux、VB.Net、Python等接口。

ZMC406支持6轴运动控制,可采用脉冲轴(带编码器反馈)或EtherCAT总线轴,通用IO包含24路输入口和12路输出口,模拟量AD/DA各两路,EtherCAT最快125us的刷新周期。

    此类运动控制器与PCI运动控制卡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1)不使用插槽,稳定性更好;(2)可以选用MINI电脑或ARM工控电脑,降低整体成本;(3)控制器直接做接线板使用,节省空间;(4)控制器上可以并行运行程序,与PC只需要简单交互,降低PC软件的复杂性等优势。 ZMC控制器通过RTSys开发环境来调试,RTSys是一个方便的编程、编译和调试环境。RTSys可以通过串口、以太网、PCI和LOCAL与控制器建立连接。应用程序可以使用VC,VB,VS,C++Builder,C#等软件来开发。调试时可以把RTSys软件同时连接到控制器,程序运行时需要动态库zmotion.dll。Delta机械手支持3-4轴,关节轴1+关节轴2+关节轴3+[末端旋转轴4]。后缀带R的控制器支持Delta机械手功能,例如ZMC406R。ZMC406R可以采用脱机的方式将编辑好的程序下载到控制器上,可利用触摸屏示教的方式编辑想要运动的轨迹。也可以用PC API函数调用方式或者实时发送指令操作,在PC上位机C#,C++,Labview,Python等语言来开发Delta机械手的应用。

▶▶▶

机械手相关概念

1、关节轴与虚拟轴
(1)关节轴:是指实际机械结构中的旋转关节,在程序中一般显示旋转角度(某些结构也是平移轴)。由于电机与旋转关节会存在减速比,所以设置脉冲当量UNITS(电机走1mm或者1°需要的脉冲数)时要按照实际关节旋转一圈来设置,同时TABLE中填写结构参数时也要按照旋转关节中心计算,而不是按照电机轴中心计算。(2)虚拟轴:不是实际存在的,抽象为世界坐标系的6个自由度,依次为X、Y、Z、RX、RY、RZ。可以理解为直角坐标系的三个直线轴和三个旋转轴,用来确定机械手末端工作点的加工轨迹与坐标。
2、正解运动与逆解运动
(1)正解运动:通过操作关节坐标,再根据机械结构参数可以计算出末端位置在直角坐标系的空间位置,这个过程称为正解运动。此时操作的是实际关节轴,虚拟轴自动计算坐标。此时只能操作关节轴运动,正解模式一般用于手动调整关节位置或上电点位回零。(2)逆解运动:给定一个直角坐标系中的空间位置,反推出各关节轴坐标,这个过程称为逆解运动。此时操作的是虚拟轴,实际关节轴自动解算坐标并运动。控制器使用CONNFRAME指令建立逆解模式,此指令作用在关节轴上,此时只能操作虚拟轴,对虚拟轴发送运动指令,可以在笛卡尔坐标系中做直线,圆弧,空间圆弧等运动,关节轴在CONNFRAME的作用下会自动运动到逆解后的位置。

▶▶▶

机械手使用操作步骤

1、确认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3个关节轴向下旋转时为正向。末端旋转轴逆时针旋转为正向(俯视)。连接上机械手仿真工具,通过Rtsys软件菜单栏的【工具】-【手动运动】,以较小的速度分别操作3个关节轴移动,观察各个关节轴下杆移动过程中是否趋向末端工作点,若是则说明电机转向是正确的。

2、TABLE寄存器(控制器上电后自动生成)依次存入机械手结构参数。建立机械手连接时,需要将机械结构参数按照如下次序依次填写到TABLE数组中。Delta机械手FRAME12模型机械结构参数说明如下。

‘从TableNum编号开始依次机械手结构参数上间距半径、下间距半径、上杆长度、下杆长度、第一个关节轴旋转一圈的脉冲数、第二个关节轴旋转一圈的脉冲数、第三个关节轴旋转一圈的脉冲数、末端与下面中心点的X偏移、末端与下面中心点的Y偏移、末端与下面中心点的Z偏移、第四个关节轴旋转一圈的脉冲数到Table中。TABLE(TableNum,Top_R,Under_R,Top_L,Under_L,OneCirPules_J1,OneCirPules_J2,OneCirPules_J3,Offset_X,Offset_Y,Offset_Z,OneCirPules_J4)
3、设置关节轴参数及虚拟轴参数。

各轴的轴类型和脉冲当量(units)要设置正确,设置为电机走1°需要的脉冲数。虚拟轴的units跟实际发送脉冲数无关,用于设置运动精度,虚拟轴的1mm的脉冲数一般建议设置为1000,表示精度为小数点后3位。
'关节轴设置BASE(Axis_JList(0),Axis_JList(1),Axis_JList(2),Axis_JList(3))'脉冲轴类型设置为1。若是总线轴类型,可设置为65 ATYPE = 1,1,1,1 UNITS = UnitsJList(0),UnitsJList(1),UnitsJList(2),UnitsJList(3)'设置关节轴速度、加速度(一般设置为速度的10倍)、减速度(一般设置为速度的10倍)SPEED = SpeedJList(0),SpeedJList(1),SpeedJList(2),SpeedJList(3) ACCEL = ADSpeedJList(0),ADSpeedJList(1),ADSpeedJList(2),ADSpeedJList(3)DECEL = ADSpeedJList(0),ADSpeedJList(1),ADSpeedJList(2),ADSpeedJList(3)'S曲线SRAMP = SrampJ(0),SrampJ(1),SrampJ(2),SrampJ(3)'虚拟轴设置BASE(Axis_VList(0),Axis_VList(1),Axis_VList(2))'虚拟轴轴类型设置为0ATYPE = 0,0,0'虚拟轴脉冲当量设置为1000--表示精度为小数点后3位UNITS = 1000,1000,1000'设置虚拟轴速度、加速度(一般设置为速度的10倍)、减速度(一般设置为速度的10倍)SPEED = SpeedVList(0),SpeedVList(1),SpeedVList(2)ACCEL = AccelV(0),AccelV(1),AccelV(2)DECEL = DecelV(0),DecelV(1),DecelV(2)'S曲线SRAMP = SrampV(0),SrampV(1),SrampV(2)
4、移动各关节轴到规定的零点位置。
机械手算法建立时,需要有个零点位置作为参考。当Delta机械手各关节轴的连杆L1都处于水平位置时,认为是关节零点位置。实际现场机械手机台一般有定位销,没有定位销的话可以通过水平仪把连杆L1调整至水平。

5、根据需求建立正解或逆解控制机械手。

▶▶▶

机械手指令说明
不同的机械手模型参数是有差异的,可通过“正运动机械手指令手册说明”(文章末尾扫码查看),查阅对应的机械手模型参数进行确认选择。本文以Delta的FRAME12模型(有末端旋转轴,使用关节轴操作旋转轴)为例介绍,机械手正解与逆解的指令说明如下。

1、CONNREFRAME -- 建立正解连接指令描述:将虚拟轴的坐标与关节轴的坐标关联,关节轴运动后,虚拟轴自动走到相应的位置。指令语法:CONNREFRAME(frame,tablenum,Axis_J1,Axis_J2,Axis_J3,Axis_J4) 参数说明:frame:坐标系类型。参考【正运动机械手指令手册说明】,frame是12,代表这款机械手模型是4轴Delta且关节轴操作末端旋转轴。Tablenum:存储机械手结构参数的TABLE起始位置,依次存储对应模型的机械手结构参数。Axis_J1:第1个关节轴轴号Axis_J2:第2个关节轴轴号Axis_J3:第3个关节轴轴号Axis_J4:第4个关节轴轴号
2、CONNFRAME -- 建立逆解连接
指令描述:将当前关节坐标系的目标位置与虚拟坐标系的位置关联;关节坐标系的运动最大速度受SPEED参数的限制;当关节轴告警等出错时,此运动会被CANCEL。指令语法:CONNFRAME(frame,tablenum,Axis_Vx,Axis_Vy,Axis_Vz,Axis_J4) 参数说明:frame:坐标系类型。参考【正运动机械手指令手册说明】,frame是12,代表这款机械手模型是4轴Delta且关节轴操作末端旋转轴。Tablenum:存储机械手结构参数的TABLE起始位置,依次存储对应模型的机械手结构参数。Axis_Vx:第1个虚拟轴轴号Axis_Vy:第2个虚拟轴轴号Axis_Vz:第3个虚拟轴轴号Axis_J4:第4个关节轴轴号

▶▶▶

Delta机械手模式建立

1、正解建立
以Delta机械手的Frame12模型为例。先将机械手结构参数从某个Table起始编号依次存储到Table数组中,然后选择对应模型的轴列表,使用CONNREFRAME指令建立正解模式。
指令说明可通过Rtsys软件菜单栏的【常用】-【帮助文档】-【RTBasic帮助】-【索引】,在查找栏搜索CONNREFRAME即可查看。
'将机械手参数从编号TableNum开始依次存储到Table数组中TABLE(TableNum,Top_R,Under_R,Top_L,Under_L,OneCirPules_J1,OneCirPules_J2,OneCirPules_J3,Offset_X,Offset_Y,Offset_Z,OneCirPules_J4)'选择轴列表BASE(Axis_Vx,Axis_Vy,Axis_Vz,Axis_J4)'建立机械手正解CONNREFRAME(FrameType,TableNum,Axis_J1,Axis_J2,Axis_J3,Axis_J4)若机械手正解建立成功,虚拟轴MTYPE(当前运动类型)将显示为34,此时只能操作关节轴在关节坐标系中调整机械手姿态,手动运动可通过RTSys软件菜单栏的【工具】-【手动运动】,待【手动运动】界面弹出之后选择关节轴轴编号(本文关节轴以轴0,轴1,轴2,末端旋转轴轴3为例),然后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点动或者寸动。虚拟轴会自动计算末端工作点位于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

2、逆解建立
以Delta机械手的Frame12模型为例。先将机械手结构参数从某个Table起始编号依次存储到Table数组中,然后选择对应模型的轴列表,使用CONNFRAME指令建立正解模式。指令说明可通过Rtsys软件工具栏的【常用】-【帮助文档】-【RTBasic帮助】-【索引】,在查找栏搜索CONNFRAME查看。
'将机械手参数从编号TableNum开始依次存储到Table数组中TABLE(TableNum,Top_R,Under_R,Top_L,Under_L,OneCirPules_J1,OneCirPules_J2,OneCirPules_J3,Offset_X,Offset_Y,Offset_Z,OneCirPules_J4)'选择轴列表BASE(Axis_J1,Axis_J2,Axis_J3,Axis_J4) '建立机械手逆解CONNFRAME(FrameType,TableNum,Axis_Vx,Axis_Vy,Axis_Vz,Axis_J4)若机械手逆解建立成功,关节轴MTYPE(当前运动类型)将显示为33,【手动运动】界面操作虚拟轴方法同上。此时加工工艺指令只能操作虚拟轴,事先编辑好运动的轨迹在直角坐标系中运动(本文虚拟轴以轴10,轴11,轴12为例),关节轴会自动计算在关节坐标系中如何联合运动。

▶▶▶

程序编辑

RTSys软件支持Basic,HMI与PLC混合编程,本例程采用Basic结合HMI界面混合编程进行演示。可通过RTSys软件菜单栏的【HMI】-【工具箱】,选择控件进行拖拉摆放,设计交互界面。

在本次例程中均先在bas文件中定义全局的SUB子函数,编辑子函数的功能(工程源码见文章末尾)需求然后使用控件绑定,控件的动作均选择调用函数。操作流程如下图。

▶▶▶

应用例程

1、需求描述

Delta机械手逆解建立时以零点位置为参考,确定一个安全高度。基本动作为机械手上升到安全高度去固定的取料点上方,然后下降打开Op口通过真空吸的方式去取料,延时抬升到安全高度然后运动到固定的2*2码盘位置,下降到码盘位置关闭Op进行放料,然后抬升依次循环直到将码盘放满后停止。
2、加工代码'启动标志位置1StartFlag = 1LOCAL SafeHigh,i'安全高度SafeHigh = DPOS(Axis_VList(2))-25'行,列LOCAL Row,Col'固定的取料点位置LOCAL SrcBorrow_X,SrcBorrow_Y,SrcBorrow_ZSrcBorrow_X = 5SrcBorrow_Y = 5SrcBorrow_Z = SafeHigh-20'选择虚拟轴BASE(Axis_VList(0),Axis_VList(1),Axis_VList(2))'设置加工的速度、加速度、减速度SPEED = SpeedVList(0)ACCEL = AccelV(0)DECEL = DecelV(0)'打开连续插补MERGE = ON'每次启动临时总数清零TmpSum = 0'运动到零点位置参考的安全高度MOVEABS(0,0,SafeHigh)FORCol=1TO2FORRow=1TO2'运动到取料点上方        MOVEABS(SrcBorrow_X,SrcBorrow_Y,SafeHigh)        '下降到取料点        MOVEABS(SrcBorrow_X,SrcBorrow_Y,SrcBorrow_Z)'打开Op口吸附取料        MOVE_OP(8,ON)        '延时        MOVE_DELAY(300)'上升到安全高度        MOVEABS(SrcBorrow_X,SrcBorrow_Y,SafeHigh)        '运动到码盘放料点上方位置        MOVEABS(-5*Row,5*Col,SafeHigh)'下降到码盘放料点位置        MOVEABS(-5*Row,5*Col,SrcBorrow_Z)        '关闭Op口进行放料        MOVE_OP(8,OFF)'延时         MOVE_DELAY(300)        '上升到安全高度        MOVEABS(-5*Row,5*Col,SafeHigh)'临时总数自增        TmpSum = TmpSum+1    NEXTNEXT'等待所有轴停止WAITUNTIL IDLE(Axis_VList(0)) AND IDLE(Axis_VList(1)) AND IDLE(Axis_VList(2))DELAY(10)RAPIDSTOP(2)DELAY(10)'启动标志位置0StartFlag = 0

▶▶▶

调试分析

1、将程序下载到控制器运行,先后点击RTSys软件菜单栏的【工具】-【插件】-【XPLC SCREEN】。

2、待交互界面弹出后,在主界面机械手模式选择”机械手正解”。

3、建立正解连接之后,打开正运动机械手仿真软件ZRobotView,点击“连接”弹出”连接控制器”窗口,然后选择连接控制器的方式(仿真工具支持串口和网口连接)。这里以网口连接为例,在IP栏选择控制器的IP然后进行连接。

4、连接成功后,仿真工具上方会显示当前机械手类别,程序中存入Table中的机械手结构参数仿真工具也可以查看,且构建出相应参数的机械手模型。

5、切换到RTSys编程软件,先后点击菜单栏的【常用】-【示波器】。待示波器窗口弹出后选择XYZ模式,从三维空间观察动作演示效果。数据源选择DPOS(规划位置),数据源编号选择虚拟轴轴号。示波器参数确认后,先后点击【停止】-【启动】-【手动触发】。

6、切换到交互界面,在主界面机械手模式选择”机械手逆解”,建立逆解模式。然后点击“启动”,进行需求工艺的加工流程。

7、切换到RTSys软件的示波器界面观察加工效果,Delta机械手每次来回取放料过程,始终保持在安全高度下进行升降,这样确保在实际加工的平稳性。

教学视频。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48838165576564741
完整代码获取地址

本次,正运动技术EtherCAT运动控制器Delta机械手应用,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需要相关开发环境与例程代码,请咨询正运动技术销售工程师:400-089-8936。
本文由正运动技术原创,欢迎大家转载,共同学习,一起提高中国智能制造水平。文章版权归正运动技术所有,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回顾往期内容

开奖啦!参与《运动控制系统应用与实践》赠书活动的粉丝们看这里

送书福利!全自主IDE的《运动控制系统应用与实践》

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配套ZCAN总线ZIO模块的使用

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器的ZCAN总线ZMIO310扩展模块使用

EtherCAT运动控制器在ROS上的应用(下)

EtherCAT运动控制器在ROS上的应用(上)

皮带同步跟随: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十四)

自定义电子凸轮曲线的运动: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十三)

连续轨迹加工和速度前瞻: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十二)

PT/PVT运动模式介绍: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十一)

项目工程下载与XML配置文件下载: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十)

EtherCAT驱动器回零与控制器回零: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九)

二维/三维的多轴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八)

单轴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七)

硬件位置比较输出和编码器锁存: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六)

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五):通过RTSys进行调试与诊断

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四):板载IO与总线扩展IO的编码器与脉冲配置的应用

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三):EtherCAT总线CSP,CSV,CST模式切换

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二):EtherCAT总线初始化

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一):驱动安装与建立连接

全国产EtherCAT运动控制边缘控制器(六):RtBasic文件下载与连续轨迹加工的Python+Qt开发

全国产EtherCAT运动控制边缘控制器(五):IO配置与回零运动的Python+Qt开发

全国产EtherCAT运动控制边缘控制器(四):轴参数配置与单轴运动PC上位机C++控制

全国产EtherCAT运动控制边缘控制器(三):外设读写与RTSys开发诊断

全国产EtherCAT运动控制边缘控制器(二):统一的上位机API接口

全国产EtherCAT运动控制边缘控制器(一):ZMC432H硬件接口

高柔SS加减速曲线在锂电池焊接中的应用

EtherCAT和Ethernet的不同点有哪些, 通信周期又是什么意思?

工业以太网时代,该如何选择总线运动控制器?

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如何快速实现单轴/多轴同步跟随功能?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MATLAB开发

EtherCAT运动控制器在数控加工手轮随动中的应用

EtherCAT运动控制器在数控加工手轮随动中的应用之C++

EtherCAT运动控制器在LabVIEW中的运动控制与实时数据采集

运动控制器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的C++开发(三):二维/三维/多轴PSO输出

运动控制器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的C++开发(二):多轴PSO等距/周期输出

运动控制器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的C++开发(一):单轴PSO

运动控制器八通道PSO的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七):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Labview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六):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Matlab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五):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VC6.0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四):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VB.NET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三):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C++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二):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Qt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一):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C#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C++ 快速调用图形库应用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C++振镜矫正方法与实现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C++快速开发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五):ZMC408SCAN 光纤激光器的能量控制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四):ZMC408SCAN振镜控制光纤激光器加工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三):ZMC408SCAN轴控光纤激光器加工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二):ZMC408SCAN激光接口与控制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一):ZMC408SCAN接口与功能

运动控制器PSO位置同步输出(三):高精度等间距二维三维PSO输出

运动控制器PSO位置同步输出(二):PSO模式详解

运动控制器PSO位置同步输出(一):硬件平台与PSO指令简介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十):EtherCAT总线快速入门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九):示波器使用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八):轴参数与运动指令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七):运动缓冲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六):数据储存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五):多任务运行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四):ModbusRTU或ModbusTcp与触摸屏通讯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三):PLC实现多轴直线插补与电子凸轮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二):ZBasic实现多轴直线插补运动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一):功能简介与应用场景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三):视觉纠偏+连续插补的配方编辑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二):移动标定和形状匹配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一):机械参数和配方文件的管理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系统概述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六):双振镜运动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五):ZMC408SCAN控制器硬件介绍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四):PSO位置同步输出在激光振镜加工中的应用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三):振镜矫正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二):振镜填充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一):硬件接口

EtherCAT轴扩展模块EIO16084在运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中脉冲接口的快速调试与诊断EtherCAT运动控制器之ZMIO300模块的使用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四) 电子凸轮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三) 电子齿轮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二) 圆弧插补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一) 直线插补

快速入门 | 篇二十一:运动控制器ZHMI组态编程简介一

快速入门 | 篇二十一: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自定义通讯

快速入门 | 篇二十: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MODBUS通讯

快速入门 | 篇十九: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多轴同步与电子凸轮指令简介

快速入门 | 篇十八:正运动技术脉冲型运动控制器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七:运动控制器多轴插补运动指令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六:正运动控制器EtherCAT总线快速入门

快速入门 | 篇十五:运动控制器运动缓冲简介

快速入门 | 篇十四:运动控制器基础轴参数与基础运动控制指令

快速入门 | 篇十三: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ZDevelop 编程软件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二: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U盘接口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一: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中断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十:运动控制器多任务运行特点

快速入门 | 篇九: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示波器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八: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EtherCAT总线的基础使用?

快速入门 | 篇七: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ZCAN总线扩展模块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六: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数据与存储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五: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输入/输出IO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四: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与触摸屏通讯?

快速入门 | 篇三: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ZPLC程序开发?

快速入门 | 篇二: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ZBasic程序开发?

快速入门 | 篇一: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固件升级?

EtherCAT与RTEX驱动器轴回零的配置与实现

G代码在运动控制器上的应用

运动控制器的自定义G代码编程应用

离线仿真调试,加快项目进度!

8轴EtherCAT轴扩展模块EIO24088的使用

运动控制器之追剪应用Demo

运动控制器激光振镜控制运动控制器轴回零的配置与实现
运动控制器位置锁存功能的应用

ZMC运动控制器SCARA机械手应用快速入门

运动控制器RTEX总线使用入门

正运动技术CAD导图软件配合控制器的使用方法

EtherCAT总线运动控制器应用进阶一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Qt(下):SCARA机械手正反解的建立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Qt(中):小线段连续轨迹加工、暂停与继续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Qt(上):开发环境配置与简单运动控制应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python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SCARA等机器人指令的应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PWM与模拟量输出和运动速度同步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硬件比较输出以及编码器锁存

EtherCAT运动控制卡IO动作与运动控制的同步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实时程序的运行和读写控制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运动暂停、恢复与系统安全设置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小线段前瞻的连续插补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多轴插补运动和手轮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辅助调试工具与方法介绍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总线轴参数设置和轴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硬件接线与C#的硬件外设读写与回零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硬件接线与C#的单轴运动控制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六):螺距补偿和反向间隙补偿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五):PC启停控制器的实时程序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四):PWM、模拟量输出与运动控制的同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三):IO动作与运动控制的同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二):运动控制系统的安全设置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一):运动的暂停恢复和速度倍率设置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连续插补和小线段前瞻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九):圆弧插补和螺旋插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八):直线插补和手轮运动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七):一次性加载多条连续小线段数据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六):Basic文件下载和连续轨迹加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五):IO配置与回零运动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四):函数库的封装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三):轴参数配置和单轴运动控制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二):外设读写与ZDevelop诊断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一):硬件接线和上位机开发

运动控制卡在ROS上的应用(下)

运动控制卡在ROS上的应用(上)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五)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四)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三)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二)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一)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在LabVIEW中的运动控制与数据采集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MATLAB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C++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Python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C#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Linux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B.NET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B6.0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C6.0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使用Qt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LabVIEW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激光振镜控制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硬件比较输出

关于正运动技术

深圳市正运动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专注于纯国产运动控制技术研究和通用运动控制软硬件平台和产品的研发,是国家级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正运动技术汇集了来自华为、中兴等公司的优秀人才。力求创新,目前公司拥有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五十余项。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积极联合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运动控制基础技术的研究,是国内工控领域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少有、完整掌握运动控制核心技术和实时工控软件平台技术的企业。

正运动技术除本部研发中心外,设有中山、武汉、上海三个研发分部。为更好地服务客户,本部之外设有苏州、东莞两个区域性服务中心,设有佛山、厦门、青岛、西安、武汉、成都、天津、郑州等销售和技术服务机构。

经过众多合作伙伴多年的开发应用,正运动技术的产品广泛地应用于3C电子、半导体、新能源、机器人、包装印刷、纺织服装、激光加工、医疗制药、数控机床、传统加工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