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二):EtherCAT总线初始化

楼主(2024-08-02):
XPCIE1032H功能简介
XPCIE1032H是一款基于PCI Express的EtherCAT总线运动控制卡,可选6-64轴运动控制,支持多路高速数字输入输出,可轻松实现多轴同步控制和高速数据传输。XPCIE1032H集成了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结合MotionRT7运动控制实时软核,解决了高速高精应用中,PC Windows开发的非实时痛点,指令交互速度比传统的PCI/PCIe快10倍。

XPCIE1032H支持PWM,PSO功能,板载16进16出通用IO口,其中输出口全部为高速输出口,可配置为4路PWM输出口或者16路高速PSO硬件比较输出口。输入口含有8路高速输入口,可配置为4路高速色标锁存或两路编码器输入。

XPCIE1032H搭配MotionRT7实时内核,使用本地LOCAL接口连接,通过高速的核内交互,可以做到更快速的指令交互,单条指令与多条指令一次性交互时间可以达到3-5us左右。

➜XPCIE1032H与MotionRT7实时内核的配合具有以下优势:

1.支持多种上位机语言开发,所有系列产品均可调用同一套API函数库;

2.借助核内交互,可以快速调用运动指令,响应时间快至微秒级,比传统PCI/PCIe快10倍;

3.解决传统PCI/PCIe运动控制卡在Windows环境下控制系统的非实时性问题;

4.支持一维/二维/三维PSO(高速硬件位置比较输出),适用于视觉飞拍、精密点胶和激光能量控制等应用;

5.提供高速输入接口,便于实现位置锁存;

6.支持EtherCAT总线和脉冲输出混合联动、混合插补。

➜使用XPCIE1032H和MotionRT7进行项目开发时,通常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1.安装驱动程序,识别XPCIE1032H;

2.打开并执行文件“MotionRT710.exe”,配置参数和运行运动控制实时内核;

3.使用ZDevelop软件连接到控制器,进行参数监控。连接时请使用PCI/LOCAL方式,并确保ZDevelop软件版本在3.10以上;

4.完成控制程序开发,通过LOCAL链接方式连接到运动控制卡,实现实时运动控制。

➜与传统PCI/PCIe卡和PLC的测试数据结果对比:

平均值

C++ LOCAL

C# LOCAL

传统PCI/PCIe卡接口交互

PLC网口通讯交互

1w次单条读取交互周期

4.70us

5.3us

64us

500us-10ms

10w次单条读取交互周期

3.90us

5.7us

65us

500us-10ms

1w次多条读取交互周期

6.20us

8.85us

472us

500us-10ms

10w次多条读取交互周期

5.50us

8.37us

471us

500us-10ms
我们可以从测试对比结果看出,XPCIE1032H运动控制卡配合实时运动控制内核MotionRT7,在LOCAL链接(核内交互)的方式下,指令交互的效率是非常稳定,当测试数量从1w增加到10w时,单条指令交互时间与多条指令交互时间波动不大,非常适用于高速高精的应用。XPCIE1032H卡安装

    关闭计算机电源。

    打开计算机机箱,选择一条空闲的XPCIE卡槽,用螺丝刀卸下相应的挡板条。

    将运动控制卡插入该槽,拧紧挡板条上的固定螺丝。

XPCIE1032H驱动安装与建立连接参考往期文章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一):驱动安装与建立连接。

一、新建C#项目(VS2022)

到正运动技术官网的下载中心选择需要的平台库文件。

下载地址:http://www.zmotion.com.cn/download_list_21.html

解压下载的安装包找到 “Zmcaux.cs” , “zauxdll.dll” , “zmotion.dll” 放入到项目文件中。

1、“Zmcaux.cs”放在项目根目录文件中,与bin目录同级。

2、“zauxdll.dll”,“zmotion.dll”放在bin -> Debug。

用vs打开新建的项目文件,在右边的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点击显示所有,选中项目,右键“添加”->“现有项”,选中zmcaux.cs文件添加进在项目中。

双击Form1.cs里面的Form1,出现代码编辑界面,在文件开头写入using cszmcaux,并声明控制器句柄g_handle。

二、相关PC函数介绍相关PC函数介绍详情可参考“ZMotion PC函数库编程手册 V2.1.1”。

指令11
ZAux_FastOpen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FastOpen(int type, char *pconnectstring, uint32 uims ,ZMC_HANDLE * phandle)

指令说明

与控制器建立连接, 可以指定连接的等待时间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type

连接类型

type: 1-COM,2-ETH,4-PCI,5-MotionRT

pconnectstring

连接字符串:

type=1:COM+串口号

type=2:IP地址

type=4:Pci+卡号

type=5:无要求

uims

连接超时时间 uims;单位ms

输出参数

参数名

描述

phandle

控制器连接句柄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串口连接:
ZMC_HANDLE  phandle;//控制器连接句柄

Char comID[32]= "Com0";//串口ID,不能直接写串口号,需要在串口号前加个Com

ZAux_FastOpen(1, comID,1000s ,&phandle);
网口连接例子:
ZMC_HANDLE  phandle;//控制器连接句柄

Char EthID[32]= "192.168.0.11";//网口ID

ZAux_FastOpen(2, EthID,1000s ,&phandle);
MotionRT7连接例子:
ZMC_HANDLE  phandle;//控制器连接句柄
ZAux_FastOpen(5, "LOCAL1",3000,&g_handle);

详细说明

type设置为5,zmotion.dll版本要在3.8.8.50以上。

指令47
ZAux_Direct_SetAxisEnable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etAxisEnable(ZMC_HANDLE handle, int iaxis, int  iValue);

指令说明

设置轴的使能。

输入参数

共有2个输入参数,见下方说明。

handle

连接句柄。

axis

槽位号

iValue

状态:0-关闭,1-打开

输出参数

一个参数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EthrCat总线轴的使能

指令92
ZAux_Direct_Single_Move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ingle_Move(ZMC_HANDLE  handle, int  iaxis, float  fdistance)

指令说明

单轴相对运动。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标识。

iaxis

轴号。

fdistance

距离。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单轴点位运动

详细说明

/

指令93
ZAux_Direct_Single_MoveAbs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ingle_MoveAbs(ZMC_HANDLE handle, int  iaxis, float  fdistance)

指令说明

单轴绝对运动。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标识。

iaxis

轴号。

fdistance

绝对距离。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单轴点位运动

详细说明

/

指令94
ZAux_Direct_Single_Vmove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ingle_Vmove(ZMC_HANDLE handle, int  iaxis, int  idir)

指令说明

单轴连续运动指令,连续往一个方向运动。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标识。

iaxis

轴号。

idir

方向-1—负向  1—正向。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单轴持续运动

详细说明

当前面的VMOVE运动没有停止时,此VMOVE指令会自动替换前面的VMOVE指令并修改方向,因此无需CANCEL前面的VMOVE指令。

指令186

ZAux_Direct_Rapidstop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Rapidstop(ZMC_HANDLE handle, int  imode)

指令说明

所有轴列表立即停止,如果轴参与插补,也停止插补运动。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句柄。

imode

模式

0 取消当前运动

1 取消缓冲的运动

2 取消当前运动和缓冲运动

3 立即中断脉冲发送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

详细说明

Mode0~2减速度按FASTDEC和DECEL中最大的值。

RAPIDSTOP后要调用绝对位置运动,必须先WAIT IDLE等待停止完成。

指令189
ZAux_Direct_Single_Cancel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ingle_Cancel (ZMC_HANDLE handle, int iaxis, int imode);

指令说明

单轴运动停止。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标识。

iaxis

轴号。

imode

模式:

0 (缺省)取消当前运动

1  取消缓冲的运动

2  取消当前运动和缓冲运动

3  立即中断脉冲发送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单轴持续运动

详细说明

如果指定轴在插补运动轴列表中,无论主轴或者其他轴,都停止轴组的插补运动

MODE0~2减速度按FASTDEC和DECEL中最大的值。

CANCEL后要调用绝对位置运动,必须先等待停止完成。

指令205

ZAux_Direct_SetInvertIn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etInvertIn(ZMC_HANDLE handle, int ionum, int bifInvert)

指令说明

设置反转输入状态,参见软件手册里面的“ INVERT_IN”指令。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句柄。

ionum

输入口编号。

BifInvert

状态 0-反转开 1-反转关。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正负硬限位设置

详细说明

ZMC系列控制器输入OFF时认为有信号输入(ECI系列控制器与之相反)

指令214
ZAux_Direct_SetFsLimit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etFsLimit(ZMC_HANDLE  handle, int  iaxis, float  fValue)

指令说明

设置轴正向软限位,取消软限位时设置一个较大的值即可。单位uni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标识。

iaxis

轴号。

pfValue

设置的正向限位值。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正负软限位设置

详细说明

当FS_LIMIT大于REP_DIST时,参数不起作用,正向软限位被禁止。

取消软限位时,建议不要去修改REP_DIST的值,将FS_LIMIT设置一个较大值即可。FS_LIMIT的值默认为200000000。

软限位无法作为DATUM回零时的限位信号参考。

注:设置限位前需检查有无设置对应的加减速度,以及快减减速度,若无设置,碰到限位无法停止

指令216
ZAux_Direct_SetRsLimit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etRsLimit(ZMC_HANDLE  handle, int  iaxis, float  fValue)

指令说明

设置轴负向软限位,取消软限位时设置一个较大的值即可。单位units。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标识。

iaxis

轴号。

pfValue

设置的负向限位值。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正负软限位设置

详细说明

当RS_LIMIT大于REP_DIST时,参数不起作用,负向软限位被禁止。

取消软限位时,建议不要去修改REP_DIST的值,将RS_LIMIT设置一个较大值即可。RS_LIMIT的值默认为-200000000。

软限位无法作为DATUM回零时的限位信号参考。

注:设置限位前需检查有无设置对应的加减速度,以及快减减速度,若无设置,碰到限位无法停止

指令218
ZAux_Direct_SetFwdIn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etFwdIn(ZMC_HANDLE handle, int iaxis,int iValue)

指令说明

设置正向限位信号,-1表示取消,参见软件手册里面的“FWD_IN”指令。注:设置限位前需检查有无设置对应的加减速度,以及快减减速度,若无设置,碰到限位无法停止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句柄。

iaxis

轴号。

iValue

IO口编号,-1时为取消设置。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正负硬限位设置

详细说明

1设置限位前需检查有无设置对应的加减速度,以及快减减速度,若无设置,碰到限位无法停止

2输入OFF时,认为有信号输入,要相反效果可以用INVERT_IN反转电平(ECI系列控制器相反)。

3正负限位切记勿要设置反,否则碰到限位还是会继续运动。

指令220
ZAux_Direct_SetRevIn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Direct_SetRevIn(ZMC_HANDLE handle, int iaxis,int iValue);

指令说明

设置负向限位信号,-1表示取消,参见软件手册里面的“REV_IN”指令。注:设置限位前需检查有无设置对应的加减速度,以及快减减速度,若无设置,碰到限位无法停止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句柄。

iaxis

轴号。

iValue

IO口编号,-1时为取消设置。

输出参数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正负硬限位设置

详细说明

1设置限位前需检查有无设置对应的加减速度,以及快减减速度,若无设置,碰到限位无法停止

2输入OFF时,认为有信号输入,要相反效果可以用INVERT_IN反转电平(ECI系列控制器相反)。

3正负限位切记勿要设置反,否则碰到限位还是会继续运动。

指令264
ZAux_Execute

指令原型

int32  __stdcall  ZAux_Execute(ZMC_HANDLE  handle, const char  *pszCommand, char  *psResponse, uint32  uiResponseLength)

指令说明

发送字符串命令到控制器,缓存方式(当控制器没有缓冲时自动阻塞)。

输入参数

参数名

描述

handle

连接句柄。

pszCommand

发送的命令字符串。

uiResponseLength

返回的字符长度。

输出参数

参数名

描述

psResponse

返回的字符串。

返回值

成功返回值为0,非0详见错误码说明。

指令示例

在线命令函数的使用

详细说明

上位机调用上位机未封装的Basic指令功能

其他基本轴参数指令:

ZAux_Direct_SetUnits

设置脉冲当量(units)

ZAux_Direct_GetUnits

读取脉冲当量(units)

ZAux Direct SetAccel

设置加速度,单位为 units /s/s

ZAux Direct GetAccel

读取加速度,单位为 units/s/s

ZAux Direct SetDecel

设置减速度,单位为 units/s/s

ZAux Direct GetDecel

读取减速度,单位为 units/s/s

ZAux Direct SetSpeed

设置轴速度,单位为 units/s

ZAux Direct GetSpeed

读取轴速度,单位为 units/s

ZAux Direct SetDpos

设置轴的规划位置,单位为 units

ZAux Direct GetDpos

读取轴的规划位置,单位为 units

ZAux Direct SetMpos

设置反馈位置,单位为 units

ZAux Direct GetMpos

读取反馈位置,单位为 units
在form设计界面找到需要用到的控件拖拽到窗体中进行UI界面设计,设计效果图如下。

三、相关程序以及设计思路
1、通过LOCAL链接方式,按钮控件的的click事件触发链接控制卡。
private void Local_Connect_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if (g_handle == (IntPtr)0)    {        Local_DisConnect_Button_Click(sender, e);    }    zmcaux.ZAux_FastOpen(5, "local", 1000, out g_handle);    if (g_handle != (IntPtr)0)    {        this.Text = "已链接";        timer1.Enabled = true;        Local_Connect_Button.BackColor = Color.Green;        MessageBox.Show("链接成功");    }    else    {        MessageBox.Show("链接失败,请选择正确的LOCAL!");    }}
2、选择总线初始化的bas脚本文件下载到控制器rom里面掉电保存。
提前在zdevelop软件根据需求修改总线初始化的basic程序,映射轴,节点IO等初始化内容。这里以节点0(汇川驱动器-0轴)、节点1(EIO16084)的1-4轴映射为总线轴为例,将节点之间通过ETHERCAT口连接起来。如下图:

相关初始化basic程序(其中红色为指令,可以到正运动官网查阅其使用场景以及方法)。相关配置如下:'ECAT总线初始化GLOBALCONST BUS_TYPE = 0         '总线类型。可用于上位机区分当前总线类型GLOBALCONST Bus_Slot  = 0        '槽位号0(单总线控制器缺省0)GLOBALCONST PUL_AxisStart   = 0    '本地脉冲轴起始轴号GLOBALCONST PUL_AxisNum   = 0    '本地脉冲轴轴数量GLOBALCONST Bus_AxisStart   = 0      '总线轴起始轴号GLOBALCONST Bus_NodeNum   = 1      '总线配置节点数量,用于判断实际检测到的从站数量是否一致GLOBALMAX_AXISNUM        '最大轴数MAX_AXISNUM = SYS_ZFEATURE(0)GLOBALBus_InitStatus      '总线初始化完成状态Bus_InitStatus = -1GLOBALBus_TotalAxisnum    '检查扫描的总轴数DELAY(3000)'延时3S等待驱动器上电,不同驱动器自身上电时间不同,具体根据驱动器调整延时?"总线通讯周期:",SERVO_PERIOD,"us"Ecat_Init()'初始化ECAT总线 ENDGLOBALSUB Ecat_Init()localNode_Num,Temp_Axis,Drive_Vender,Drive_Device,Drive_AliasRAPIDSTOP(2)fori = 0 to SYS_ZFEATURE(0) - 1                '初始化还原轴类型          AXIS_ENABLE(i) = 0ATYPE(i) = 0  DELAY(20)nextBus_InitStatus = -1Bus_TotalAxisnum = 0  SLOT_STOP(Bus_Slot)DELAY(200)SLOT_SCAN(Bus_Slot)'扫描总线ifreturn then ?"总线扫描成功","连接从站设备数:"NODE_COUNT(Bus_Slot)ifNODE_COUNT(Bus_Slot) <> Bus_NodeNum then    '判断总线检测数量是否为实际接线数量?""?"扫描节点数量与程序配置数量不一致!","配置数量:"Bus_NodeNum,"检测数量:"NODE_COUNT(Bus_Slot)Bus_InitStatus = 0    '初始化失败。报警提示endif'"开始映射轴号"forNode_Num = 0 to NODE_COUNT(Bus_Slot)-1            '遍历扫描到的所有从站节点Drive_Vender = NODE_INFO(Bus_Slot,Node_Num,0)        '读取驱动器厂商Drive_Device = NODE_INFO(Bus_Slot,Node_Num,1)        '读取设备编号Drive_Alias = NODE_INFO(Bus_Slot,Node_Num,3)          '读取设备拨码IDifNODE_AXIS_COUNT(Bus_Slot,Node_Num) <> 0 then      '判断当前节点是否有电机forj=0 to NODE_AXIS_COUNT(Bus_Slot,Node_Num)-1    '根据节点带的电机数量循环配置轴参数(针对一拖多驱动器)Temp_Axis = Bus_AxisStart + Bus_TotalAxisnum    '轴号按NODE顺序分配BASE(Temp_Axis)AXIS_ADDRESS = Bus_TotalAxisnum+1          '映射轴号ATYPE = 65                      '设置控制模式 65-位置 66-速度 67-转矩 DRIVE_PROFILE = 18Sub_SetDriverIo(Temp_Axis,Drive_Vender,48+ 48*Temp_Axis)    '映射驱动器IO  IO映射到控制器IO32-以后每个驱动器间隔32点      DISABLE_GROUP(Temp_Axis)'每轴单独分组Bus_TotalAxisnum = Bus_TotalAxisnum+1          '总轴数+1nextendifnext?"轴号映射完成","连接总轴数:"Bus_TotalAxisnumWA200SLOT_START(Bus_Slot)'启动总线ifreturn then WDOG = 1              '使能总开关fori = Bus_AxisStart to Bus_AxisStart + Bus_TotalAxisnum - 1 BASE(i)DELAY50        AXIS_ENABLE = 1nextBus_InitStatus  = 1?"轴使能完成"?"总线开启成功"else?"总线开启失败"Bus_InitStatus = 0endifelse?"总线扫描失败"Bus_InitStatus = 0endifENDSUB'总线驱动IO映射'iAxis- 轴号 iVender - 驱动器类型  i_IoNum - 输入输出起始编号GLOBALSUB Sub_SetDriverIo(iAxis,iVender,i_IoNum) DRIVE_IO(Iaxis) = i_IoNumFWD_IN(Iaxis) = i_IoNumREV_IN(Iaxis) = i_IoNum + 1              DATUM_IN(Iaxis) = i_IoNum + 2      INVERT_IN(i_IoNum,ON)INVERT_IN(i_IoNum+ 1,ON)INVERT_IN(i_IoNum+ 2,ON) ENDSUB利用按钮的click事件,浏览选择编辑好的bas文件下载掉电保存,并弹出反馈下载是否成功的提示。privatevoidBasFileDownLoad_Bt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if (g_handle == (IntPtr)0)    {        MessageBox.Show("未链接到控制器!", "提示");    }    else    {        int tmpret = 0;        string strFilePath;        OpenFileDialog openFileDialog1 = new OpenFileDialog();        openFileDialog1.InitialDirectory = "\\";        openFileDialog1.Filter = "配置文件(*.bas)|*.bas";        openFileDialog1.RestoreDirectory = true;        openFileDialog1.FilterIndex = 1;        if (openFileDialog1.ShowDialog() == DialogResult.OK)                    {            //打开配置文件            strFilePath = openFileDialog1.FileName;            //下载到ROM            tmpret = zmcaux.ZAux_BasDown(g_handle, strFilePath, 1);                    if (tmpret != 0)            {                MessageBox.Show("文件下载失败!", "提示");            }            else            {                                       MessageBox.Show("文件下载成功!", "提示");            }        }    }}3、通过按钮控件的click事件触发初始化。
调用函数库的ZAux_Execute函数(在线命令),通过在线命令调用basic脚本里面的总线初始化函数--Ecat_Init()进行总线初始化。
private void EcatInitStart_Bt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if (g_handle == (IntPtr)0)    {        MessageBox.Show("未链接到控制器!", "提示");    }    else    {        int tmpret;        //-1可能正在执行初始化        if ((BasFlag == true) && (InitStatus != -1))                {            InitStatus = -1;            StringBuilder buffer = new StringBuilder(10240);            tmpret = zmcaux.ZAux_Execute(g_handle, "RUNTASK 1,Ecat_Init", buffer, 0);        //任务1重新运行BAS中的初始化函数            if (tmpret != 0)            {                MessageBox.Show("总线初始化失败!", "提示");                return;            }            else            {                   MessageBox.Show("总线初始化成功!", "提示");            }        }        else        {            MessageBox.Show("Bas文件未加载");            return;        }    }}
4、以汇川驱动器为例,驱动器IO映射的起始地址为DI1,也就是正向超程开关(正硬限位),若要设置负向超程开关,将起始地址加1。
可以通过按钮控件的click事件,触发设置轴的软限位,以及原点、正负硬限位。驱动器IO映射的basic指令是DRIVE_IO。在这里调用在线命令的PC函数去实现驱动器IO映射。Basic指令说明见下图:

DRIVE_IO -- 驱动器IO:

类型
轴参数

描述

直接配置DRIVE的IO的起始编号,输入输出都是同样的编号。

DRIVE_PROFILE支持读取驱动器IO时起作用。

语法

可读:var=DRIVE_IO (axis)

可写:DRIVE_IO (axis)=value

axis:轴号

EtherCAT总线伺服的输入输出点功能及地址参考数据字典60FD,60FE(某些厂家不是按照标准协议地址,请查看对应驱动器手册)

Rtex总线伺服的输入输出点功能对应控制器的地址=DRIVE_IO+编号

DRIVE_IO+以下编号

伺服功能

输入点

NOT/POT

POT/NOT

HOME

SI-MON1/EXT1

SI-MON2/EXT2

SI-MON3/EXT3

SI-MON4/EX-SON

SI-MON5/E-STOP

输出点

EX-OUT1

EX-OUT2
适用控制器带EtherCAT接口或RTEX接口

通过按钮控件的click事件,配置轴的正负软限位和驱动器IO起始地址(正负硬限位IO映射)。
private void Configure_OK_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StringBuilder buffer = new StringBuilder(10240);    //正向软限位设置    zmcaux.ZAux_Direct_SetFsLimit(g_handle, MoveAxis, Convert.ToSingle(FSLimit_Value.Text));    //负向软限位设置    zmcaux.ZAux_Direct_SetRsLimit(g_handle, MoveAxis, Convert.ToSingle(RSLimit_Value.Text));              //驱动器IO起始地址               zmcaux.ZAux_Execute(g_handle, "DRIVE_IO(" + MoveAxis.ToString() + ") = " +DriveStart_IO_Value.Value.ToString(), buffer, 0);    //正硬限位设置    zmcaux.ZAux_Direct_SetFwdIn(g_handle, MoveAxis, DRIVE_Start_IO);    zmcaux.ZAux_Direct_SetInvertIn(g_handle, DRIVE_Start_IO, 1);    //负硬限位设置    zmcaux.ZAux_Direct_SetRevIn(g_handle, MoveAxis, DRIVE_Start_IO + 1);    zmcaux.ZAux_Direct_SetInvertIn(g_handle, DRIVE_Start_IO + 1, 1);    MessageBox.Show("当前轴配置成功!", "提示");}5、通过按钮控件的MouseDown(鼠标在组件上方并按下时发生)事件来触发单轴持续运动;MouseUp(鼠标在组件上方并松开时发生)事件来触发单轴运动的停止。模拟手动运动的调试过程。//正向private void Fwd_Button_MouseDown(object sender, MouseEventArgs e){     zmcaux.ZAux_Direct_Single_Vmove(g_handle, MoveAxis, 1);}private void Fwd_Button_MouseUp(object sender, MouseEventArgs e){    zmcaux.ZAux_Direct_Single_Cancel(g_handle, MoveAxis, 2);}//负向private void Rev_Button_MouseDown(object sender, MouseEventArgs e){    zmcaux.ZAux_Direct_Single_Vmove(g_handle, MoveAxis, -1);}private void Rev_Button_MouseUp(object sender, MouseEventArgs e){    zmcaux.ZAux_Direct_Single_Cancel(g_handle, MoveAxis, 2);}6、通过textbook控件的TextChanged(空间上text属性更改时发生)事件来修改运动过程中轴的基本参数,定时器会获取接收。//脉冲当量变化private void Units_Value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zmcaux.ZAux_Direct_SetUnits(g_handle, MoveAxis, Convert.ToSingle(Units_Value.Text));}//轴速度变化private void Speed_Value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zmcaux.ZAux_Direct_SetSpeed(g_handle, MoveAxis, Convert.ToSingle(Speed_Value.Text));}//加速度变化private void Accel_Value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zmcaux.ZAux_Direct_SetAccel(g_handle, MoveAxis, Convert.ToSingle(Accel_Value.Text));}//减速度变化private void Decel_Value_Text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zmcaux.ZAux_Direct_SetDecel(g_handle, MoveAxis, Convert.ToSingle(Decel_Value.Text));}7、通过按钮控件,与文本信息比对,触发总线轴的使能切换功能。private void Enable_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if (g_handle == (IntPtr)0)    {        MessageBox.Show("未链接到控制器!", "提示");        return;    }    int ret = 0;    if (Enable_Value.Text == "ON")    {        ret = zmcaux.ZAux_Direct_SetAxisEnable(g_handle, MoveAxis, 0);    }    else    {        ret = zmcaux.ZAux_Direct_SetAxisEnable(g_handle, MoveAxis, 1);    }}8、通过复选框的切换、单选框的选择实现寸动运动调试的功能。//寸动方向选择privatevoidMoveDirection_Checked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if (MoveDirection.Checked == false)    {        MoveDirection.Text = "运动方向: 正";        dir = 1;    }else    {        MoveDirection.Text = "运动方向: 负";        dir = -1;    }}//寸动启动privatevoidInchStart_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if (g_handle == (IntPtr)0)    {        MessageBox.Show("未链接到控制器!", "提示");    }else    {        //绝对运动        if (MoveAbs_RadBtn.Checked == true)             {            zmcaux.ZAux_Direct_Single_MoveAbs(g_handle, MoveAxis, dir * Convert.ToSingle(InchDistance_Value.Text));        }        //相对运动        if (MoveOpp_RadBtn.Checked == true)                {            zmcaux.ZAux_Direct_Single_Move(g_handle, MoveAxis, dir * Convert.ToSingle(InchDistance_Value.Text));        }    }}9、通过定时器的刷新,对轴参数的接收,初始化信息,IO监控等信息进行实时的反馈。//轴参数更新privatevoidUpdate_AxisPara(){int CurAxisAtype = 0;    int CurAxisIdle = 0;    int CurAxisStatus = 0;      double CurAxisFSLimit = 0;    double CurAxisRSLimit = 0;    double CurAxisDpos = 0;    double CurAxisMpos = 0;    Axis_Para[0] = Convert.ToSingle(Units_Value.Text);    Axis_Para[1] = Convert.ToSingle(Speed_Value.Text);    Axis_Para[2] = Convert.ToSingle(Accel_Value.Text);    Axis_Para[3] = Convert.ToSingle(Decel_Value.Text);             MoveAxis = Convert.ToInt32(AxisNum_Value.Text);    zmcaux.ZAux_Direct_GetAtype(g_handle, MoveAxis, ref CurAxisAtype);    zmcaux.ZAux_Direct_GetDpos(g_handle, MoveAxis, ref CurAxisDpos);    zmcaux.ZAux_Direct_GetMpos(g_handle, MoveAxis, ref CurAxisMpos);    zmcaux.ZAux_Direct_GetIfIdle(g_handle, MoveAxis, ref CurAxisIdle);    zmcaux.ZAux_Direct_GetAxisStatus(g_handle, MoveAxis, ref CurAxisStatus);    zmcaux.ZAux_Direct_GetUnits(g_handle, MoveAxis, ref Axis_Para[0]);    zmcaux.ZAux_Direct_GetSpeed(g_handle, MoveAxis, ref Axis_Para[1]);    zmcaux.ZAux_Direct_GetAccel(g_handle, MoveAxis, ref Axis_Para[2]);    zmcaux.ZAux_Direct_GetDecel(g_handle, MoveAxis, ref Axis_Para[3]);           zmcaux.ZAux_Direct_GetFsLimit(g_handle, MoveAxis, ref CurAxisFSLimit);    zmcaux.ZAux_Direct_GetRsLimit(g_handle, MoveAxis, ref CurAxisRSLimit);    if (EcatInitFlag == true)   //总线初始化完成后实时显示状态信息    {        AxisAtype_Label.Text = "轴 类 型:  " + CurAxisAtype;        AxisDpos_Label.Text = "DPOS位置:  " + CurAxisDpos;        AxisMpos_Label.Text = "MPOS位置:  " + CurAxisMpos;        AxisIdle_Label.Text = "运动状态:  " + CurAxisIdle;        AxisStatus_Label.Text = "轴 状 态:  " + CurAxisStatus;    } }10、通过按钮控件的的click事件触发断开链接。privatevoidLocal_DisConnect_Butto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timer1.Enabled = false;    zmcaux.ZAux_Close(g_handle);    g_handle = (IntPtr)0;    Local_DisConnect_Button.BackColor = Color.White;this.Text = "未连接";}

四、运行效果运行主界面如下:

视频讲解: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194826413254819844
附录:basic初始化程序通用模板
globalCONST BUS_TYPE = 0'总线类型。用于上位机区分当前模式global CONST MAX_AXISNUM = 32       '最大轴数globalCONST Bus_Slot  = 0'槽位号0global CONST Bus_AxisStart   = 0    '总线轴起始轴号global Bus_InitStatus      '总线初始化完成状态Bus_InitStatus = -1global Bus_TotalAxisnum    '检查扫描的总轴数delay(3000)        '延时3S等待驱动器上电'**********************初始化ECAT总线**********************Ecat_Init()global sub Ecat_Init()for i=0 to MAX_AXISNUM - 1'初始化还原轴类型                  AXIS_ENABLE(i) = 0        atype(i)=0      next    Bus_InitStatus = -1    Bus_TotalAxisnum = 0      SLOT_STOP(Bus_Slot)    delay(200)    slot_scan(Bus_Slot)                      '开始扫描ifreturn then        ?"总线扫描成功","连接设备数:"NODE_COUNT(Bus_Slot)        ?"开始映射轴号"endiffor i=0 to NODE_COUNT(Bus_Slot)-1'遍历总线下所有从站节点        if NODE_AXIS_COUNT(Bus_Slot,i) <>0 then    '判断当前节点是否有电机for j=0 to NODE_AXIS_COUNT(Bus_Slot,i)-1                AXIS_ADDRESS(Bus_AxisStart+i)=Bus_TotalAxisnum+1'映射轴号                ATYPE(Bus_AxisStart+i)=65            '设置控制模式                 DRIVE_PROFILE(Bus_AxisStart+i)= 4'设置PROFILE功能                disable_group(Bus_AxisStart+i)          '每轴单独分组                DRIVE_IO(Bus_AxisStart+i) = 128 + (Bus_AxisStart+i)*16                REV_IN(Bus_AxisStart+i) = 128 + (Bus_AxisStart+i)*16                FWD_IN(Bus_AxisStart+i) = 129 + (Bus_AxisStart+i)*16                DATUM_IN(Bus_AxisStart+i) = 130 + (Bus_AxisStart+i)*16                INVERT_IN(128 + (Bus_AxisStart+i)*16,ON)                INVERT_IN(129 + (Bus_AxisStart+i)*16,ON)                INVERT_IN(130 + (Bus_AxisStart+i)*16,ON)                Bus_TotalAxisnum=Bus_TotalAxisnum+1'总轴数+1            next        endif    next    ?"轴号映射完成","连接总轴数:"Bus_TotalAxisnum    wa 2000    SLOT_START(Bus_Slot)            '启动总线ifreturn then         ?"总线开启成功"        ?"开始清除驱动器错误(根据驱动器数据字典设置)"for i= Bus_AxisStart to Bus_AxisStart + Bus_TotalAxisnum - 1            DRIVE_CONTROLWORD(i)=128'根据驱动器数据字典            wa 100            DRIVE_CONTROLWORD(i)=6            wa 100            DRIVE_CONTROLWORD(i)=15            wa 100        next        ?"驱动器错误清除完成"        wa 100        ?"清除控制器错误"        datum(0)        DRIVE_CLEAR(0)        ?"控制器错误清除完成"        wa 100        ?"轴使能准备"        for i= Bus_AxisStart to Bus_AxisStart + Bus_TotalAxisnum - 1            base(i)            AXIS_ENABLE=1        next        wdog=1                      '使能总开关        Bus_InitStatus  = 1        ?"轴使能完成"else        ?"总线开启失败"        Bus_InitStatus = 0endif    ?"总线扫描失败"    Bus_InitStatus  = 0end sub完整代码获取地址▼

本次,正运动技术EtherCAT超高速实时运动控制卡XPCIE1032H上位机C#开发(二):EtherCAT总线初始化,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需要相关开发环境与例程代码,请咨询正运动技术销售工程师:400-089-8936。
本文由正运动技术原创,欢迎大家转载,共同学习,一起提高中国智能制造水平。文章版权归正运动技术所有,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关于正运动技术

深圳市正运动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专注于纯国产运动控制技术研究和通用运动控制软硬件平台和产品的研发,是国家级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正运动技术汇集了来自华为、中兴等公司的优秀人才。力求创新,目前公司拥有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五十余项。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积极联合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运动控制基础技术的研究,是国内工控领域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少有、完整掌握运动控制核心技术和实时工控软件平台技术的企业。

正运动技术除本部研发中心外,设有中山、武汉、上海三个研发分部。为更好地服务客户,本部之外设有苏州、东莞两个区域性服务中心,设有佛山、厦门、青岛、西安、武汉、成都、天津、郑州等销售和技术服务机构。

经过众多合作伙伴多年的开发应用,正运动技术的产品广泛地应用于3C电子、半导体、新能源、机器人、包装印刷、纺织服装、激光加工、医疗制药、数控机床、传统加工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