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触摸屏U盘下载功能

楼主(2024-08-03):
1、功能说明
可以使用U盘/SD卡存储设备,向GOT中写入画面数据。
2、触摸屏画面写入存储设备注:如果可以最好格式化存储设备,使用32GB及以下U盘/SD卡存储。①确定好插入的U盘编号,这里举例我的U盘为“F盘”如下图
②在GT Designer3打开要写入的工程,在最顶栏点击“通讯-写入到存储卡”。
③在新的窗口里选择写入到“F盘”(即U盘),其他选项保持默认即可,最后点击“存储卡写入”。
④等待写入完成提示,即可弹出和拔出U盘。3、触摸屏下载操作注:1、根据GOT的机种,软件包数据的写入操作有所不同。2、在GOT拔插存储设备时建议断电。3、根据下载的文件大小,需等待完成的时间也有所不同。4、如果在存储用存储器(ROM)及SD存储卡的数据写入过程中切断GOT的电源,可能会因为文件损坏而导致GOT无法正常动作。①GT27、GT25(GT2505-V除外)、GT23、GS25时②
③先按住S.MODE开关,再接通GOT电源。④当画面显示“正在安装软件包数据”时,可以松开S.MODE开关。----- 分 ----- 隔 ------ 符------  -⑤GT2505-V、GT21、GS21时⑥先按住GOT屏幕右下角,再接通GOT电源。⑦当画面显示“正在安装软件包数据”时,可以松开S.MODE开关。- ----- 分 ----- 隔 ------ 符------  -⑧当触摸屏重启后即是“下载完成”,建议断电后再拔出U盘/SD卡。